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和WinCC5.1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5-10-06):
工控的朋友,您们好,小弟现在在用Siemens的设备做一套系统,上位机用的是WinCC5.1,一共两台,PLC用的是S7 315-DP的,在机架上配置了一块以太网通信处理器,用来和上位机通信,请问我在做通信的时候需要在Step7里面做那些配置?WinCC里面需要添加那个驱动程序?多谢了!

网友A:
在做通信的时候需要在Step7里面配置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配置后可以用计算机ping一下,看看是否可以通讯,wincc中可以采用自带的s7通讯包中的以太网通讯驱动就可以,也可以采用softnet,wincc中使用opc的方式。

楼主:
Step7里面需要在网络配置里面添加PC Station吗?我的系统有两个冗余的WinCC监控站,都是走以太网的!

网友B:
不需要,如用工业以太网通讯,在wincc中设置为以太通讯,设置好ip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