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控制五十铃底盘加减速

楼主(2005-10-06):
小弟刚搞工控不久,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向各位工控大虾请教一下! 最近接手一个小问题,就是用S7-200通过模拟电压输出控制五十铃底盘的加减速,原底盘控制是通过+5V电压(由底盘电控系统给出)连接一电位器,从电位器上取电压去控制底盘的加减速,后来我们在改装的过程中,通过S7-200的模拟输出模块,输出一个对应的控制电压,代替原来的电位器输出电压,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在加减速过程中,发动机速度极不稳定,波动的幅度在大概200-300转/分,波动的幅度如此之大基本上可以排除干扰的可能.其原因基本上确定为在控制底盘的系统中必须用到底盘电控系统给出的+5V电压,但是翻便了S7-200的系统手册也不能找出一个能以电阻为输出的扩展模块,所以我设计了如下电路:用底盘电控系统输出的+5V电源对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OP777、MAX4091或者THS4304,其单电源供电范围均可满足+5V的要求,将运算放大器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形式,以PLC模拟输出模块的输出控制电压作为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用运放的输出去控制底盘。想向大家请教两个个问题:1、在使用单电源运算放大器的时候,V-脚应该接地还是悬空(俺以前没接触过这种东西,没什么经验);2、在使用运算放大器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目前,是通过S7-200控制一个三位四通电磁阀,通过油路换向,控制一个小油缸去顶电位器,控制油门信号,基本上能实现加减速,但是也存在比较大的缺陷。各位大虾对本系统还有什么高见请不要吝啬哦!是否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实现系统功能:必须用底盘电控系统输出+5V电源,用PLC模拟输出控制油门信号!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很常见的,主要是PLC模拟输出不是带隔离引起的,你可以选一个4-20MA变0-10V的隔离器,PLC输出用4-20MA看看。你是重庆的吗?我以前帮人搞过摩托车的测试系统。有空多联系。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是在加减速过程中,PLC输出电压是稳定的,只是发动机的速度不稳定,理论上讲一个稳定的电压应该对应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值!4-20MA变0-10V的隔离器的作用是什么,能说具体点吗?我老家是重庆的,现在在杭州工作.俺的qq93709891,多指教哦!

网友B:
控制线加屏蔽,用200的模拟输出控制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只是以前在工程上遇到过,和你这个很像,是用西门子300的,当时搞不清原因,而且全部是屏蔽线,后来偶然在别人那拿了隔离器加上就解决问题了,再后来才知道西门子的输出模拟模块有带隔离和不带隔离两种,带隔离的要贵很多,老外就是这么整人的,希望你的问题是这样。我推荐你用0-10V隔离器 或4-20MA变0-10V隔离,应该都行。最好选前一种,这样你系统不需要改配线,后一种要求西门子输出是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