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编程

楼主(2005-10-06):
我是一个51单片机初学者,我在练习编程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不知是何原因,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我用的是KEIL软件,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include<at89x51.h> #include<stdio.h> .... unsigend int a; void main() { while(a=0;a<50000;a++); P0_0=1; while(a=0;a<50000;a++); P0_0=0; } 我希望我的这个程序只让P0_0反复动作一次,但却往复动作,我考虑我在主函数当中没有其它的循环语句,不应该有这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在程序末尾加一个死循环

网友B:
主程序是循环执行的

网友C:
写成这样:(另:请楼主以后写程序的时候严谨一点,"unsigend int a;"是不对的,应该是:"unsigned int a;",还有:是"for(a=0;a<50000;a++)"而不是"while(a=0;a<50000;a++)"
#include
#include
....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while(1)
{
for(a=0;a<50000;a++)
P0_0=1;
for(a=0;a<50000;a++)
P0_0=0;
}
}

网友D:
这样的小例子,前后两个程序对照,在加上周工和wcb327的提示,非常圆满,我想应该列入精华。

网友C:
不是吧?!这也能列入精华?!其实,MAIN函数里面还可以写成这样: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0;
while(1)
{
for(;a<50000;a++)
P0_0=1;
for(;a>0;a--)
P0_0=0;
}
}
这样,就可以在while的死循环里减少两次对a赋0值,程序可以精简一点.

网友E: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while(1)
{
for(a=0;a<50000;a++)
P0_0=1;
for(a=0;a<50000;a++)
P0_0=0;
}
}

网友F(2005-11-09):
如用中断:
sbit P0_0=P0^0;
void time()interrupt 2 using 2
{
P0_0=!P0_0;
TH0=...
TL0=...//由你需要的时间间隔(P0_0=!P0_0)
}
void main()
{
TMOD=0x01;
P0_0=0;
TH0=...
TL0=...//同上面的
EA=1;
ET0=1;
TR0=1;
for(;;){}//无限循环,P0_0反复动作
}

网友F:
To:苍鹰
我是刚学单片机的,用C语言编程,以后可能需要您的帮助

网友F:
可能我上面的程序有不妥,不好意思,

楼主:
TO:老莫
我也学得不太好,对于编程来说还是一个初学者.
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们一起研究.

楼主:
TO:老莫
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G:
"希望的这个程序只让P0_0反复动作一次,但却往复动作."
各位的回帖,都是往复运动。是不是理解错了。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for(a=0;a<50000;a++)
P0_0=1;
for(a=0;a<50000;a++)
P0_0=0;
}

网友A:
还没好?
只让P0_0反复动作一次,应该是:
void main()
{
for(a=0;a<50000;a++) //延时
P0_0=1; // P0_0为高
for(a=0;a<50000;a++) //延时
P0_0=0; // P0_0为低
while(1); /* 加一个死循环*/
}

网友H:
怎么是C语言,能用汇编吗?

网友I:
我想学习单片机,谁有KEIL软件,谢谢
bxqhk@163.com

网友G:
经过周公的一改;
更加完善了;
又学会了一招,那就是细心,多考虑,使之更加完善。

网友J:
恩,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