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气压定位加工控制

楼主(2005-10-06):
此气压控制为一简单的 气压定位 加工控制, 精密度不高但足以应付许多加工器件, 其工作原理如下: 1.押(START)钮Y9动作激活(A)电磁阀,Y10动作激活(B)定位电磁阀,汽缸往前推. 2.到达定点X1时Y10(B)电磁阀关闭,因为空气无法释放所以气压行成阻力使的 汽缸移动停止.并激活Y11(C)电磁阀. 一个气压将从(C)喷嘴喷至加工对象上. 3.Y11(C)电磁阀工作0.5秒后既关闭,并打开 (B)定位电磁阀, 汽缸往继续前推. 4.到达下一定点X2重复 2,3 工作. 5.到达下一定点X1重复 2,3 工作. 6.最后当X1定点工作完毕将关闭Y9(A)电磁阀,汽缸回原点后1秒B电磁阀关闭. 等待下一动作.
上海智国 QQ霞 绘

网友A:
因为手头有个EasyPRO1 SPLC,所以免不得拿它来试试程序,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输入程序,对照楼主所叙述工作原理,按部就班试验: 1.输入X4接通时,按一下连接X5的按钮,输出Y9、Y10接通;然后,断开X4。 2.接通X1,Y10断开,Y11接通。 3.Y11接通0.5秒后断开,Y10断开0.5秒接通。 4.断开X1、接通X2,Y11接通0.5秒、Y10断开0.5秒,与 2、3动作相同。 5.断开X2、接通X3,Y11接通0.5秒、Y10断开0.5秒,与 2、3动作相同。 6.X3接通时,Y9断开。再接通X4,1秒后Y10断开。 以后可重复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