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铂电阻这么脆弱吗?

楼主(2005-10-06):
小生厂里用的铂电阻pt100,要求的不少测量精度都是A级的,像啤酒发酵罐,它的使用温度范围大致在-2~20度以内,我们用的不少铂电阻用几个月时间后就达不到要求精度了。请问大虾们,铂不是很稳定的金属吗?有些还是铠装的,为啥会出现误差呢?而且应该不是校准方面出现的问题。

网友A:
不知到你们用的二次表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出现这种情况按我的经验一般有两种可能:1.铂电阻受潮,即使是铠装电阻也有这种情况。2.铂电阻对地短路,其对地绝缘电阻小于1兆欧。

网友B:
您是选低价低品质所致,首先铂丝纯度不够,而且线径不均匀等其它因素所致。

网友:
谢谢了,我们检定铂电阻是在检定室里的, 需恒温槽,二次表,标准电阻箱,和市电,以及导线类 请问市电不稳对二次表有影响吗? 我稳定一个温度点后要检定几个铂电阻的 检定顺序是 1。先稳定温度 2。并接好测量电路,用标准电阻箱测二次表误差,计入误差。 3。将铂电阻探头插入恒温槽内,候一段时间 4。将铂电阻所连的二次表显示温度与恒温槽显示温度对比 5。换另一支铂电阻连上二次表,继续2~5步,其中用标准温度计测量恒温槽温度并与恒温槽显示温度对比,仅一次。 6。再稳定另一温度点,重复2~5步 其中如果有哪支铂电阻有些误差,就基本上是该误差值了,应该不是测量方面的原因了。 由于条件有限,及其他原因,检定方法就如上了,其中应该有不足处,大虾们能给个好的检定方法吗?

网友:
所用环境确实容易受潮,可是小生不懂,像那些被密封起来的铂电阻也有受潮可能吗?对于短路问题在检定室应该不存在吧。 唐先生的分析可能有道理,但我用的铂电阻有些出自出名厂家,也不好报出来了。 最近决定用安徽蓝德的看看

网友:
求好的检定方发,可发到我的邮箱wslnb@163.com

网友C:
只要按国家检定规程检定就行了

网友D:
会不会是连接热电阻和二次表之间的连接导线接头处因腐蚀等原因造成接解不良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铂电阻引出线与铂电阻上的接线柱接触不良吧,可连接点处至从装好铂电阻用后就没动过,铂电阻也是安装在固定位置从不移动的,应该不会出现接触不良吧,而且铂电阻接线柱与二次表连接良好。 大虾们用的铂电阻精度变化怎样呢?

网友E:
我在啤酒厂用的Pt100 1是大厂铠装的 2是用的屏蔽电缆 发酵罐使用是效果很好

网友F:
具使用经验判断,铂电阻绝缘降低是影响精度的主要因素,使用过的铠装也一样,按目前有的生产厂的工艺,PT头与杆焊接处打磨后及易出现渗透,长期处在液体中及易受潮出现绝缘不好,我们遇得太多了.所以在检定室有问题不足为奇了.不过我可没有检定设备.

网友G:
一定要PT100吗?

网友H:
为什么不用热电偶?

网友I:
我也是做啤酒的。我们部门的PT1OO都有上百个了。关键真的是防潮(包括变送器).很多温度不准了,换下来干燥后又可以用的。 有机会切磋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西湖: 真的如此呀,干燥是个好主意,多谢指导了,相互切磋就不敢当了,呵呵,我从业还没多久呢,很多我要请教呢!! 回aphone:由于测温范围不大,测量温度也不高,而需求精度又比较高(要求温度误差不超过0.3度),所以基本不用热电偶,热电偶主要用在我厂的锅炉壁上。 回壮丁:PT100的市面上很普遍,易于选择。至于PT100这个分度号的具体含义,据说还有PT1000的,小生也不太清楚。还请大虾赐教。

网友:
还有,请问,哪有电子版的检定规程下载呢?最好是免费下载的

网友J:
达到这个精度不难的,铠装铂电阻就可以的,如果插入深度不大的话(300mm以内),绝缘问题很好解决的。不知你用的是那家产品

网友:
插入一般在400mm以内。很多都是铠装的铂电阻,我们现在准备用蓝德的铂电阻。 有些铂电阻接线端头的螺丝都起锈了,当然检定时是保证接触可靠的 呵呵,哪家产品我就不说了。。。。。。免得挨扁

网友J:
选什么厂家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每个厂家都可以达到这要求的),关键是要负责任。 或许你选的大厂家的产品是冒牌的?而且很有可能,只要不是从大厂家直接出来就90%是冒牌了。

网友J:
我可以免费提供2支你试试,有兴趣吗?

网友:
北京三康:您的好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难以推挡,不过采购是由我们上级领导决定的,我还是个小角色,无法左右。最近领导已决定好采购目标,三康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有机会我会向领导提起这件事的。

网友K(2009-06-29):
我买了兴化的双惠电器仪表常的数字温控仪,型号是XMTD2002,配置该厂的pt100热电阻,但使用几个小时后就坏了(温度偏差120度,我控制的温度是50度,加热源是两个50我的陶瓷烙铁芯,加热机油来供热的)我先后买了三个pt100的热电阻都坏了,说明是烧掉了,是仪器的出来的电流大吧(不应该有这样大的电流)这样我的试验就不能进行下去了,很郁闷,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L:
关键是铂电阻要好,便宜的4角左右,好的要近百元,你说你的东西能不出问题吗?

网友J:
兴化出的热电阻也敢用

网友K:
哦,热阻的价位相差如此大!是其质量本身的问题呀!谢谢指教

网友K:
能说明其质量是在那方面出问题吗,为什么老是将鉑电阻而烧毁(这时候测量其电阻是断路,没有电阻显示)?

网友M:
PT1000我们设备都有,开始测量电阻1000多欧姆,还以为坏了,看看图纸才知道不是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