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楼主(2005-10-06):
我有一台台达F-15KW变频器,启动电阻烧掉,更换后上电,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冒白烟,断电,检查后再上电,运行正常。请教诸位,这是咋回事?

网友A:
软启动继电器没有吸合!!!!!!!!!把启动电阻烧了,空载时没事,加负载时,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