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控伺服系统的差分信号使用问题

楼主(2005-10-06):
大家好,第一个问题,请各位高人给与解答,首先谢过了。 我使用的是西门子的数控系统,由于课题需要,我现在想把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A+,A-,B+,B-通过差分、整形放大后输入到一个DSP计数装置中,这个技术装置要求输入的是A相和B相,我现在不懂得就是如何把A+,A-或者B+,B-转换为A相和B相两个输出,我查资料,似乎需要用到差分放大器,查资料好像可以使用TI的INA系列或者AD的AD9631等芯片,这样可以吗?而且这几个芯片似乎也没有卖的,哪里有卖的,我在大连

网友A:
编码器输出的是5V信号吗?可以用DS3486、26LS32等等

楼主:
谢谢斑竹回答 不过输出都是2.5V的,AM26LS32是TI的产品吧?是不是有这个芯片加一个电阻就行了,电阻大概要多大的阿? 谢谢

网友A:
编码器信号常见的规格有5V方波信号、1V正弦波信号、11uA正弦信号、HTL方波信号。2.5V?我可以理解成5V信号吗?

网友B(2006-03-10):
你好.如果用DS3486接收差分信号
用不用加匹配电阻呢
DS3846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电阻
请指教

网友C:
查一下芯片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看了看不出来里面有
但是实际应用是怎么样的呢
我就是想知道
3486这样的芯片是否外面加匹配电阻
别人给我的电路就没有加

好用
但是实际是否用加的
请用过的朋友给个答案.我现在电路中加了.
加与不加我都用过.都没有什么问题。有可能具体短的缘故吧

网友D(2006-05-17):
请问谁知道:模拟开关可以直接切换差分信号吗?谢谢!

网友A:
抱歉,模拟开关是指什么?

网友E:
你要做什么?是选择接入A+还是A-吗?

网友D:
两路伺服反馈脉冲信号分别切换入控制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片子,理论上好象没问题,只要你不在乎切换的瞬间可能有几个数误动作。

网友E:
建议你用数据选择器,好象有74157吧,具体型号不太清楚了。不建议你用4052,他传送模拟信号比较好,但高速脉冲不合适,因为他有导通阻抗400欧姆左右,(输出没有驱动能力)会使脉冲信号的上升下降变慢,不适合数字信号的传送。

网友E:
至于切换问题,最好在静止状态切换,这样丢数要少点。如果完全不能丢数,需要切换仲裁电路由仲裁电路发出切换脉冲送给选择器的切换脚,类似光栅接长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