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通过RS232串口与志美CB900仪表的通讯

楼主(2005-10-06):
求助:电脑通过RS232串口与志美CB900仪表的通讯,我是用VB编的,我发送信息后,仪表传过来的是空字符,不知我写的程序是否有问题,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程序运行到:MSComm1.Output = Hex(Asc(S)) & Hex(Asc(E)) & Hex(Asc(T)) & &HD & &HA 就出错 错误信息:MSComm1.Output = <property is write-only>是什么意思,各位帮帮忙,我刚接触通讯这一块

网友A:
这事别人不好帮你,与厂家联系一下,要么用一下紫金桥的监控组态软件试一下。

网友B:
write-only是不是只读的意思:)你发送的指令是不是向里面写数据,这块表是不是只支持读的指令!我只是猜测:)

网友C(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