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

楼主(2005-10-0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电机一般有星接和角接, 如果本人的电源是三相220V的电源,请问用咱市场上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如何接到这三相220V的电源,使电机正常运转。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3KW以下改角接.

网友B:
不对,不对,我的理解全部是角接法。对电机标是星接380V的电机,角接后220V可在额定工况下运行,对电机标是角接380V的电机,因每相电压减为220V,可能会影响转矩的输出。王工所说的4KW往上改星接,我所见的4KW国产电机大部分是角接380V的,接成星接,220V线电压再除根号3,电压很小很小了,能带动负载吗?

网友C:
如果电源容量够,应该全部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D:
应该是角接。

网友E:
角接是对的

网友F:
应该是三角型接法

网友G:
三角接法是对的

网友H:
我有同感

网友I:
有同感,应该三角接法

网友J:
这些也值得在工控网上说吗?

网友K:
小功率电机采用三角形,大功率电机不支持! 请看电机铭牌或接线图!

网友L:
我觉得着让外国人看到不笑死才怪

网友E:
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还是老菜鸟说的更在理,如果增加成本的话,可以增加变压器或变频器等方法实现

网友M:
无聊.小儿科的问题还值得说说,兄弟你刚入行吗?

网友N(2005-12-04):
这应该放在电工论坛吧

网友O(2006-04-05):
小功率角接,大功率想其他办法

网友P:
主要看电机,很少有电机接220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无法回答

网友Q:
如你的电源是三相220V的电源,那你可使用电机铭牌上标有:
电压 380/220   接法  Y/Δ   这一类电机,当然取角形
或者使用 电压220 接法** 的电机

网友R(2010-01-09):
电压 380/220 接法 Y/Δ 这一类电机,是日系电机,当在日本时,线电压为220V,Δ 接,在中国为380V,星接当然取角形

电压 380/220 接法 Δ /Y这一类电机,是中国电机,当在日本时,启动时,Y接,运行时Δ 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