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到位后,会发热吗?

楼主(2005-10-06):
伺服到位后,靠动态平衡定位,如果用抱闸抱住,会发热吗?

网友A:
如果有报闸,一定要断使能信号。

楼主:
伺服如经常断使能,不是会对器件造成损害吗? 如果不断使能信号,会发生什么情况? 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伺服如经常断使能,对器件造成损害吗,不知到是什么人到处散播这样的谬误。 使能信号的频繁通断本身不会对器件造成损害,会对器件造成损害的,是在高速的情况下断使能信号,当电机停止或者速度很低接近停止的状态下,随变你把使能信号怎么折腾。 不断使能,电机发热甚至报警都是正常现象。 其他的解决办法不能说没有,但是都很麻烦。

网友B:
1。不清楚您为什么一定要外部制动,如果一定要外部制动,您可以用P动作指令,伺服P动作指令是专门为伺服外部制动设计的。 2。断使能会导致出现定位误差,最好不要使用这个办法,另外,一定要外部制动吗?

楼主:
是的,一定要用外部制动,因为到位后加工的外力非常大,所以必须要,只是p动作是用pi-p,还是另外要设成其他的参数? 断p改变电机的那种状态,为甚么不会影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