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讨论一下电机如何?

楼主(2005-10-06):
电机种类繁多.我们实际接触的很少.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电机.大家把见过用过的说一下.我们互相增进知识.希望能支持.

楼主:
我先说一个: 三相异步电动机 结构:由定子和转子组成. 原理:对称的三相定子绕组中通入对称的三相正弦交流电.产生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产生感应电流.形成电磁转矩.转子便沿着旋转磁场的转向旋转. 用途:广泛.占电机总容量的80%以上.

网友A:
我来说一个。ZD、ZDY系列锥形转子异步电机,这是一种带制动装置的三相异步电机。与一般电机的主要不同点是定子内园和转子外圆都是圆锥形。主要应用在电动葫芦上和行车上。只能满压直接启动。否则根本无法转动。

楼主:
单相异步电动机: 结构:由定子和转子组成. 原理:由于单相绕组只能产生单相脉动磁场.因此没有启动转矩.不能自行转动.一般采用电容.电阻.罩极分相法来获得旋转磁场使电机启动.

网友B:
谁来说说同期电机啊,我非常想知道它的原理,不仅仅是转子接入直流以达到同期,还有什么吗?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你打错字了吧?应该是同步电机。最小的同步电机就是鸿运扇上的驱动转栅的那个小不点的电机。当然,这是单相的。三相的同步电机的定子和普通的异步电机没啥不同,(起码原理上是这样的)关键在转子,有点象直流电机的转子吧?还有,一般同步电机启动时还是要靠同轴的异步电机来带动的,否则无法达到同步运转的状态的。到接近同步转速时再切换到同步状态。 同步电机一旦因为负载或其他的原因转速下降超过允许值,这时叫“失步”,此时定子绕组电流大增,会导致烧毁的,故绝不能过载使用。 同步电机转速十分稳定,和和绕组极数有关,这一点和异步电机一样。 呵呵,只记得这么多了,真正的大功率的同步电机我也没见过,这些都是原来书本上的内容。

网友A:
再说一个,现在可能已经用的不多了,我厂的前年就淘汰下来了-三相异步换向器电机。此种电机维护十分麻烦,有很多碳刷,极多!但调速性能和直流电机一样好,且无需其他配套设备。详细说来太麻烦,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有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A:
电磁调速电机也能算一种吧? 结构:由一台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和电磁滑差离合器组成。 原理:离合器的主动轮由异步电机带动旋转,从动轮(和输出轴连体)上有一个线包,通入直流电后会在从动轮的爪极上产生磁场,和旋转中的铸铁的主动轮感应产生扭矩,驱动输出轴带动负载。扭矩的大小受线包中直流电流的大小控制。此钟电机一般要和专门的调速器配套使用。

网友C:
以前我修过一台保护焊机,上面有个伺服电机,形状象块饼,拆开没有线圈,只有象电路板样的电线嵌在上面,有碳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旋转的.

网友D:
三相同步电动机转速:n=60f/p f--电源频率;p--电机的极对数;n--同步转速

网友E:
还有控制电机,比如步进,伺服,交磁扩大机,旋转变压器,等等

网友F:
为同步机补充一点:同步机有不受电网波动影响的优点(当电网电压降低同步机能强励)再有同步机工作时功率因数是超前的,所以它可以向电网提供无功补偿,大型风机,水泵,钢厂的初轧机都采用同步机。

楼主:
我们用的电机太多了.只是见得太少.请各位说一下.

网友G:
费话你用的多还看的少

网友H:
有人来谈下交流伺服电机吗?还有驱动器,很想了解

网友I:
请问一下绕线式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同步电机转速是n=60f/p 那一步电机转速要怎样计算呢?

楼主:
减去转差.

网友A(2005-11-05):
今天来说说直流电机吧。我国的直流电机似乎并未完全统一制式,定子和励磁的线号就有多中标示,特别是碳刷和碳刷架,就更是多种多样了,举个例子,同是Z2-72 22KW 220V 1500转的电机,上海南洋、西安电机厂、重庆电机厂的就分别是三种规格的碳刷,互不通用。这是厂家的小把戏?呵呵,晕

楼主(2006-06-13):
种类太多,我们接触的很少,见过几十种的朋友算多的了,大家汇集起来,互相学习借鉴交流.希望各位支持,个人能力有限

网友J:
顶起。
可惜我对电机不了解,只用过异步电机

网友K:
电机种类太多,本人修过多年电机一下子说不清,只知道小的比手机震动电机还小,大的有几万千瓦.

网友L:
见过用过的电机太多了,直流的Z2、Z4,交流嗣服,矢量变频电机,步进电机,力矩电机等我们公司都有,普通的异步电机就不用说了,欢迎各位有时间到我们公司来看看

网友M:
我来说个高压绕线三相异步电动机,其实就个头大点,加个液阻柜,有滑环,碳刷维护麻烦点,

网友N(2008-07-14):
伺服马达就 是个同步电机

网友N:
我们是做伺服马达和减速机的公司 QQ27393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