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界面

楼主(2005-10-07):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三菱有一个人机的型号:A8GT-70GOT-SM;的可能是停产好久的了,但是现在坏了,我想再买一个或者有那个型号可以代替这个A8GT-70GOT-SM的????? 那位大哥知道的话,请留言!谢谢!

网友A:
现在电源还有吗有的话把程序读出来转换一下就可以了,否则只能修了.

网友B:
可替代的很多,只是画面、程序需要重新组态。你现在用的是几吋的?

网友C:
你好!我建議你用A9GOT或者是pro-face人機,因為A870GOT人機年代久了會老化,如時顯示時不顯示,死機等問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