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RSlox Emulate 5000中添加不了Controller

楼主(2005-10-07):
我在Rslogix Emulate 5000中能添加了Emulate 5000 controller,1789-SIM IO模块两种 虚拟模块,在RSlink中也添加了虚拟背板驱动程序,但是在RSlink 中却只能看到1789-SIM 而看不到Emulate 5000 controller 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小弟先谢了!

网友A:
你用的RSLINX不是专业版的吧

楼主:
rslinx 2.4 好像不是专业版

网友B(2005-12-22):
设置有问题,肯定可以看到!

网友C:
你有RSLogix Emulate 5000的key?全世界都在找他,求你用HD-COPY做一个给大家发上来吧,我们会感恩不尽的!

网友D(2006-02-15):
Emulate只能仿真178X模块么?

楼主:
我的Emulate 5000装上就能用了,没有什么KEY呀!

网友E:
必须有授权

网友F:
最好去www.ab.com当一本GETTING RESULT GUIDE。

我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说明就EMULATE成功了。

网友G(2006-04-13):
你好,谁知道那里能下载到Rslogix Emulate 5000,多谢啦

网友H(2006-05-19):
在SLOT菜单下create module下面找

网友I:
好像有版本要求,我下载了也是无法模拟运行

网友J(2006-07-27):
应该是rslinx的问题,建议重装一下,Emulate 5000的授权我也很奇怪,我没装授权也用了一段时间,只是有时候会提示没有授权用不了,有时候把系统时间改一下又可以用!!!

网友K:
你用RSLINX专业版一定可以!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L(2007-04-03):
和版本有关系,
有的版本不用授权的.

网友M(2007-10-30):
可以给一个Rslogix emulate5000 软件吗?
LWJ00007@163.COM

网友N:
不授权是不好使的!

网友O(2007-12-10):
 This one l have tried ,it is very good.this can tell you how to configuration emulate5000,and rslogix5000.

http://rss.api.ebay.com/ws/rssapi?FeedName=MemberBlog&memberid=plc_training

网友P(2012-05-15):
我的也仿不了不知为什么 谢谢

网友Q(2012-07-14):
对:hongjinlong2010关于
我的也仿不了不知为什么 谢谢
内容的回复:
你的RSLink没装还是没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