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问答

楼主(2005-10-07):
.※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到旋转编码器: 工业控制中的定位,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应用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很好用。可是,随着工控的不断发展,又有了新的要求,这样,选用旋转编码器的应用优点就突出了:   信息化:除了定位,控制室还可知道其具体位置;   柔性化:定位可以在控制室柔性调整;   现场安装的方便和安全、长寿:拳头大小的一个旋转编码器,可以测量从几个µ到几十、几百米的距离,n个工位,只要解决一个旋转编码器的安全安装问题,可以避免诸多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在现场机械安装麻烦,容易被撞坏和遭高温、水气困扰等问题。由于是光电码盘,无机械损耗,只要安装位置准确,其使用寿命往往很长。   多功能化:除了定位,还可以远传当前位置,换算运动速度,对于变频器,步进电机等的应用尤为重要。   经济化:对于多个控制工位,只需一个旋转编码器的成本,以及更主要的安装、维护、损耗成本降低,使用寿命增长,其经济化逐渐突显出来。   如上所述优点,旋转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各种工控场合。 5.※关于电源供应及编码器和PLC连接: 一般编码器的工作电源有三种:5Vdc、5-13 Vdc或11-26Vdc。如果你买的编码器用的是11-26Vdc的,就可以用PLC的24V电源,需注意的是:   1. 编码器的耗电流,在PLC的电源功率范围内。   2. 编码器如是并行输出,连接PLC的I/O点,需了解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是推拉式(或称推挽式)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有N型和P型两种,需与PLC的I/O极性相同。如是推拉式输出则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3. 编码器如是驱动器输出,一般信号电平是5V的,连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24V的电源电平串入5V的信号接线中去而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端。(我公司也可以做宽电压驱动器输出(5-30 Vdc),有此要求定货时要注明) 6.※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编码器并没有坏,而只是干扰的原因,造成波型不好,导致计数不准。请教如何进行判断?谢谢! 编码器属精密元件,这主要因为编码器周围干扰比较严重,比如:是否有大型电动机、电焊机频繁起动造成干扰,是否和动力线同一管道传输等。     选择什么样的输出对抗干扰也很重要,一般输出带反向信号的抗干扰要好一些,即A+~A-,B+~B-,Z+~Z-,其特征是加上电源8根线,而不是5根线(共零)。带反向信号的在电缆中的传输是对称的,受干扰小,在接受设备中也可以再增加判断(例如接受设备的信号利用A、B信号90°相位差,读到电平10、11、01、00四种状态时,计为一有效脉冲,此方案可有效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计数准确))。   就是编码器也有好坏,其码盘\电子芯片\内部电路\信号输出的差别很大,要不然怎么一个1000线的增量型编码器会从300多元到3000多元差别那么大呢? ①排除(搬离、关闭、隔离)干扰源,②判断是否为机械间隙累计误差,③判断是否为控制系统和编码器的电路接口不匹配(编码器选型错误);①②③方法偿试后故障现象排除,则可初步判断,若未排除须进一步分析。 判断是否为编码器自身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排除法。现在我公司编码器已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已成熟运用,产品故障率控制在千分之几。排除法的具体方法是:用一台相同型号的编码器替换上去,如果故障现象相同,可基本排除是编码器故障问题,因为两台编码器同时有故障的小概率事件发生可能很小,可以看作为0。假如换一台相同型号编码器上去,故障现象立刻排除,则可基本判定是编码器故障。 7.※请教一下,何为长线驱动?普通型编码器能否远距离传送? 答:长线驱动也称差分长线驱动,5V,TTL的正负波形对称形式,由于其正负电流方向相反,对外电磁场抵消,故抗干扰能力较强。普通型编码器一般传输距离是100米,如果是24V HTL型且有对称负信号的,传输距离300-400米。 8.※有网友问:能否简单介绍旋转编码器检测直线位移的方法? 答: 1,使用“弹性连轴器”将旋转编码器与驱动直线位移的动力装置的主轴直接联轴。    2,使用小型齿轮(直齿,伞齿或蜗轮蜗杆)箱与动力装置联轴。    3,使用在直齿条上转动的齿轮来传递直线位移信息。    4,在传动链条的链轮上获得直线位移信息。 5,在同步带轮的同步带上获得直线位移信息。    6,使用安装有磁性滚轮的旋转编码器在直线位移的平整钢铁材料表面获得位移信息(避免滑差)。    7,使用类似“钢皮尺”的“可回缩钢丝总成”连接旋转编码器来探测直线位移信息(数据处理中须克服叠层卷绕误差)。    8,类似7,使用带小型力矩电机的“可回缩钢丝总成”连接旋转编码器来探测直线位移信息(目前德国有类似产品,结构复杂,几乎无叠层卷绕误差)。 9.※求教:增量光栅Z信号可否作零点?圆光栅编码器如何选用? 无论直线光栅还是轴编码器其Z信号的均可达到同A\B信号相同的精确度,只不过轴编码器是一圈一个,而直线光栅是每隔一定距离一个,用这个信号可达到很高的重复精度。可先用普通的接近开关初定位,然后找最为接近的Z信号(每次同方向找),装的时候不要望忘了将其相位调的和光栅相位一致,否则不准。 根据你的细分精度要求和分辩率要求选用。精度高自然要选用每周线纹高的,精度不高,就没必要选用高线纹数的圆光栅编码器了。 10.※请教两个问题: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型编码器有何区别?做一个伺服系统时怎么选择呢? 常用的为增量型编码器,如果对位置、零位有严格要求用绝对型编码器。伺服系统要具体分析,看应用场合。 测速度用常用增量型编码器,可无限累加测量;测位置用绝对型编码器,位置唯一性(单圈或多圈),最终看应用场合,看要实现的目的和要求。

网友A:
礼貌待人,文明发帖!

网友B:
编码器和PLC的结合应用没有介绍

网友C:
日本的伺服用的编码器,(松下甚,在电机尾部),容易损坏,配件难,价格高,坏后容易报警号码:16过载,22编码错误,给售後服务带来不便,单独的编码器到是没有什么的电流一般在100MA左右,5-24V的都有,600P-2000P的很普遍

网友D:
楼上提到的这些问题也并没有说错什么?只是具体应用方面讲的有些不够详细,我也是做编码器技术服务的!如果各位网友有编码器的问题,也可以加QQ 咨询!

网友E:
一种新颖巧妙的位移测控方法简介 本人长期潜心研制成功一种新颖巧妙的位移检测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利用光、电、磁、及”隧道效应”进行位移、长度、角度的计数、判向、细分、抗抖动检测。且形式多种多样。有高精度的、有高响应速度的、有长量程的、有适应环境差的、有特低成本的、有接触式的、有非接触式的、有微型的......等等。可开发出非常多的高新枝术产品。能解决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工业中许多位移、长度、角度测控。最重要的特点是包括细分在内的电路都是数字电路,其测量精度对于电路中的电子原器件的质量、温度影响……等有一定的宽容度。 <一>现研制成功两种高新枝术产品样机。 <1>研制成功光电旋转编码器的计数、判向、抗抖动计数电路。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分辩率为2*(a+b)),和非常高的转换速度,具有非常高的抗抖动性能。少量的数字集成电路组成。样机通过上千次运行。稳定可靠。具有经济效益。并提高光电旋转编码器的销售量。 <2> 研制成功一种特低成本的高频响旋转编码器(也可用于位移、长度测量)。技术性能和特点是以下几点。分辩率为o.2cm。(如果机加工精度提高,则精度还可提高)。量程可根据需要决定。<c>频响3Mhz。<d>内部无集成处理电路。结构非常简单。可以小型化。也因此它能适应各种不同环境、准确度、使用寿命等方面都具有很好的性能。<e>准确度主要依据机加工精度。由于结构非常简单,机加工部件非常少。准确度极高。配套用的计数、判向、细分、抗抖动电路可远离编码器安装。<f>估算成批生产成本最少的少于5元(不含计数、判向、细分、抗抖动电路)。可用于量地尺、卷尺、身高测量……等中精度测控。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样机通过上千次运行。稳定可靠。 <二>研究设计了三种高新枝术产品。 <1> 研究设计了一种高性能游标卡尺。少量的数字集成电路组成。 <2> 研究设计了一种光栅的计数、判向、细分、抗抖动电路。性能比采用莫尔条纹方法更好。 <3> 研究设计了一种利用”隧道效应”进行位移测量的仪器。由于电子束波长比光波波长短得多。所以精度很高。 先进的位移、长度、角度测量技术对现代工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例如准确加工、准确定位、准确装配与调整、尺寸误差与形位误差的准确测定等,都越来越多地需要准确的测量技术。使生产出的工业产品为优质产品。可想而知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多大。由于该技术有一重要特色,即形式多种多样,应用广泛。最简单的只用漆包线就可制成一个分辩率为0.2mm、量程任意、高响应速度的、直线曲线均可的特低成本的位移、长度、角度测量器、(不含计数、判向、细分、抗抖动电路)。该技术意义重大。 E-mail:hmvv@sohu.com

网友F:
关于用旋转编码器测位移的方法:编码器信号直接输入计数器,设置计数器的比率参数,显示位移就是了

网友G:
哦,好久没到这里来看看了, 今天一来又发现不少新面孔啊!!   恩,这个行业看来有越多的人来参与了,这也是好事啊!!

网友H(2005-11-29):
德国hengstler编码器怎么样?

网友I:
还可以,目前主要是高端编码器市场,主攻分体编码器,常规增量编码器hengstler没有明显优势。

网友J(2006-01-08):
伦茨编码器怎么样,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K:
编码器贵吗?

网友L:
据我所知,伦茨伺服电机上主要用日本多摩川(TAMAGAWA)的旋转变压器.

网友M:
大家好:
  请问AS5040磁性编码器用哪一种汇编语言编程比较好.有人做过吗?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N:
这可是是精密仪器啊

网友O:
韩国产品在起步时间、生产规模上的确比中国有优势,但其他的并不比中国有好多少,按中国的发展,完全能赶上。所谓的韩国民族精神,所谓的“严谨团结的凝聚力”,回顾一下过去的韩战和最近的“科学造假”就清楚了,不要被近期的“韩流”文化宣传所迷惑。

网友P:
编码器的应用比较广泛,不论是增量型的还是绝对型的

网友Q:
有人知道检测方式是光电式,而信号形式是正弦/余弦的编码器,与现在普通的码盘式编码器有什么区别,和旋转变压器编码器有什么区别么?其抗震情况如何?谢谢了

网友I(2006-02-08):
大家新年好!
To 厘米:信号形式是正弦/余弦的编码器,与现在普通的码盘式编码器是有一些区别的,习惯上普通的码盘式编码器是指输出为高低电平数字信号(101010矩形波)的,而正弦/余弦信号是由正弦波的原信号经放大整形输出,是模拟信号,要求波形质量要好,便于后道用户进行倍频细分(如四倍频、五倍频、十倍频等);这两种输出信号(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的编码器我们都生产,有现货。抗震性能不错,要看应用场合及编码器的结构,抗震性能要求特别高的可定制(编码器2005年度,我们编码器产销超过10万台的,应用很广)。旋转变压器主要欧洲国家的产品应用相对要多一些,磁电工作原理。

网友I:
To黄工:茨伦编码器是欧洲品牌,质量应该不错,价格无明显优势,国内应用的不多;国内进口品牌中低端的日韩相对多些;国产的质量也不错,性价比高;我们的目标,像八十年代的彩电一样,当初是洋品牌一统天下价格奇高,经过革命与洗理、多年努力,现在的彩电是民族品牌唱主角,质量不错得到大家认同并价格便宜,进入寻常百姓家;国货当自强!

网友R:
国货当自强,一点不假,竞争中的国货,除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多的注重了价格优势.广大用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产品选型,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不要过于盲从.
我们厂编码器,型号全,质量好,价格更好(直销,直接让利于客户)
电话:13356316623
希望与工控界的同志们交朋友,QQ25552388.

网友S:
不管是国产的,还是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的,只要能满足客户需求就是好产品,我是代理欧洲编码器的,产品线比较齐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  liuchengonline@126.com  QQ:9952476

网友T:
各位:我买了韩国autonics的E40S-200-3-2编码器,该编码器不能直接与西门子的输入模块相连接,如何转换,请指教

网友U:
    请问德国  LENZE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可否用国产代替啊,我公司有20多个lenze电机编码器都坏了,
谁有请给我发E-MAIL:986136@163.com

网友I:
To A :你好,看能否有国产电机编码器代替,得首先看LENZE伺服电机用得是用哪种类型的编码器(普通增量式、绝对式?整体式安装、分体式安装?对轴型、空心轴型?),搞清后才能确定是否直接替换。一般来讲,若不是码盘碎,可修复。可先发一个到无锡瑞普来看看,我们较有经验。请致电 0510-85628111  吴小姐

网友U:
to 激情^^微笑:
我对编码器不大懂,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让我先了解一下!

网友I:
To A:可登录网站http://www.Chinarep.com.cn详细的可电话交流.0510-85625085 李工 钱工

网友V:
编码器什么时候以地域来区分质量了?! 给大家看下台湾HONTKO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值型,手轮,米轮,拉线式编码器/电阻尺,产品系列齐全。 可来上网看下,WWW。MINSEN-TW。COM。另有详细资料,可来电索取。 东莞铭圣电机 郭房华0769-85987399 愿与各位同行一起推动编码器产品在工控中的运用。

网友W:
请参考真尚有网站上的编码器:
www.51sensors.com

网友X:
现有以下需求,手工旋转度盘,要求一周输出50左右的两相脉冲,类似仪器上的旋钮,如有意合作请 Email:ScEmpire@tom.om 或QQ:77131446

网友Y:
我要用FX2N的PLC,读意大利LIKA绝对型编码器的值.请问一下各位大哥.是不是编码器上的0V端子接PLC的COM端,24V接PLC的24V.BIT GRAY(格雷位)1~11个端子接X0~X12.CW与CCW接其它X端.然后是不是通过GBIN指令就可以读编码器上的值了吗?(本人手上没有说时书,急啊也没有用过绝对型的).那位大哥指点一二啊.不胜感激!

网友T(2006-04-05):
各位,三菱的东西真是不好用,运行了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A1SD75M1就不停的报警,现在不能用了,很是伤脑筋,如果有那位高手熟悉三菱A1SD75M1和J2S-100B请指教

网友Z:
我现在有一台FX2N-64M的PLC 及光洋TRD-S1024V的编码器,我想做高速计数用,双相双计数用,请问哪问高手告诉我一下接线方法及程序的写法,谢谢!
邮箱地址:lmj2639@126.com编码器电源:0-5V

网友AA:
   我现在没有用国旋转编码器,哪位有资料,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AB(2006-05-06):
就增量型的编码器和PLC的解决方案,偶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实用心得,欢迎和偶交流交流。
QQ50899009

网友AC:
请教各位大虾:
    脉冲输出编码器和西门子S7-200系列PLC联接,用S7-200自带的高速计数口分别采A相B相脉冲信号,可PLC不能正确计数,而且不能区分正反向,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联络:josephwest@163.com

   谢谢!

网友AD:
如何使用E6B2 360P/R型旋转编码器(增量型)进行高速转送测量显示?!!!!求教。。!!

         请联络:feikex@126.com

谢谢!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R:
你接收的终端是什么?呵呵可以选用不同的显示方式,以后要用编码器多考虑考虑国产牌子,国货质量现在都不错,价格也好.替代E6B2的价格才300人民币呀,呵呵 联系电话13356316623,有技术交流,请联系QQ25552388

网友AE:
请教哪位高手,西门子S7-300PLC选择哪种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好?
请赐教,

网友AF:
当然是德国海德汉的,精度高,4096圈,每圈分辨率是8192。

网友(2006-06-13):
工控同行,大家好,在下有一工程,用户要求用德国亨士乐增量编码器,须有ROSH无铅认证。其品牌哪些型号通过无铅认证,谢谢。QQ:584879539

网友AG:
To:在使用编码器过程中有信号不兼容问题的朋友。我公司代理德国MKS信号转换器,有频率与模拟量转换,SSI 与模拟量转换,等等,在欧洲,西门子就是MKS的一大用户,现在中国推广,如有兴趣,欢迎来电索取资料,0755-26523710刘生

网友AH:
请问各位大师,在哪有编码器书籍

网友I(2006-07-26):
大点的新华书店都有这方面的书籍,不过大多是初略介绍。

网友AI:
德国海德汉编码器就是好。
但价格也不低!

网友AJ:
无锡图邦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意大利Eltra和德国Kubler编码器等产品,
供货渠道好,价格优,欢迎来电垂询!

地址:无锡市清扬路7号联通大厦1001-1004室
电话:0510-85034417  传真:0510-85034420
网址:www.wxtbe.com

网友AK:
上海锦晨电子有限公司是德国亨士乐编码器的第一代理商,不仅质量好,价格绝对有优势,欢迎来电:13916334410

网友AL(2006-09-01):
请问ES5-9XX编码器的弹性连轴器哪儿有卖?我们机台上的连轴器经常会断裂,是否是安装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I:
先问一下弹性联轴器的主要参数,两个内孔直径=?,长度=?,无锡瑞普有生产编码器用联轴器,多种规格。疲劳断裂安装不同心原因较多。

网友AM:
都是高手嘛,请踊跃发言,

网友AN:
我公司生产销售步奇牌旋转编码器,详情请登陆www.whfxdz.com

网友AO:
     我司长期经销日本多摩川(TAMAGAWA)编码器,旋转变压器,价格绝对有优势,还有一些国内订不到的特规产品我司都可以供货。
     长期提供为伦茨伺服电机做配套用的旋转变压器,价格优惠货期准确,如:TS2014N181E32,TS5013N68,TS2014N182E32等

     如有需求用户可来电查询:13859029331

网友AP:
To:邓涛
不知道您的PLC是什么型号,据我所知仅224xpcn自带的高速计数模块两相速度可达100k,其他的只有20k-30k左右;也不清楚您的编码器是什么牌子的,AB相是PNP还是NPN的,是否跟PLC的输入匹配,且编码器多少线的,输出脉冲是多快。我估计首先可能是速率不对,其次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AQ:
哪位大哥大姐有E6B2 360P/R型旋转编码器(增量型)与OMRON的PLC配合使用,并用8421码数码显示器显示角度的实例程序啊。能给我一份吗?新手请教,谢谢!wuqing820218@126.com

网友I(2006-10-11):
这里是技术讨论的贴子,请纯粹做广告的到别的地方,以减少大家看技术文件的时间。

网友I:
见到有网友在别的帖子上留言,问“光电轴角编码器”和“光电旋转编码器”的关系,或是否是某一分支?
在此解释一下:从不同角度看待,“光电轴角编码器”-为专业术语,见国标机械工业部 JB/T9942-1999,标准命名:光栅角位移传感器;国家技术监督局 计量检定规程 JJG900-95,标准命名:光电轴角编码传感器。无锡瑞普科技样本就用此命名,见网页http://www.Chinarep.com.cn谢谢光临;而“光电旋转编码器”,是从用户使用时只有旋转才产生脉冲信号的角度来称呼,更形象,通俗,从用户角度更易理解些。
编码器的大致分类:
编码器(Encoder)是检测可移动部分的位移、速度,后以数字信号输出的。适于并应用于机械装置的计算机控制。编码器的种类很多,可依其动作原理或测量对象等分类。依据动作的作原理,分为光学式、磁性式、刷子式、电磁感应式等。其中,光学式、磁性式最常用。又依据检测对象分为测量直线位移的线性编码器、测量角度位移之旋转式编码器。又可分为输出相对位移量的增量型和输出绝对位移量的绝对型。编码器按输出特性来分类,可以有如下的几种分类:1. 光电式:由刻有光栅之主尺和副尺所构成。2. 磁动式:由磁头及镀磁性层之长杆所构成。 3. 静电电容式:由接收电极之主尺和发射电极及质测电极之副尺构成。 4. 电磁式:由感应式滑块线圈及有刻度尺的金属基板。5. 电刷式。光电编码器按其量测对象来分类可分为:1.光电长度编码器(光栅尺、光学尺),2.光电圆编码器:以角度为量测对象,然而亦常用于直线长度之精密量测场合里。
由于机件的直线及旋转运动常是由马达旋转来带动并作减速及转换,因此圆编码器比长度编码器还要常见。圆编码器又称轴编码器(Shaft Encoder),将轴的旋转角度量编码加以计数,再与机械中螺杆之螺距相乘,如此便可计算其长度行程。

网友AR:
德国TG的比较好.

网友AS:
串行通讯作为一种新型集中分散电梯控制系统,在国内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较以往集中统一控制系统而言各分控器可完成一些诸如呼梯、指令、显示等工作,极大减轻了主控器的负担,主控器效率明显提高。
    ----串行通讯明显减少了PLC过程控制器的输入、输出点。控制柜内PLC的点数不会随层站增加而改变,使控制柜标准化成为可能。另外串行通讯也使井道电缆的数量减少,使安装接线、维修等简单方便,故障点大大减少,提高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目前在电梯串行通讯技术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从结构的BIBUS网络系统,它采用RS-485总线,通讯结构为命令响应式,其潜在的危险就是采用了集中控制方式,一旦主接点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将瘫痪。另外在硬件系统中,硬件电路板的制作,每个组件不可能保证严格的准确,即使在组件使用前进行老化处理不仅费时、麻烦,也很难保证100%合格,所以这样的电路板也很难保证质量,用在串行系统中就是故障隐患。另一种为各接点自主通讯方式如CAN总线,NEW LIFT以及LONWORKS总线。总之这些串行通讯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哪一层出现问题查起来很不方便,需要每层都查一遍,而我们要用的西门子AS-I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它的主站能独立显示每个从站的信息。
    ----AS-i(Actuator-Sensor-Interface传感器-执行器-接口)是为最低层现场自动化而设计的网络,是使用于双工位的执行器和传感器的网络。AS-I是基于主-从原理进行工作的。在中心控制器PLC上有一个主站模块。通过AS-interface电缆连接起来的传感器/执行器作为从站模块由主站模块操纵。
    ----AS-i在电梯中的具体应用如图

    2、节省了PLC的I/O点
    ----因为所有呼梯信号、指令信号、指示灯、层显等,无须直接和PLC相连,这使的PLC的点数大大降低。
    3、编程调试简单
    ----ASI与并列的I/O没有任何区别,因此AS-i与现有的系统相连接只需对控制程序进行略微修改,整个系统可以在无须了解ASI内部功能和附加软件的情况下进行调试。
    4、通讯准确及时
    ----AS-i是一个"单主站系统",即每个网络只有一台用于数据交换控制的主站,它顺序地访问每个从站并且等候其响应。AS-i使用一个固定的传输模式,因此能够满足复杂过程的控制传输或区别数据类型的要求。
    6、双芯电缆传输数据和电源
    ----在数据交换的同时,AS-i电缆同时为按钮、指示灯供电(30VDC)电源取自AS-i电源,无须另接电源。通过绝缘穿刺接点实现从站的快速连接。
    7、防止反极性接线的快速连接
    ----电缆的特殊造型使接线快速而简单,避免接错。
    8、可靠、灵活的操作方式
    ----通讯方式提供了很高的操作可靠性,主站检查网络电压和传输的数据,它能识别传输错误和从站的故障,并且向控制器报告这些事件,用户可以决定系统对他们该做怎样的处理,在对系统中其它站点通讯不影响的情况下对从站进行更换和添加。
    ----一个重要的优点在于AS-i主站无须调试,无须应用软件和通讯软件包,ASI电缆上所接从站模块工作的同时,ASI主站自动通过ASI电缆进行通讯。

网友AS:
教你如何选择正确的电缆
因为标准的连接线或多芯双绞线目前仍然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线。这些基本的标准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越来越多的智能传感器、I/O设备、数据采集和通信,以及各种电源、多用的机器人和加工设备的应用,使得连线和电缆的选择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当然,选择正确的电缆也不是那么的神秘莫测。 对于非稳定(non-stationary)性、通信或更多的传统接线和电缆,有8种主要的选择。包括连续伸缩(continuous flex);扭力机器人(torsional robotic);伺服;控制;数据总线;欧洲标准线、电缆和光纤;欧洲Unitronic线;以及起重和传输系统电缆 。各种频率驱动、光纤和更多特殊用途的电缆类型和连接方式都必须根据其特性进行应用。 连续伸缩电缆(Continuous flex cable)是为高速自动化应用场合设计的,如工业机器人、取放(pick-and-place)机械、操作系统、机械加工和传输系统。标准的控制电缆应用于这些场合,但是不适用于连续伸缩的情况,因为其最小要达到500-1000万转。连续伸缩电缆能以6.5-13 ft/sec进行运转,其加速度可达到25 ft/sec。 连续伸缩电缆由弹性材料制成,因此,在每次伸缩周期后能快速恢复到未受力状态。其铜芯必须具有良好的延展性(不超过34标号),这有助于移动和减少连线。 在选择和安装连续伸缩电缆时,用户必须注意它的弯曲半径。它表示了角的紧绷程度(通常直径为12 x ,或更小),在范围之内不会产生弹性记忆的损失,以及其他破坏。用户还必须注意伸缩寿命。 扭力机器人(torsional robotic)电缆使用于扭曲和弯曲的应用场合,能减少故障和疲劳,一般适用范围可超过200万转。但也必须在标准电缆规定的温度、电压和老化程度等要求下运行。 伺服电缆在一根电缆中有3种类型:用于伺服电动机的电源、信号和控制。以便能在远、近距离中准确移动。伺服系统要求高伸缩循环周期电缆,还包含不同标号的内芯。电源内芯驱动马达,控制内芯指导设定的运动。伺服电动机经常要在电磁干扰屏蔽(EMI)的环境下运行,避免对控制和反馈信号的扰动。 控制电缆允许数据传输。这种电缆的中的中小标号的屏蔽电缆通常需要的电压为115 V ac或24 V dc,有时也称之为“电子线(electronic wire)”。 数据总线电缆以高速、高带宽传输信息,信息在连接底层设备和控制系统设备层网络中传输,无须输入输出接口。 欧洲标准线(European wire),用于出口向欧洲国家的设备,遵照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标准,符合CE标准,并且适用于电源电缆和连接线。 欧洲Unitronic电子电缆是多对数电缆(multipair cable),同样也符合欧洲标准如VDE、DIN。用于电子、通信、过程控制和仪表应用。

网友AS:
PLC控制系统应用的抗干扰问题
[摘 要] 分析了电磁干扰及其对PLC控制系统干扰的机制,指出在工程应用时必须综合考虑控制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并结合工程提出了几种有效的抗干扰措施。 [关键词] 电磁干扰 电磁兼容性 PLC控制系统 接地技术 1 概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PLC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关系到整个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自动化系统中所使用的各种类型PLC,有的是集中安装在控制室,有的是安装在生产现场和各电机设备上,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要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一方面要求PLC生产厂家用提高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和使用维护中引起高度重视,多方配合才能完善解决问题,有效地增强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2 电磁干扰源及对系统的干扰 2.1 干扰源及干扰一般分类 影响PLC控制系统的干扰源与一般影响工业控制设备的干扰源一样,大都产生在电流或电压剧烈变化的部位,这些电荷剧烈移动的部位就是噪声源,即干扰源。 干扰类型通常按干扰产生的原因、噪声干扰模式和噪声的波形性质的不同划分。其中:按噪声产生的原因不同,分为放电噪声、浪涌噪声、高频振荡噪声等;按噪声的波形、性质不同,分为持续噪声、偶发噪声等;按噪声干扰模式不同,分为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分类方法。共模干扰是信号对地的电位差,主要由电网串入、地电位差及空间电磁辐射在信号线上感应的共态(同方向)电压迭加所形成。共模电压有时较大,特别是采用隔离性能差的配电器供电室,变送器输出信号的共模电压普遍较高,有的可高达130V以上。共模电压通过不对称电路可转换成差模电压,直接影响测控信号,造成元器件损坏(这就是一些系统I/O模件损坏率较高的主要原因),这种共模干扰可为直流、亦可为交流。差模干扰是指作用于信号两极间的干扰电压,主要由空间电磁场在信号间耦合感应及由不平衡电路转换共模干扰所形成的电压,这种让直接叠加在信号上,直接影响测量与控制精度。 2.2 PLC控制系统中电磁干扰的主要来源 2.2.1 来自空间的辐射干干扰

空间的辐射电磁场(EMI)主要是由电力网络、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雷电、无线电广播、电视、雷达、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产生的,通常称为辐射干扰,其分布极为复杂。若PLC系统置于所射频场内,就回收到辐射干扰,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对PLC内部的辐射,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而是对PLC通信内网络的辐射,由通信线路的感应引入干扰。辐射干扰与现场设备布置及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场大小,特别是频率有关,一般通过设置屏蔽电缆和PLC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 2.2.2 来自系统外引线的干扰 主要通过电源和信号线引入,通常称为传导干扰。这种干扰在我国工业现场较严重。 (1)来自电源的干扰 实践证明,因电源引入的干扰造成PLC控制系统故障的情况很多,笔者在某工程调试中遇到过,后更换隔离性能更高的PLC电源,问题才得到解决。 PLC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它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路。尤其是电网内部的变化,入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传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通过输电线路传到电源原边。PLC电源通常采用隔离电源,但其机构及制造工艺因素使其隔离性并不理想。实际上,由于分布参数特别是分布电容的存在,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 (2)来自信号线引入的干扰 与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除了传输有效的各类信息之外,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侵入。此干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变送器供电电源或共用信号仪表的供电电源串入的电网干扰,这往往被忽视;二是信号线受空间电磁辐射感应的干扰,即信号线上的外部感应干扰,这是很严重的。由信号引入干扰会引起I/O信号工作异常和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严重时将引起元器件损伤。对于隔离性能差的系统,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引起共地系统总线回流,造成逻辑数据变化、误动和死机。PLC控制系统因信号引入干扰造成I/O模件损坏数相当严重,由此引起系统故障的情况也很多。 (3)来自接地系统混乱时的干扰 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EMC)的有效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影响,又能抑制设备向外发出干扰;而错误的接地,反而会引入严重的干扰信号,使PLC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 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接地系统混乱对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B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异常状态如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有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

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若系统地与其它接地处理混乱,所产生的地环流就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贮,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 2.2.3 来自PLC系统内部的干扰 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产生,如逻辑电路相互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互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这都属于PLC制造厂对系统内部进行电磁兼容设计的内容,比较复杂,作为应用部门是无法改变,可不必过多考虑,但要选择具有较多应用实绩或经过考验的系统。 3 PLC控制系统工程应用的抗干扰设计 为了保证系统在工业电磁环境中免受或减少内外电磁干扰,必须从设计阶段开始便采取三个方面抑制措施:抑制干扰源;切断或衰减电磁干扰的传播途径;提高装置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这三点就是抑制电磁干扰的基本原则。 PLC控制系统的抗干扰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制造单位设计生产出具有较强抗干扰能力的产品,且有赖于使用部门在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和运行维护中予以全面考虑,并结合具有情况进行综合设计,才能保证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和运行可靠性。进行具体工程的抗干扰设计时,应主要以下两个方面。 3.1 设备选型 在选择设备时,首先要选择有较高抗干扰能力的产品,其包括了电磁兼容性(EMC),尤其是抗外部干扰能力,如采用浮地技术、隔离性能好的PLC系统;其次还应了解生产厂给出的抗干扰指标,如共模拟制比、差模拟制比,耐压能力、允许在多大电场强度和多高频率的磁场强度环境中工作;另外是靠考查其在类似工作中的应用实绩。 在选择国外进口产品要注意:我国是采用220V高内阻电网制式,而欧美地区是110V低内阻电网。由于我国电网内阻大,零点电位漂移大,地电位变化大,工业企业现场的电磁干扰至少要比欧美地区高4倍以上,对系统抗干扰性能要求更高,在国外能正常工作的PLC产品在国内工业就不一定能可靠运行,这就要在采用国外产品时,按我国的标准(GB/T13926)合理选择。 3.2 综合抗干扰设计 主要考虑来自系统外部的几种如果抑制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对PLC系统及外引线进行屏蔽以防空间辐射电磁干扰;对外引线进行隔离、滤波,特别是原理动力电缆,分层布置,以防通过外引线引入传导电磁干扰;正确设计接地点和接

地装置,完善接地系统。另外还必须利用软件手段,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4 主要抗干扰措施 4.1 采用性能优良的电源,抑制电网引入的干扰 在PLC控制系统中,电源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电网干扰串入PLC控制系统主要通过PLC系统的供电电源(如CPU 电源、I/O电源等)、变送器供电电源和与PLC系统具有直接电气连接的仪表供电电源等耦合进入的。现在,对于PLC系统供电的电源,一般都采用隔离性能较好电源,而对于变送器供电的电源和PLC系统有直接电气连接的仪表的供电电源,并没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隔离措施,但普遍还不够,主要是使用的隔离变压器分布参数大,抑制干扰能力差,经电源耦合而串入共模干扰、差模干扰。所以,对于变送器和共用信号仪表供电应选择分布电容小、抑制带大(如采用多次隔离和屏蔽及漏感技术)的配电器,以减少PLC系统的干扰。 此外,位保证电网馈点不中断,可采用在线式不间断供电电源(UPS)供电,提高供电的安全可靠性。并且UPS还具有较强的干扰隔离性能,是一种PLC控制系统的理想电源。 4.2 电缆选择的敖设 为了减少动力电缆辐射电磁干扰,尤其是变频装置馈电电缆。笔者在某工程中,采用了铜带铠装屏蔽电力电缆,从而降低了动力线生产的电磁干扰,该工程投产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不同类型的信号分别由不同电缆传输,信号电缆应按传输信号种类分层敖设,严禁用同一电缆的不同导线同时传送动力电源和信号,避免信号线与动力电缆靠近平行敖设,以减少电磁干扰。 4.3 硬件滤波及软件抗如果措施 信号在接入计算机前,在信号线与地间并接电容,以减少共模干扰;在信号两极间加装滤波器可减少差模干扰。 由于电磁干扰的复杂性,要根本消除迎接干扰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PLC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和组态时,还应在软件方面进行抗干扰处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常用的一些措施:数字滤波和工频整形采样,可有效消除周期性干扰;定时校正参考点电位,并采用动态零点,可有效防止电位漂移;采用信息冗余技术,设计相应的软件标志位;采用间接跳转,设置软件陷阱等提高软件结构可靠性。 4.4 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 接地的目的通常有两个,其一为了安全,其二是为了抑制干扰。完善的接地系统是PLC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
系统接地方式有:浮地方式、直接接地方式和电容接地三种方式。对PLC控制系统而言,它属高速低电平控制装置,应采用直接接地方式。由于信号电缆分布电容和输入装置滤波等的影响,装置之间的信号交换频率一般都低于1MHz,所以PLC控制系统接地线采用一点接地和串联一点接地方式。集中布置的PLC系统适于并联一点接地方式,各装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以单独的接地线引向接地极。如果装置间距较大,应采用串联一点接地方式。用一根大截面铜母线(或绝缘电缆)连接各装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然后将接地母线直接连接接地极。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22mm2的铜导线,总母线使用截面大于60mm2的铜排。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小于2Ω,接地极最好埋在距建筑物10 ~ 15m远处,而且PLC系统接地点必须与强电设备接地点相距10m以上。 信号源接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侧接地;不接地时,应在PLC侧接地;信号线中间有接头时,屏蔽层应牢固连接并进行绝缘处理,一定要避免多点接地;多个测点信号的屏蔽双绞线与多芯对绞总屏电缆连接时,各屏蔽层应相互连接好,并经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地处单点接点。 5 结束语 PLC控制系统中的干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在抗干扰设计中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合理有效地抑制抗干扰,对有些干扰情况还需做具体分析,采取对症下药的方法,才能够使PLC控制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AS:
REP公司于2006-09-推出HKT30xx-008/009系列的扩展品!

网友AS:
-08的底面

网友AS:
哎呀!图咋这么大啊!嘿嘿!

网友AS:
转:光电编码器基础
1.1  概述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集光、机、电为一体的数字化检测装置,它具有分辨率高、精度高、结构简单、体积小、使用可靠、易于维护、性价比高等优点。近10几年来,发展为一种成熟的多规格、高性能的系列工业化产品,在数控机床、机器人、雷达、光电经纬仪、地面指挥仪、高精度闭环调速系统、伺服系统等诸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光电编码器可以定义为: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至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它主要用于速度或位置(角度)的检测。典型的光电编码器由码盘(Disk)、检测光栅(Mask)、光电转换电路(包括光源、光敏器件、信号转换电路)、机械部件等组成。
一般来说,根据光电编码器产生脉冲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增量式、绝对式以及复合式三大类。按编码器运动部件的运动方式来分,可以分为旋转式和直线式两种。由于直线式运动可以借助机械连接转变为旋转式运动,反之亦然。因此,只有在那些结构形式和运动方式都有利于使用直线式光电编码器的场合才予使用。旋转式光电编码器容易做成全封闭型式,易于实现小型化,传感长度较长,具有较长的环境适用能力,因而在实际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本书中主要针对旋转式光电编码器,如不特别说明,所提到的光电编码器则指旋转式光电编码器。
1.2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
1.2.1  原理及其结构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特点是每产生一个输出脉冲信号就对应于一个增量位移,但是不能通过输出脉冲区别出在哪个位置上的增量。它能够产生与位移增量等值的脉冲信号,其作用是提供一种对连续位移量离散化或增量化以及位移变化(速度)的传感方法,它是相对于某个基准点的相对位置增量,不能够直接检测出轴的绝对位置信息。一般来说,增量式光电编码器输出A、B两相互差 电度角的脉冲信号(即所谓的两组正交输出信号),从而可方便地判断出旋转方向。同时还有用作参考零位的Z相标志(指示)脉冲信号,码盘每旋转一周,只发出一个标志信号。标志脉冲通常用来指示机械位置或对积累量清零。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主要由光源、码盘、检测光栅、光电检测器件和转换电路组成,如图1-1所示。码盘上刻有节距相等的辐射状透光缝隙,相邻两个透光缝隙之间代表一个增量周期;检测光栅上刻有A、B两组与码盘相对应的透光缝隙,用以通过或阻挡光源和光电检测器件之间的光线。它们的节距和码盘上的节距相等,并且两组透光缝隙错开1/4节距,使得光电检测器件输出的信号在相位上相差 电度角。当码盘随着被测转轴转动时,检测光栅不动,光线透过码盘和检测光栅上的透过缝隙照射到光电检测器件上,光电检测器件就输出两组相位相差 电度角的近似于正弦波的电信号,电信号经过转换电路的信号处理,可以得到被测轴的转角或速度信息。增量式光电编码器输出信号波形如图1-2所示。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优点是:原理构造简单、易于实现;机械平均寿命长,可达到几万小时以上;分辨率高;抗干扰能力较强,信号传输距离较长,可靠性较高。其缺点是它无法直接读出转动轴的绝对位置信息。
图1-1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组成
图1-2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波形
  基本技术规格
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使用过程中,对于其技术规格通常会提出不同的要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分辨率、精度、输出信号的稳定性、响应频率、信号输出形式。
(1)分辨率
光电编码器的分辨率是以编码器轴转动一周所产生的输出信号基本周期数来表示的,即脉冲数/转(PPR)。码盘上的透光缝隙的数目就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码盘上刻的缝隙越多,编码器的分辨率就越高。在工业电气传动中,根据不同的应用对象,可选择分辨率通常在500~6000PPR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最高可以达到几万PPR。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系统中通常选用分辨率为2500PPR的编码器。此外对光电转换信号进行逻辑处理,可以得到2倍频或4倍频的脉冲信号,从而进一步提高分辨率。
(2)精度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精度与分辨率完全无关,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精度是一种度量在所选定的分辨率范围内,确定任一脉冲相对另一脉冲位置的能力。精度通常用角度、角分或角秒来表示。编码器的精度与码盘透光缝隙的加工质量、码盘的机械旋转情况的制造精度因素有关,也与安装技术有关。
(3)输出信号的稳定性
编码器输出信号的稳定性是指在实际运行条件下,保持规定精度的能力。影响编码器输出信号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是温度对电子器件造成的漂移、外界加于编码器的变形力以及光源特性的变化。由于受到温度和电源变化的影响,编码器的电子电路不能保持规定的输出特性,在设计和使用中都要给予充分考虑。
(4)响应频率
编码器输出的响应频率取决于光电检测器件、电子处理线路的响应速度。当编码器高速旋转时,如果其分辨率很高,那么编码器输出的信号频率将会很高。如果光电检测器件和电子线路元器件的工作速度与之不能相适应,就有可能使输出波形严重畸变,甚至产生丢失脉冲的现象。这样输出信号就不能准确反映轴的位置信息。所以,每一种编码器在其分辨率一定的情况下,它的最高转速也是一定的,即它的响应频率是受限制的。编码器的最大响应频率、分辨率和最高转速之间的关系如公式(1-1)所示。
                              (1-1)
其中, 为最大响应频率、 为最高转速、N为分辨率。
(5)信号输出形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从编码器的光电检测器件获取的信号电平较低,波形也不规则,还不能适应于控制、信号处理和远距离传输的要求。所以,在编码器内还必须将此信号放大、整形。经过处理的输出信号一般近似于正弦波或矩形波。由于矩形波输出信号容易进行数字处理,所以这种输出信号在定位控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采用正弦波输出信号时基本消除了定位停止时的振荡现象,并且容易通过电子内插方法,以较低的成本得到较高的分辨率。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信号输出形式有:集电极开路输出(Open Collector)、电压输出(Voltage Output)、线驱动输出(Line Driver)、互补型输出(Complemental Output)和推挽式输出(Totem Pole)。
集电极开路输出  这种输出方式通过使用编码器输出侧的NPN晶体管,将晶体管的发射极引出端子连接至0V,断开集电极与+Vcc的端子并把集电极作为输出端。在编码器供电电压和信号接受装置的电压不一致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这种类型的输出电路。输出电路如图1-3所示。主要应用领域有电梯、纺织机械、注油机、自动化设备、切割机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和针织机械等。
图1-3  集电极开路输出电路
电压输出  这种输出方式通过使用编码器输出侧的NPN晶体管,将晶体管的发射极引出端子连接至0V,集电极端子与+Vcc和负载电阻相连,并作为输出端。在编码器供电电压和信号接受装置的电压一致的情况下,建议使用这种类型的输出电路。输出电路如图1-4所示。主要应用领域有电梯、纺织机械、注油机、自动化设备、切割机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和针织机械等。
图1-4  电压输出电路
    线驱动输出  这种输出方式将线驱动专用IC芯片(26LS31)用于编码器输出电路,由于它具有高速响应和良好的抗噪声性能,使得线驱动输出适宜长距离传输。输出电路如图1-5所示。主要应用领域有伺服电机、机器人、数控加工机械等。
图1-5  线驱动输出电路
互补型输出  这种输出方式由上下两个分别为PNP型和NPN型的三极管组成,当其中一个三极管导通时,另外一个三极管则关断。这种输出形式具有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因此在低阻抗情况下它也可以提供大范围的电源。由于输入、输出信号相位相同且频率范围宽,因此它适合长距离传输。输出电路如图1-6所示。主要应用于电梯领域或专用领域。
图1-6  互补型输出电路
推挽式输出  这种输出方式由上下两个NPN型的三极管组成,当其中一个三极管导通时,另外一个三极管则关断。电流通过输出侧的两个晶体管向两个方向流入,并始终输出电流。因此它阻抗低,而且不太受噪声和变形波的影响。输出电路如图1-7所示。主要应用领域有电梯、纺织机械、注油机、自动化设备、切割机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和针织机械等。
图1-7  推挽式输出电路

网友AS:
转:1.3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

1.3.1  基本构造及特点

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有可能由于外界的干扰产生计数错误,并且在停电或故障停车后无法找到事故前执行部件的正确位置。采用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可以避免上述缺点。绝对式光电编码器的基本原理及组成部件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基本相同,也是由光源、码盘、检测光栅、光电检测器件和转换电路组成。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不同的是,绝对式光电编码器用不同的数码来分别指示每个不同的增量位置,它是一种直接输出数字量的传感器。在它的圆形码盘上沿径向有若干同心码道,每条上由透光和不透光的扇形区相间组成,相邻码道的扇区数目是双倍关系,码盘上的码道数就是它的二进制数码的位数,在码盘的一侧是光源,另一侧对应每一码道有一光敏元件;当码盘处于不同位置时,各光敏元件根据受光照与否转换出相应的电平信号,形成二进制数。这种编码器的特点是不要计数器,在转轴的任意位置都可读出一个固定的与位置相对应的数字码。显然,码道越多,分辨率就越高,对于一个具有 N位二进制分辨率的编码器,其码盘必须有N条码道。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原理如图1-8所示。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是利用自然二进制、循环二进制(格雷码)、二-十进制等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与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不同之处在于圆盘上透光、不透光的线条图形,绝对光电编码器可有若干编码,根据读出码盘上的编码,检测绝对位置。它的特点是: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坐标的绝对值;没有累积误差;电源切除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编码器的精度取决于位数;最高运转速度比增量式光电编码器高。

图1-8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原理

1.3.2  码制与码盘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的码盘按照其所用的码制可以分为:二进制码、循环码(格雷码)、十进制码、六十进制码(度、分、秒进制)码盘等。四位二元码盘(二进制、格雷码)如图1-9所示。图中黑、白色分别表示透光、不透光区域。

图1-9  四位二元码盘

       图1-9(a)是一个四位二进制码盘,它的最里圈码道为第一码道,半圈透光半圈不透光,对应于最高位C1,最外圈为第n码道,共分成2n个亮暗间隔,对应于最低位Cn,n位二元码盘最小分辨率为:

                            (1-2)

码盘转角 与转换出的二进制数码C1C2……Cn及十进制数N的对应关系为:

                      (1-3)

    二进制马盘的缺点是:每个码道的黑白分界线总有一半与相邻内圈码道的黑白分界线是对齐的,这样就会因黑白分界线刻画不精确造成粗误差。采用其他的有权编码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图1-10是一个四位二进制码盘展开图,图中aa为最高位码道黑白分界线的理想位置,它与其他三位码道的黑白分界线正好对齐,当码盘转动,光束扫过这一区域时,输出数码从0111变为1000不会出现错误。如果C1道黑白分界线刻偏到a’a’,当码盘转动时,输出数码就会从0111变为1111再变到1000,中途出现了错误数码1111。反之C1道黑白分界线刻偏到a’’a’’,当码盘转动时,输出数码就会从0111变为0000再变到1000,中途出现了错误数码0000。为了消除这种粗误差,可以采用循环码盘(格雷码盘)。

图1-10  四位二进制码盘展开图

       图1-9(b)是一个四位循环码盘,它与二进制码盘相同的是,码道数也等于数码位数,因此最小分辨率也是式(1-2)求得,最内圈也是半圈透光半圈不透光,对应R1位,最外圈是第n码道对于Rn位。与二进制码盘不同的是:第二码道也是一半透光一半不透光,第i码道分为2i-1个黑白间隔,第i码道的黑白分界线与第i-1码道的黑白分界线错开 。循环码盘转到相邻区域时,编码中只有一位发生变化。只要适当限制各码道的制作误差和安装误差,就不会产生粗误差。由于这一原理,使得循环码盘获得广泛的应用。

1.3.3  二进制码与循环码的转换

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是利用自然二进制或循环二进制(格雷码)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编码的设计一般是采用自然二进制码、循环二进制码、二进制补码等。特点是不要计数器,在转轴的任意位置都可读出一个固定的与位置相对应的数字码;抗干扰能力强,没用累积误差;电源切断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但分辨率是由二进制的位数决定的,根据不同的精度要求,可以选择不同的分辨率即位数。目前有10位、11位、12位、13位、14位或更高位等多种。

其中采用循环二进制编码的绝对式编码器,其输出信号是一种数字排序,不是权重码,每一位没有确定的大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大小和算术运算,也不能直接转换成其他信号,要经过一次码变换,变成自然二进制码,再由上位机读取以实现相应的控制。而在码制变换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本文着重介绍二进制格雷码与自然二进制码的互换。

(1)格雷码(又叫循环二进制码或反射二进制码)介绍

在数字系统中只能识别0和1,各种数据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才能进行处理,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采用绝对编码方式,典型格雷码是一种具有反射特性和循环特性的单步自补码,它的循环、单步特性消除了随机取数时出现重大误差的可能,它的反射、自补特性使得求反非常方便。格雷码属于可靠性编码,是一种错误最小化的编码方式,因为,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成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是一种数字排序系统,其中的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它在任意两个相邻的数之间转换时,只有一个数位发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另外由于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也仅一个数不同,故通常又叫葛莱反射码或循环码。表1-1为几种自然二进制码与格雷码的对照表:

表1-1  几种自然二进制码与格雷码的对照表

十进制数
 自然二进制数
 格雷码
 十进制数
 自然二进制数
 格雷码

网友AS:
转:直线和旋转编码器、解角器结构和原理

Linear and Rotary Encoders

An encoder is an electrical mechanical device that can monitor motion or position. A typical encoder uses optical sensors to provide a series of pulses that can be translated into motion, position, or direction. Figure 10-109 shows a diagram and picture of rotary encoders. The diagram in Fig. 10-109b shows that the disk is very thin, and a stationary light-emitting diode (LED) is mounted so that its light will continually be focused through the glass disk. A light-activated transistor is moun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isk so that it can detect the light from the LED. The disk is mounted to the shaft of a motor or other device whose position is being sensed, so that when the shaft turns, the disk turns. When the disk lines up so the light from the LED is focused on the phototransistor, the phototransistor will go into saturation and an electrical square wave pulse will be produced. This figure shows an example of the square wave pulses that are produced by the rotary encoder. This type of disk was used in early applications but the size of the holes in the metal disk limited the amount of accuracy that could be obtained. As more holes were cut in the disk, it became too fragile for industrial use.

FIGURE 10-108 Example of Hall-effect switches. These switches are used for position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indicating when a door is open or closed or if a safety guard is in place.

Incremental Rotary Encoder
An encoder with one set of pulses would not be useful since it could not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rotation. Most incremental encoders have a second set of pulses that is offset (out of phase) from the first set of pulses, and a single pulse that indicates each time the encoder wheel has made one complete revolution. Figure 10-110 shows an example of the two sets of pulses that are offset. Since the two sets of pulses are out of phase from each other, it is possible to determine which direction the shaft is rotating by the amount of phase shift between the first set and second set of pulses. The first set of pulses are called the A pulses, and the second set of pulses are called the B pulses. A third light source is used to detect a single pulse that appears once per revolution.

(a) Rotary Incremental Optical Encoder

FIGURE 10-109 (a) Internal operation of incremental optical encoder. (b) Examples of optical rotary encoders.

FIGURE 10-110 Examples of the A pulse, B pulse, and the command pulse. If the A pulse occurs before the B pulse, the shaft is turning clockwise, and if the B pulse occurs before the A pulse, the shaft is turning counterclockwise. The C pulse occurs once per revolution.

This pulse is called the command pulse, which is used to count revolutions of the shaft where the encoder is connected.

Since the incremental encoder provides only a string of pulses, a home switch must be used with this type of encoder to ensure that the encoder is calibrated to the actual location of the home reference point. The early encoder wheels that were made from metal were not too useful as more resolution was needed. Today encoder wheels are made from clear glass that has opaque segments etched in them like bars. As the encoder wheel spins, the opaque segments block the light and where the glass is clear, light is allowed to pass. This provides a pulse train similar to the encoder wheel that has holes drilled in it. Typical glass encoders have from 100 to 6000 segments. This means that these encoders can provide 3.6° of resolution for the encoder with 100 segments and 0.06° of resolution for the encoder with 6000 segments. If the shaft of the encoder is connected to a drive shaft for a motor that is connected to a ball screw or a reduction gear, the number of degrees of resolution can be converted into linear position.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drill hundreds of holes in the encoder wheel to get the higher amounts of resolution because the wheel would not have enough material remaining to give the wheel strength. For this reason modern encoder wheels with high resolution use etched glass wheels. The glass is etched with chemicals to produce alternating opaque segments.

The second pulse train is developed in this type of encoder by placing a second light source and second light receiver at a different angle from the first set. Since the location of the second light source is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the second pulse train will be shifted from the first just as if two separate sets of holes were drilled. This arrangement allows the encoder wheel to provide both incremental and direction of rotation information with only one set of opaque bars etched in the glass. The second pulse train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rotation for the encoder wheel.

Figure 10-111 shows an example of the etched glass encoder and a diagram of the light source and receiver. From this figure you can see that the glass encoder looks as if it has very thin black lines drawn on it. The black lines are the opaque segments that block light. The diagram from this figure shows only one light source and receiver. A second identical light source and receiver is mounted on the encoder in such a way that it produces the offset pulse train.
Absolute Encoders
One of the major drawbacks of the incremental encoder is that the number of pulses that are counted are stored in a buffer or external counter. If power loss occurs, the count will be lost. This means that if a machine with an encoder has its electricity turned off each night or for maintenance, the encoder will not know its exact position when power is restored. The encoder must use a home-detection switch to indicate the correct machine position. The incremental encoder uses a homing routine that forces the motor to move until a home limit switch is activated. When the home limit switch is activated, the buffer or counter is zeroed and the system knows where it is relative to fixed positional points.

Incremental Encoder Internal Construction

FIGURE 10-111 Example of an etched glass incremental encoder wheel.

Pulse Train for Incremental Encoder

The absolute encoder is designed to correct this problem. It is desig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machine will always know its location. Figure 10-112 shows an example of an absolute encoder. From this figure you can see that this type of encoder has alternating opaque and transparent segments like the incremental encoder, but the absolute encoder uses multiple groups of segments that form concentric circles on the encoder wheel like a "bull's eye" on a target or dartboard. The concentric circles start in the middle of the encoder wheel and as the rings go out toward the outside of the ring they each have double the number of segments than the previous inner ring. The first ring, which is the innermost ring, has one transparent and one opaque segment. The second ring out from the middle has two transparent and two opaque segments, and the third ring has four of each segment. If the encoder has 10 rings, its outermost ring will have 512 segments, and if it has 16 rings it will have 32,767 segments.

Since each ring of the absolute encoder has double the number of segments of the prior ring, the values form numbers for a binary counting system. In this type of encoder there will be a light source and receiver for every ring on the encoder wheel. This means that the encoder with 10 rings has 10 sets of light sources and receivers, and the encoder with 16 rings has 16 light sources and receivers.

The advantage of the absolute encoder is that it can be geared down so that the encoder wheel makes one revolution during the full length of machine travel. If the length of machine travel is 10 inches and its encoder has 16-bit resoluti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machine will be 10/65,536, which is 0.00015 inch. If the travel for the machine is longer, such as 6 feet, a coarse resolver can keep track of each foot of travel, and a second resolver called the fine resolver can keep track of the position within 1 foot. This means the coarse encoder can be geared so that it makes one revolution over the entire 6-foot distance, while the fine encoder is geared so that its entire resolution is spread across 1 foot (12 inches).

Absolute Optical Encoder Internal Construction

FIGURE 10-112 Example of an absolute encoder wheel that shows the pattern of concentric circles. This diagram also shows the location of 16 light sources and 16 light receivers that decode the pattern of light as it passes through the 16 concentric circle patterns.

Since the absolute encoder produces only one distinct number or bit pattern for each position within its range, it knows where it is at every point between the two ends of its travel, and it does not need to be homed to the machine each time its power is turned off and on.

磁性编码器原理

A magnetic encoder consists of a rotating gear made of ferrous metal and a magnetic pick-up that contains a permanent magnet and the sensing element. The gear, which is mounted on the rotating shaft, has precisely machined teeth that provide the code pattern. As the disk rotates, these teeth disturb the magnetic flux emitted by the permanent magnet, causing the flux field to expand and collapse. These changes in the field are sensed by the sensing element, which generates a corresponding digital or pulse signal output.
Two kinds of magnetic pick-ups exist:

Hall effect -- pick-ups use a semiconducting sensing element that relies on the Hall effect to generate a pulse for every gear tooth that passes the pickup.
Variable reluctance -- pick-ups use a simple coil of wire in the magnetic field. As the gear teeth pass by the pick-up and disturb the flux, they cause a change in the reluctance of the gear/magnet system. This induces a voltage pulse in the sensing coil tha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rate flux change.
直线磁性尺

The principle of digitizing in a magnetic encoder is similar to that used in optical and in contact devices. The carriers of the digital code marks are ferromagnetic disks or strips with a pattern of magnetized and nonmagnetized areas. A magnetic head responding to the magnetization is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moving parts and produces "0" or "1" pulses when magnetized or nonmagnetized areas pass the head. A contemporary technique allow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magnetic pattern very precisely, providing a high resolution for the transducer.

Magnetic Encoder. f = displacement, 1 = magnetic strip, 2 = magnetized area, 3 = nonmagnetized area, 4 = magnetic head.
光电编码器原理
The most popular type of encoder is the optical encoder, which consists of a rotating disk, a light source, and a photodetector (light sensor). The disk, which is mounted on the rotating shaft, has coded patterns of opaque and transparent sectors. As the disk rotates, these patterns interrupt the light emitted onto the photodetector, generating a digital or pulse signal output.

The encoding disk is made from:
Glass, for high-resolution applications (11 to >16 bits)
Plastic (Mylar) or metal,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more rugged construction (resolution of 8 to 10 bits)

积分编码器原理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incremental encoder uses two output channels (A and B) to sense position. Using two code tracks with sectors positioned 90 degrees out of phase, the two output channels of the quadrature encoder indicate both position and direction of rotation. If A leads B, for example, the disk is rotating in a clockwise direction. If B leads A, then the disk is rotating in a counter-clockwise direction.
By monitoring both the number of pulses and the relative phase of signals A and B, you can track both the position and direction of rotation.

Some quadrature encoders also include a third output channel, called a zero or index or reference signal, which supplies a single pulse per revolution. This single pulse is used for precise determination of a reference position.

旋转变压器和解角器(RESOLVER)原理
Similar to the inductive transducer, a transformer transducer contains coils. The change in the magnetic circuit of the transduction element due to the motion of the sensing shaft provides a change in the mutual inductances between the coils. As a result, a voltage proportional to the change in the circuit is induced in the output coil. Two types of transducers are popular in this measuring technique: LVDT and RVDT. LVDT denotes a 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and RVDT denotes a rotary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transducer, a = LVDT, b = RVDT. Uex = excitation voltage, Uo = output voltage, 1 = excitation coil, 2 = output coil, 3 = moving core or armature, 4 = sensing shaft.

RESOLVERS
A resolver is an absolute position feedback device which operates as described below.
The stator is made up of two windings, winding A and winding B. Winding A is positioned at a right angle to winding B. The rotor is made up of a third winding, winding C. This is energized with a sinusoidal voltage and allowed to rotate. The signal in winding C induces a signal in both windings A and B. Rotating winding C causes the magnitude of the induced signals to vary as a function of the angular position. The voltage induced in A is in quadrature to the voltage induced in B. Each position along the rotation produces a different valu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A and B. This is illu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image:

Output from phase A is typically Vi * sin(wt + ph) and the output from phase B is typically Vi * cos( wt + ph). Where
Vi = Voltage in
w = Angular frequency
t = time
ph = phase shift

Using the output of the two windings gives an absolute position, since each position has a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A and B. The frequency also changes with the velocity, the velocity can also be determined.

The data output from the two phases is usually converted from analog to digital by means of a resolver-to-digital converter.

You can typically achieve a resolution up to 65,536 counts per revolution using resolvers.

网友AS:
转:旋转编码器的抗抖动计数电路

摘 要: 旋转编码器应用于角度定位或测量时,由于旋转轴的晃动可能引起编码器输出波形的抖动,从而引发误计数现象。介绍了一个抗抖动计数电路,滤除了旋转编码器因抖动而造成的误计数。
关键词: 旋转编码器 抗抖动电路 数字电路

旋转编码器应用于角度定位或测量时,通常有A、B、Z三相输出。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波形见图1。

A相和B相输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编码器每转一周,A相和B相输出固定数目的脉冲(如100个脉冲)。当编码器正向旋转时,A相比B相超前四分之一个周期;当编码器反向旋转时,B相比A相超前四分之一个周期。A相和B相输出方波的相位差为90±45°。编码器每转一周,Z相输出一个脉冲。由于编码器每转一周,A相和B相输出固定数目的脉冲,则A相或B相每输出一个脉冲,表示编码器旋转了一个固定的角度。当Z相输出一个脉冲时,表示编码器旋转了一周。因此旋转编码器可以测量角位移及位移方向。

问题出在伺服系统停止工作时,若无锁定,则旋转轴受外力(如风力影响)可能自由晃动,因而引起编码器输出波形抖动,如图2所示,

从而引起误计数。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对波形进行正确计数。虽然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标志状态,用记录历史状态的变化来滤除误计数,但是程序耗费颇大。因此,本人设计了一个抗抖动计数电路,它能够自动消除抖动造成的误计数。

1 抗抖动计数电路原理图
图3是抗抖动计数电路原理图。

此电路滤除了旋转编码器输出波形的抖动现象。该电路分为四个部分:译码电路U4A;互锁电路U5A、U5B;正旋计数链J1、J3、J5和反旋计数链J2、J4、J6。U4A为二四译码器,U5A、U5B为与门,J1~J6为D触发器。正旋计数链负责对编码器正向旋转的计数,反旋计数链负责对编码器反向旋转的计数。

2 抗抖动计数电路工作分析
图4为二四译码器输出的波形

译码器产生d、a、b、c四种不同的状态。在图3中当B=0、A=0时,译码器 Q0输出为d状态,d状态为高电平。当B=0、A=1时,译码器Q1输出为a状态,a状态为高电平。当B=1、A=1时,译码器 Q2输出为b状态,b状态为高电平。b状态不影响计数和方向确定,在图3电路中没有使用。当B=1、A=0时,译码器Q3输出为c状态,c状态为高电平。
当旋转编码器正向旋转时,译码器输出的状态顺序为d、a、b、c、d、a、b、c……。如图4所示。当B=0、A=0时,进入d状态,与门U5A的Pin2=a=0(Pin是管脚的意思),于是U5A的输出Pin3=0。D触发器J1的R=d=1、S=0,因此J1被清0。与门U5B的Pin5=c=0,于是U5B的输出Pin4=0。D触发器J2的R=d=1、S=0,因此J2也被清0。这时J1、J2的端都为1,与门U5的 Pin1=Pin6=1,U5A和U5B都处于等待开门状态。当进入状态a时,Q1=a=1,U5A的Pin2=a=1。由于c=0所以J2的端仍为1,U5A的Pin1=1U5A的输出Pin3=1。J1的R=d=0、S=1,因此J1被置1。J1的Q=1,=0。J1的Q=1,正旋标志送到了J3的D端。同时J1的端关闭了U5B。在下一个d出现之前,所有的c脉冲都不会改变J2的状态。这就是说,J1、J3、J5组成的正旋计数链被打开,J2、J4、J6组成的反旋计数链被阻断。U5A、U5B、J1、J2完成互锁的功能。在进入状态a时,J3的R=a=1、S=0,J3被清0,J5的R=a=1、S=0,J5被清0。在进入状态c前,J3的R=a=0、S=0、D=1,J3处于待触发状态。J3的CLK=c,当c脉冲上升沿过后,D=1被打入J3的Q端,正旋标志送到了J5的D端。在进入状态d前,J5的R=a=0、S=0,J5处于待触发状态。J5的CLK=d,当d脉冲上升沿过后,D=1被打入J5的Q端,正旋标志送到了正旋计数输出端。正旋计数输出端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到此为止,完成了一次正旋计数。当由状态d进入状态a时,J5的R=a=1、S=0,J5被清0,正旋计数输出端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由此可知,当旋转编码器正向旋转时,对应A相和B相的每一个完整周期,正旋计数输出端都会产生相应的一个脉冲。

a的出现抢到了正旋计数权。只有在d重新出现后,脉冲c才可能有机会抢到反旋计数权。从而保证了一旦进入正旋计数状态,不全完成这一过程,就进入不了反旋计数状态。运行时有可能从状态a返回状态d,结果这只不过释放正旋计数权。因这时正旋标志还只在J3输入端上,a出现时已把J3清0。d状态只会把0送给J5的Q端,因此不会产生误计数。
当旋转编码器反向旋转时,译码器输出的状态顺序为d、c、b、a、d、c、b、a……。这种情况的分析方法与正向旋转的分析方法相同,这里不再叙述。

这就好比接力赛。在一个只允许上一个人的封闭的环形跑道上依次均匀设d、a、b、c四个站,立四个裁判员。d点为起止点、出入口,持棒运动员沿环形跑道一站站往下跑。d裁判长的职责是:运动员往a去(顺行),告示:"有人,正向";往c去(逆行),告示:"有人,反相"。其他裁判员的职责是给到达本站的运动员发签证(计数标志),往回跑,撤销签证。d裁判长的计分规则是:凭其他裁判的签证齐全加牌示,正,加一分,反,减一分,然后撤销签证。签证不齐到d,则不计分,撤销签证。运动员在跑道内来回跑或坐时,d裁判视而不见。
例如在图2中,当从状态d进入状态a时,正旋标志送到J3的D端。此后的a、b、a、b、a、b都不起作用,只是把J3和J5反复清0。当从状态b进入状态c时,正旋标志送到J5的D端。当从状态c进入状态d时,正旋标志送到正旋计数输出端,同时J1和J2被清零。在从状态d进入状态c后,反旋标志送到J4的D端。同时,D=0被打入J3的Q端,这时J5的D端为零。在从状态c回到状态d后,反旋计数权被释放。但是,由于J5的D端为零,虽然这里再次出现状态d,该d脉冲不会发生计数,这就是抗抖动。
图5为抗抖动计数电路的输出波形。此电路计数频率可达10MHz。A相和B相输入前应予整形,必要时还要进行光电隔离。

网友AS:
转:PLC和变频器--光电编码器的特性及应用
摘要:文中简介了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阐述了光电编码器的分类及其特性,列举了光电编码器的应用电路,分析了光电编码器应用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1.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这是目前应用最多的传感器, 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其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此外,为判断旋转方向,码盘还可提供相位相差90º的两路脉冲信号。

根据检测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光学式、磁式、感应式和电容式。根据其刻度方法及信号输出形式,可分为增量式、绝对式以及混合式三种。
1.1增量式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是直接利用光电转换原理输出三组方波脉冲A、B和Z相;A、B两组脉冲相位差90º,从而可方便地判断出旋转方向,而Z相为每转一个脉冲,用于基准点定位。它的优点是原理构造简单,机械平均寿命可在几万小时以上,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适合于长距离传输。其缺点是无法输出轴转动的绝对位置信息。
1.2绝对式编码器绝对编码器是直接输出数字量的传感器,在它的圆形码盘上沿径向有若干同心码道,每条道上由透光和不透光的扇形区相间组成,相邻码道的扇区数目是双倍关系,码盘上的码道数就是它的二进制数码的位数,在码盘的一侧是光源,另一侧对应每一码道有一光敏元件;当码盘处于不同位置时,各光敏元件根据受光照与否转换出相应的电平信号,形成二进制数。这种编码器的特点是不要计数器,在转轴的任意位置都可读出一个固定的与位置相对应的数字码。显然,码道越多,分辨率就越高,对于一个具有 N位二进制分辨率的编码器,其码盘必须有N条码道。目前国内已有16位的绝对编码器产品。绝对式编码器是利用自然二进制或循环二进制(葛莱码)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绝对式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不同之处在于圆盘上透光、不透光的线条图形,绝对编码器可有若干编码,根据读出码盘上的编码,检测绝对位置。编码的设计可采用二进制码、循环码、二进制补码等。它的特点是:
1.2.1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坐标的绝对值;

 1.2.2没有累积误差;

1.2.3电源切除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但是分辨率是由二进制的位数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精度取决于位数,目前有10位、14位等多种。

1.3混合式绝对值编码器

混合式绝对值编码器,它输出两组信息:一组信息用于检测磁极位置,带有绝对信息功能;另一组则完全同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息。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角度(角速度)检测装置,它将输入给轴的角度量,利用光电转换原理 转换成相应的电脉冲或数字量,具有体积小,精度高,工作可靠,接口数字化等优点。它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回转台、伺服传动、机器人、雷达、军事目标测定等需要检测角度的装置和设备中。

2. 光电编码器的应用电路

2.1 xxx品牌光电编码器的应用xxx品牌光电编码器具备良好的使用性能,在角度测量、位移测量时抗干扰能力很强,并具有稳定可靠的输出脉冲信号,且该脉冲信号经计数后可得到被测量的数字信号。因此,我们在研制汽车驾驶模拟器时,对方向盘旋转角度的测量选用xxx品牌光电编码器作为传感器,其输出电路选用集电极开路型,输出分辨率选用360个脉冲/圈,考虑到汽车方向盘转动是双向的,既可顺时针旋转,也可逆时针旋转,需要对编码器的输出信号鉴相后才能计数。图2给出了光电编码器实际使用的鉴相与双向计数电路,鉴相电路用1个D触发器和2个与非门组成,计数电路用3片74LS193组成。500){this.resized=true;this.style.width=500;}">500)this.width=500" border=0>

当光电编码器顺时针旋转时,通道A输出波形超前通道B输出波形90°,D触发器输出Q(波形W1)为高电平,Q(波形W2)为低电平,上面与非门打开,计数脉冲通过(波形W3),送至双向计数器74LS193的加脉冲输入端CU,进行加法计数;此时,下面与非门关闭,其输出为高电平(波形W4)。当光电编码器逆时针旋转时,通道A输出波形比通道B输出波形延迟90°,D触发器输出Q(波形W1)为低电平,Q(波形W2)为高电平,上面与非门关闭,其输出为高电平(波形W3);此时,下面与非门打开,计数脉冲通过(波形W4),送至双向计数器74LS193的减脉冲输入端CD,进行减法计数。

汽车方向盘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时,其最大旋转角度均为两圈半,选用分辨率为360个脉冲/圈的编码器,其最大输出脉冲数为900个;实际使用的计数电路用3片74LS193组成,在系统上电初始化时,先对其进行复位(CLR信号),再将其初值设为800H,即2048(LD信号);如此,当方向盘顺时针旋转时,计数电路的输出范围为2048~2948,当方向盘逆时针旋转时,计数电路的输出范围为2048~1148;计数电路的数据输出D0~D11送至数据处理电路。

实际使用时,方向盘频繁地进行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由于存在量化误差,工作较长一段时间后,方向盘回中时计数电路输出可能不是2048,而是有几个字的偏差;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增加了一个方向盘回中检测电路,系统工作后,数据处理电路在模拟器处于非操作状态时,系统检测回中检测电路,若方向盘处于回中状态,而计数电路的数据输出不是2048,可对计数电路进行复位,并重新设置初值。

2.2 光电编码器在重力测量仪中的应用

采用旋转式光电编码器,把它的转轴与重力测量仪中补偿旋钮轴相连。重力测量仪中补偿旋钮的角位移量转化为某种电信号量;旋转式光电编码器分两种,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

增量编码器是以脉冲形式输出的传感器,其码盘比绝对编码器码盘要简单得多且分辨率更高 。一般只需要三条码道,这里的码道实际上已不具有绝对编码器码道的意义,而是产生计数脉冲。它的码盘的外道和中间道有数目相同均匀分布的透光和不透光的扇形区(光栅),但 是两道扇区相互错开半个区。当码盘转动时,它的输出信号是相位差为90°的A相和B相脉冲 信号以及只有一条透光狭缝的第三码道所产生的脉冲信号(它作为码盘的基准位置,给计数 系统提供一个初始的零位信号)。从A,B两个输出信号的相位关系(超前或滞后)可判断旋转的方向。由图3(a)可见,当码盘正转时,A道脉冲波形比B道超前π/2,而反转时 ,A道脉冲比B道滞后π/2。图3(b)是一实际电路,用A道整形波的下沿触发单稳态 产生的正脉冲与B道整形波相‘与’,当码盘正转时只有正向口脉冲输出,反之,只有逆向口脉冲输出。因此,增量编码器是根据输出脉冲源和脉冲计数来确定码盘的转动方向和相对角位移量。通常,若编码器有N个(码道)输出信号,其相位差为π/ N,可计数脉冲为2N倍光栅数,现在N=2。图3电路的缺点是有时会产生误记脉冲造成误差, 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某一道信号处于‘高’或‘低’电平状态,而另一道信号正处于‘高’和 ‘低’之间的往返变化状态,此时码盘虽然未产生位移,但是会产生单方向的输出脉冲。例如,码盘发生抖动或手动对准位置时(下面可以看到,在重力仪测量时就会有这种情况)。
500){this.resized=true;this.style.width=500;}">500)this.width=500" border=0>

500){this.resized=true;this.style.width=500;}">500)this.width=500" border=0>

 图4是一个既能防止误脉冲又能提高分辨率的四倍频细分电路。在这里,采用了有记忆功能 的D型触发器和时钟发生电路。由图4可见,每一道有两个D触发器串接,这样,在时钟脉 冲的间隔中,两个Q端(如对应B道的74LS175的第2、7引脚)保持前两个时钟期的输入 状态,若两者相同,则表示时钟间隔中无变化;否则,可以根据两者关系判断出它的变化方向,从而产生‘正向’或‘反向’输出脉冲。当某道由于振动在‘高’、‘低’间往复变化 时,将交替产生‘正向’和‘反向’脉冲,这在对两个计数器取代数和时就可消除它们的影响(下面仪器的读数也将涉及这点)。由此可见,时钟发生器的频率应大于振动频率的可能 最大值。由图4还可看出,在原一个脉冲信号的周期内,得到了四个计数脉冲。例如,原每圈脉冲数为1000的编码器可产生4倍频的脉冲数是4000个,其分辨率为0.09°。实际上 ,目前这类传感器产品都将光敏元件输出信号的放大整形等电路与传感检测元件封装在一起,所以只要加上细分与计数电路就可以组成一个角位移测量系统(74159是4-16译码器)。

3.应用中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3.1应用中问题分析

光电检测装置的发射和接收装置都安装在生产现场,在使用中暴露出许多缺陷,其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发射装置或接受装置因机械震动等原因而引起的移位或偏移,导致接收装置不能可靠的接收到光信号,而不能产生电信号。例如;光电编码器应用在轧钢调速系统中,因光电编码器是直接用螺栓固定在电动机的外壳上,光电编码器的轴通过较硬的弹簧片和电动机转轴相连接,因电动机所带负载是冲击性负载,当轧机过钢时会引起电动机转轴和外壳的振动。经测定;过钢时光电编码器振动速度为2.6mm/s,这样的振动速度会损坏光电编码器的内部功能。造成误发脉冲,从而导致控制系统不稳定或误动作,导致事故发生。

3.1.2因光电检测装置安装在生产现场,受生产现场环境因素影响导致光电检测装置不能可靠的工作。如安装部位温度高、湿度大,导致光电检测装置内部的电子元件特性改变或损坏。例如在连铸机送引锭跟踪系统,由于光电检测装置安装的位置靠近铸坯,环境温度高而导致光电检测装置误发出信号或损坏,而引发生产或人身事故。

3.1.3生产现场的各种电磁干扰源,对光电检测装置产生的干扰,导致光电检测装置输出波形发生畸变失真,使系统误动或引发生产事故。例如;光电检测装置安装在生产设备本体,其信号经电缆传输至控制系统的距离一般在20—100米,传输电缆虽然一般都选用多芯屏蔽电缆,但由于电缆的导线电阻及线间电容的影响再加上和其它电缆同在一起敷设,极易受到各种电磁干扰的影响,因此引起波形失真,从而使反馈到调速系统的信号与实际值的偏差,而导致系统精度下降。

3.2改进措施

3.2.1改变光电编码器的安装方式。光电编码器不在安装在电动机外壳上,而是在电动机的基础上制作一固定支架来独立安装光电编码器,光电编码器轴与电动机轴中心必须处于同一水平高度,两轴采用软橡胶或尼龙软管相连接,以减轻电动机冲击负载对光电编码器的机械冲击。采用此方式后经测振仪检测,其振动速度降至1.2mm/s。

3.2.2合理选择光电检测装置输出信号传输介质,采用双绞屏蔽电缆取代普通屏蔽电缆。双绞屏蔽电缆具有两个重要的技术特性,一是对电缆受到的电磁干扰具有较强的防护能力,因为空间电磁场在线上产生的干扰电流可以互相抵消。双绞屏蔽电缆的另一个技术特点是互绞后两线间距很小,两线对干扰线路的距离基本相等,两线对屏蔽网的分布电容也基本相同,这对抑制共模干扰效果更加明显。

3.2.3利用PLC软件监控或干涉。在连铸生产的送引锭过程要求光电检测装置产生有时序性的电信号,同时,该信号与整个过程不同阶段相对应。如图5。

500){this.resized=true;this.style.width=500;}">500)this.width=500" border=0>

①    送引锭过程启动前,光电信号1为“1”。②送引锭过程启动后,在A阶段,辊道启动,引锭杆上送。当引锭杆挡住光电装置发射出的红外光时,光电信号为“0”;当红外光透过引锭杆中部2个小圆孔时,光电装置发出信号2和3,均为“1”。

②    ③送引锭过程在B阶段,光电信号为“0”,辊道停下,引锭杆暂停上送,扇形10段压下,启动拉矫机和“同步1”,引锭杆继续上送。

③    ④送引锭过程在C阶段,引锭杆上送,并不再挡住红外光,光电信号4为“1”,启动“同步2”,停下“同步1”,引锭杆继续上送。至此光电装置工作过程结束。

④    根据光检测电装置的工作过程,只要现场测定送引锭过程中各个光电信号发生的时间,结合送引锭过程与光电信号的关系,利用PLC应用程序中的相关数据,编制符合要求的PLC程序,将PLC程序输出信号输入至PLC的输入模块,替代原光电信号的输入信号。其程序框图如图6所示。

500){this.resized=true;this.style.width=500;}">500)this.width=500" border=0>

4.结语光电检测装置本身是由电子元器件构成,它对安装环境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特别是在较恶劣环境下使用,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使光电检测装置工作在其产品要求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发挥装置的技术性能。否则光电检测装置的使用寿命及其工作的可靠性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结合光电检测装置在生产过程控制中的应用实践,在控制系统设计中;不宜采用光电检测装置的信号作为重要的控制信号,以避免光电装置突然损坏或工作不稳定(环境高温、湿度大、机械振动、外力碰创等)引起其它设备事故。在控制系统中应用PLC程序实适进行过程控制的监控或干涉,以克服了因系统中采用光电装置而存在的各种缺陷,是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有效途径。

网友AS:
转:数控机床中光电脉冲编码器的维修
新闻摘要:在数控机床中,光电脉冲编码器作为速度和位置检测的元件,故障发生率较高,外在表现多种多样,我们在维修实践中,将有关光电脉冲编码器的故障给予归纳和分类,使故障更加明确。

 1、简介
 首先对光电脉冲编码器作一下简介。光电脉冲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所谓增量式即编码器转过角度就发出脉冲,查不出轴处于什么位置,只能记录得电后的脉冲数。机床失电后,不能记忆轴的位置。绝对式则能够记忆轴转过的角度和空间位置。依赖于一组或一个备用电池的支持,使机床失电后仍能保持记忆。当然编码器依据安装位置不同又可分为内装式和外装式,内装式和伺服电动机同轴安装,外装式则安装在传动链末端。编码器输出信号通常有两组相位差90度的方波信号用于辨向,一个零标志位(又称一转信号), +5V 电源和接地端。绝对式还有备用电池连 接端。

 2、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如下:
 (1)编码器本身故障:指编码器本身元器件出现故障,导致其不能产生和输出正确的波形。这种情况下需更换编码器或维修其内部器件。
 (2)编码器连接电缆故障:这种故障出现的几率 最高,维修中经常遇到,应是优先考虑的因素。通常为编码器电缆断路、短路或接触不良,这时需更换电缆或接头。还应特别注意是否是由于电缆固定不紧,造成松动引起开焊或断路,这时需卡紧电缆。
 (3)编码器+5V电源下降:是指+5V电源过低, 通常不能低于4.75V,造成过低的原因是供电电源故障或电源传送电缆阻值偏大而引起损耗,这时需检修电源或更换电缆。
 (4)绝对式编码器电池电压下降:这种故障通常有含义明确的报警,这时需更换电池,如果考点位置记忆丢失,还须执行重回参考点操作。
 (5)编码器电缆屏蔽线未接或脱落:这会引入干扰信号,使波形不稳定,影响通信的准确性,必须保证屏蔽线可靠的焊接及接地。
 (6)编码器安装松动:这种故障会影响位置控制 精度,造成停止和移动中位置偏差量超差,甚至刚一开机即产生伺服系统过载报警,请特别注意。
 (7)光栅污染    这会使信号输出幅度下降,必须用脱脂棉沾无水酒精轻轻擦除油污。

 3、实例
 下面以我们在维修中遇到的两例故障予以说明。
 (1)实例一    故障现象:加工中心DHK40主轴定向时一直低速旋转。
 故障分析和处理:这很显然是机床接收不到零标志信号,即一转信号。打开机床侧盖,拆下脉冲编码 器,发现脉冲编码器底部有一层粉末。完全拆开编码 器后发现圆光栅上的条纹已全部被磨光,当然发不出信号。更换新编码器后,一切正常。此时需修改主轴准停时停止位置偏移量参数,使定向位置与更换前相同。
 (2)实例二    故障现象:xxxx专机开机后出现 123(绝对脉冲编码器)电压低故障。
 故障分析和处理:该机床已闲置5年,采用FANUC 16系统,电池应该失效。更换4节1号碱性干电池后,机床又显示请求回参考点故障。此时在手动状态将机床移动到参考点附近,再将参数1815#5(APCX)#4(APZX)全部置0,关断一次电源后重新启动,坐标值全部显示为0。再将参数 1815#5(APCX)#4(APZX)全部置1,关断一次电源,再重启,一切正常。这样便给机床重新建立了参考点。
 综上所述,脉冲编码器故障总体而言可分为编码 器本身故障和外围输入、输出故障,明确这两点许多问题就清晰了。

网友AS:
转: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这样的方法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位置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测速度需要可以无限累加测量,目前增量型编码器在测速应用方面仍处于无可取代的主流位置。
并行输出:
  绝对型编码器输出的是多位数码(格雷码或纯二进制码),并行输出就是在接口上有多点高低电平输出,以代表数码的1或0,对于位数不高的绝对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此形式输出数码,可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的I/O接口,输出即时,连接简单。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最好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2。所有接口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一般在一两米,对于复杂环境,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同样,对于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增加编码器的故障损坏率。
并行:时间上,数据同时发出;空间上,每个位数的数据各占用一根线缆。
增量型编码器输出的通常是并行输出。
  串行输出:
  串行输出就是通过约定,在时间上有先后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其连接的物理形式有RS232、RS422(TTL)、RS485等。
  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距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
  由于绝对型编码器的部分知名厂家在国外,所以串行输出大部分是与xxxx配套的,如SSI同步串行输出,总线型是PROFIBUS-DP的输出等。
  光电编码器:
   1,优点:体积小,精密,本身分辨度可以很高(目前我公司通过细分技术在直径φ66的编码器上可达到54000cpr) ,无接触无磨损;同一品种既可检测角度位移,又可在机械转换装置帮助下检测直线位移;多圈光电绝对编码器可以检测相当长量程的直线位移(如25位多圈)。寿命长,安装随意,接口形式丰富,价格合理。成熟技术,多年前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2,缺点:精密但对户外及恶劣环境下使用提出较高的保护要求;量测直线位移需依赖机械装置转换,需消除机械间隙带来的误差;检测轨道运行物体难以克服滑差。
   光学电子尺:
    1,优点:精密,本身分辨度较高(可达到0.005mm);体积适中,直接测量直线位移;无接触无磨损,测量间隙宽泛;价格适中,接口形式丰富,已在国内外金属切削机械行业得到较多应用(如线切割、电火花等)。
    2,缺点:测量直线和角度要使用不同品种;量程受限制(量程超过4m,生产制造困难价格昂贵),不适于在大量程恶劣环境处实施位移检测。
静磁栅绝对编码器:
   1,优点:体积适中,直接测量直线位移,绝对数字编码,理论量程没有限制;无接触无磨损,抗恶劣环境,可水下1000米使用;接口形式丰富,量测方式多样;价格尚能接受。
   2,缺点:分辨度1mm不高;测量直线和角度要使用不同品种;不适于在精小处实施位移检测(大于260毫米)。

网友AS:
转:光栅与编码器介绍 位置检测装置作为数控机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就是检测位移量,并发出反馈信号与数控装置发出的指令信号相比较,若有偏差,经放大后控制执行部件使其向着消除偏差的方向运动,直至偏差等于零为止。为了提高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必须提高检测元件和检测系统的精度。其中以编码器,光栅尺,旋转变压器,测速发电机等比较普遍,下面主要对光栅和编码器进行说明。光栅,现代光栅测量技术简要介绍:将光源、两块长光栅(动尺和定尺)、光电检测器件等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光栅传感器通常称为光栅尺。光栅尺输出的是电信号,动尺移动一个栅距,输出电信号便变化一个周期,它是通过对信号变化周期的测量来测出动就与定就职相对位移。目前使用的光栅尺的输出信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相位角相差90度的2路方波信号,二是相位依次相差90度的4路正弦信号。这些信号的空间位置周期为W。下面针对输出方波信号的光栅尺进行了讨论,而对于输出正弦波信号的光栅尺,经过整形可变为方波信号输出。输出方波的光栅尺有A相、B相和Z相三个电信号,A相信号为主信号,B相为副信号,两个信号周期相同,均为W,相位差90o。Z信号可以作为较准信号以消除累积误差。一、栅式测量系统简述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栅式测量系统从感应同步器发展到光栅、磁栅、容栅和球栅,这5种测量系统都是将一个栅距周期内的绝对式测量和周期外的增量式测量结合了起来,测量单位不是像激光一样的是光波波长,而是通用的米制(或英制)标尺。它们有各自的优势,相互补充,在竞争中都得到了发展。由于光栅测量系统的综合技术性能优于其他4种,而且制造费用又比感应同步器、磁栅、球栅低,因此光栅发展得最快,技术性能最高,市场占有率最高,产业最大。光栅在栅式测量系统中的占有率已超过80%,光栅长度测量系统的分辨力已覆盖微米级、亚微米级和纳米级,测量速度从60m/min,到480m/min。测量长度从1m、3m达到30m和100m。    二、光栅测量技术发展的回顾    计量光栅技术的基础是莫尔条纹(Moire fringes),1874年由英国物理学家L.Rayleigh首先提出这种图案的工程价值,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开始利用光栅的莫尔条纹进行精密测量。1950年德国Heidenhain首创DIADUR复制工艺,也就是在玻璃基板上蒸发镀铬的光刻复制工艺,这才能制造高精度、价廉的光栅刻度尺,光栅计量仪器才能为用户所接受,进入商品市场。1953年英国Ferranti公司提出了一个4相信号系统,可以在一个莫尔条纹周期实现4倍频细分,并能鉴别移动方向,这就是4倍频鉴相技术,是光栅测量系统的基础,并一直广泛应用至今。    德国Heidenhain公司1961年开始开发光栅尺和圆栅编码器,并制造出栅距为4μm(250线/mm)的光栅尺和10000线/转的圆光栅测量系统,能实现1微米和1角秒的测量分辨力。1966年制造出了栅距为20μm(50线/mm)的封闭式直线光栅编码器。在80年代又推出AURODUR工艺,是在钢基材料上制作高反射率的金属线纹反射光栅。并在光栅一个参考标记(零位)的基础上增加了距离编码。在1987年又提出一种新的干涉原理,采用衍射光栅实现纳米级的测量,并允许较宽松的安装。1997年推出用于绝对编码器的EnDat双向串行快速连续接口,使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一样很方便的应用于测量系统。现在光栅测量系统已十分完善,应用的领域很广泛,全世界光栅直线传感器的年产量在60万件左右,其中封闭式光栅尺约占85%,开启式光栅尺约占15%。    三、当今采用的光电扫描原理及其产品系列    光栅根据形成莫尔条纹的原理不同分为几何光栅(幅值光栅)和衍射光栅(相位光栅),又可根据光路的不同分为透射光栅和反射光栅。光米级和亚微米级的光栅测量是采用几何光栅,光栅栅距为100μm至20μm远于光源光波波长,衍射现象可以忽略,当两块光栅相对移动时产生低频拍现象形成莫尔条纹,其测量原理称影像原理。纳米级的光栅测量是采用衍射光栅,光栅栅距是8μm或4μm,栅线的宽度与光的波长很接近,则产生衍射和干涉现象形成莫尔条纹,其测量原理称干涉原理。现以Heidenhain产品采用的3种测量原理介绍如下。    1.具有四场扫描的影像测量原理(透射法)    采用垂直入射光学系统均为4相信号系统,是将指示光栅(扫描掩膜)开四个窗口分为4相,每相栅线依次错位四分之一栅距,在接收的4个光电元件上可得到理想的4相信号,这称为具有四场扫描的影像测量原理。Heidenhain的LS系列产品均采用此原理,其栅距为20μm,测量步距为0.5μm,准确度为±10、±5、±3μm三种,最大测量长度3m,载体为玻璃。    2.有准单场扫描的影像测量原理(反射法)    反射标尺光栅是采用40μm栅距的钢带,指示光栅(扫描掩膜)用二个相互交错并有不同衍射性能的相位光栅组成,这样一来,一个扫描场就可以产生相移为四分之一栅距的四个图象,称此原理为准单场扫描的影象测量原理。由于只用一个扫描场,标尺光栅局部的污染使光场强度的变化是均匀的,并对四个光电接收元件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不会影响光栅信号的质量。与此同时,指示光栅和标尺光栅的间隙和间隙公差能大一些。Heidenhain LB和LIDA系列的金属反射光栅就是采用这一原理。LIDA系列开式光栅其栅距为40μm和20μm,测量步距0.1μm,准确度有±5μm、±3μm,测量长度可达30m,最大速度480m/min。LB系列闭式光栅栅距都是40μm,最大速度可达120m/min。    3.单场扫描的干涉测量原理    对于栅距很小的光栅,指示光栅是一个透明的相位光栅,标尺光栅是自身反射的相位光栅,光束是通过双光栅的衍射,在每一级的诸光束相互干涉,就形成了莫尔条纹,其中+1和-1级组干涉条纹是基波条纹,基波条纹变化的周期与光栅的栅距是同步对应的。光调制产生3个相位相差120°的测量信号,由3个光电元件接收,随后又转换成通用的相位差90°的正弦信号. Heidenhain LF、LIP、LIF系列光栅尺是按干涉原理工作,其光栅尺的载体有钢板、钢带、玻璃和玻璃陶瓷,这些系列产品都是亚微米和纳米级的,其中最小分辨力达到1纳米。    在80年代后期栅距为10μm的透射光栅LID351(分辨力为0.05μm)其间隙要求就比较严格为(0.1±0.015)mm。由于采用了新的干涉测量原理对纳米级的衍射光栅安装公差就放得比较宽,例如指示光栅和标尺光栅之间的间隙和平行度都很宽(表1所示)。只有衍射光栅LIP372的栅距是0.512μm,经光学倍频后信号周期为0.128μm,其他栅距均为8μm和4μm,经光学二倍频后得到的信号周期为4μm和2μm,其分辨力为5nm和50nm,系统准确度为±0.5μm和±1μm,速度为30m/min。LIF系列栅距是8μm,分辨力0.1μm,准确度±1μm,速度为72m/min。其载体为温度系数近于0的玻璃陶瓷或温度系数为8ppm/K的玻璃。衍射光栅LF系列是闭式光栅尺,其栅距为8μm,信号周期为4μm,测量分辨力0.1μm,系统准确度±3μm和±2μm,最大速度60m/min,测量长度达到3m,载体采用钢尺和钢膨胀系数(10ppm/K)一样的玻璃。 四、光栅测量系统的几个关键问题    1.测量准确度(精度)    光栅线位移传感器的测量准确度,首先取决于标尺光栅刻线划分度的质量和指示光栅扫描的质量(栅线边沿清晰至关重要),其次才是信号处理电路的质量和指示光栅沿标尺光栅导向的误差。影响光栅尺测量准确度的是在光栅整个测量长度上的位置偏差和光栅一个信号周期内的位置偏差。    光栅尺的准确度(精度)用准确度等级表示,Heidenhain定义为:在任意1m测量长度区段内建立在平均值基础上的位置偏差的最大值Fmax均落在±α(μm)之内,则±α为准确度等级。Heidenhain准确度等级划分为:±0.1、±0.2、±0.5、±1、±2、±3、±5、±10和±15μm。由此可见Heidenhain光栅尺的准确度等级和测量长度无关,这是很高的一个要求,现在还没有见到其他生产厂家能够达到这一水平。    现在Heidenhain玻璃透射光栅和金属反射光栅的栅距只采用20μm和40μm,对衍射光栅栅距采用4μm和8μm,(1nm光栅除外)光学二倍频后信号周期为2μm和4μm。Heidenhain要求开式光栅一个信号周期的位置偏差仅为±1%,闭式光栅仅为±2%,光栅信号周期及位置偏差见表2。    表2    --------------------------------------------------------------------    光栅类别 信号周期(μm) 一个信号周期内的位置偏差(μm)    --------------------------------------------------------------------    几何光栅 20和40 开启式光栅尺±1%,即±0.2~±0.4    封闭式光栅尺±2%,即±0.4~±0.8    --------------------------------------------------------------------    衍射光栅 2和4 开启式光栅尺±1%,即±0.02~±0.04    封闭式光栅尺±2%,即±0.02~±0.08    --------------------------------------------------------------------    2.信号的处理及栅距的细分    光栅的测量是将一个周期内的绝对式测量和周期外的增量式测量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栅距的一个周期内将栅距细分后进行绝对的测量,超过周期的量程则用连续的增量式测量。为了保证测量的精度,除了对光栅的刻划质量和运动精度有要求外,还必须对光栅的莫尔条纹信号的质量有要求,因为这影响电子细分的精度,也就是影响光栅测量信号的细分数(倍频数)和测量分辨力(测量步距)。栅距的细分数和准确性也影响光栅测量系统的准确度和测量步距。对莫尔条纹信号质量的要求主要是信号的正弦性和正交性要好;信号直流电平漂移要小。对读数头中的光电转换电路和后续的数字化插补电路要求频率特性好,才能保证测量速度大。    Heidenhain有专门为光栅传感器和CNC相联结设计了光栅倍频器,也就是将光栅传感器输出的正弦信号(一个周期是一个栅距)进行插补和数字化处理后给出相位相差90°的方波,其细分数(倍频数)有5、10、25、50、100、200和400,再考虑到数控系统的4倍频后对栅距的细分数有20、40、100、200、400、800和1600,能实现测量步距从1nm到5μm,倍频数选择取决于光栅信号一个栅距周期的质量。随着倍频数的增加光栅传感器的输出频率要下降,倍频器的倍频细分数和输入频率的关系见表3。    表3    --------------------------------------------------------------------    倍频细分数 0 2 10 25 50 100 200 400    --------------------------------------------------------------------    输入频率kHz 600 500 200 100 50 25 12.5 6.25    --------------------------------------------------------------------    选择不同的倍频数可以得到不同的测量步距。在Heidenhain的数显表中可以设置15种之多的倍频数,最高频数可达1024,即1、2、4、5、10、20、40、50、64、80、100、128、200、400、1024。在微机上用的数量卡最大倍频数可到4096。    3.光栅的参考标记和绝对座标    (1)光栅绝对位置的确立    光栅是增量测量,光栅尺的绝对位置是利用参考标记(零位)确定。参考标记信号的宽度和光栅一个栅距的信号周期一致,经后续电路处理后参考信号的脉冲宽度和系统一个测量步距一致。为了缩短回零位的距离,Heidenhain设计了在测量全长内按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每当经过两个参考标记后就可以确定光栅尺的绝对位置,例如栅距为4μm和20μm的光栅尺扫描单元相对于标尺移动20mm后就可确定绝对位置,栅距为40μm的光栅尺要移动80mm才能确定绝对位置。    (2)绝对坐标传感器    为了在任何时刻测量到绝对位置,Heidenhain设计制造了LC系列绝对光栅尺,它是用七个增量码道得到绝对位置,每个码道是不同的,刻线最细码道的栅距有两种,一种是16μm,另一种是20μm,其分辨力都可为0.1μm,准确度±3μm。测量长度可达3m,最大速度120m/min。它所采用的是光电扫描原理和常用的透射光栅一样,是具有四场扫描的影像测量原理。    4.光栅的载体和热性能    光栅尺是在20°±0.1℃环境中制造,光栅的热性能直接影响到测量精度,在使用上光栅尺的热性能最好和测量的对象的热性能一致。考虑到不同的使用环境,Heidenhain光栅尺刻度的载体具有不同的热膨胀系数。现用的材料有玻璃、钢和零膨胀的玻璃陶瓷。普通玻璃的膨胀系数为8ppm/K,钢为10ppm/K,现在Heidenhain已采用了和钢一样膨胀系数的玻璃。这些材料对振动、冲击不敏感,具有确定的热特性,并对气压和湿度的变化也不会有影响。对测量长度在3m以下的光栅尺载体材料都是用玻璃、玻璃陶瓷和钢,超过3m以上则用钢带。通过对标尺载体所用材料和相应结构的选择,使光栅尺与被测对象的热性能有最佳的匹配。 5.信号处理此外在信号处理、测量电路中,用到了触发器、计数器等多种数字集成电路,测量分辨率为光栅栅距W。目前,计量用光栅尺的刻线一般为每毫米50~250线,对应的栅距W为20~4μm ,在精密测量中往往不能满足要求,需要进行曲细分。如果同时考虑A、90度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各种情况,就可以实现信号四细分,其主要电路有:细分辨向、计数和接口电路等,以上功能可以由通用数字集成电路来完成。       6.西门子参数设置30200是编码器的数量;31000=1表示是光栅尺。30240{0}=1  30240{1}=0注意:电机编码器不能屏蔽,否则没法动了。如果想让电机编码器做位置反馈,直接置位DB3*.DBX1.5就行,因为光栅尺一般都作为第二反馈,即用DB3*.DBX1.6激活。但如果DBX1.5和DBX1.6同时生效,第一测量系统起作用。但是上面做法的前提是PLC程序中没有处理DBX1.5,否则你无法置位。 脉冲编码器介绍我们目前生产和使用的数控机床大多采用的是半闭环控制方式,大多数的系统生产厂家均将位置编码器内置于驱动电机端部,间接测量执行部件的实际位置或位移。1、  脉冲编码器概念脉冲编码器是一种光学式位置检测元件,编码盘直接装在电机的旋转轴上,以测出轴的旋转角度位置和速度变化,其输出信号为电脉冲。这种检测方式的特点是:非接触式的,无摩擦和磨损,驱动力矩小,响应速度快。缺点是抗污染能力差,容易损坏。按其编码化方式,可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值式。1)增量式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工作原理 增量式编码器工作原理如上图a所示。在图中,E为等节距的辐射状透光窄缝圆盘,"Q1、"Q2为光源,Da、Db、Dc为光电元件(光敏二极管或光电池),Da与Db错开90度相位角安装。当圆盘旋转一个节距时,在光源照射下,光电元件Da,Db上得到图b( 所示的光电波形输出,A,B信号为具有90度相位差的正弦波,这组信号经放大器放大与整形,得到图c) 的输出方波,A相比B相导前90度,其电压幅值为5V。设A相导前B相时为正方向旋转,则B相导前A相时即为负方向旋转,利用A相与B相的相位关系可以判别编码器的旋转方向,C相产生的脉冲为基准脉冲,又称零点脉冲,它是轴旋转一周在固定位置上产生一个脉冲,在数控车床上切削螺纹时,可将它作为车刀进刀点和退刀点的信号使用,以保证切削的螺纹不会乱扣。在加工中心上可作为主轴准停信号,以保证主轴和刀库间的可*换刀。AB相脉冲信号经频率———电压变换后,得到与转轴转速成比例的电压信号,便可测得速度值及位移量。2)绝对值式编码器绝对值式编码器是通过读取编码盘上的图案来表示数值的。下图所示的为葛莱编码盘,图中空白的部分透光,用“0”表示;涂黑的部分不透光,用“1”表示。此码盘共有四环,由里向外每一环配置的光电变换器对应2的3次方,2的2次方,2的1次方,2的0次方。图中的码盘共分为16份,要提高检测精度,可多分。葛莱编码盘 3)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值式编码器比较在实际应用中,通过比较,发现增量式结构简单,成本低;但其移距是由测量信号计数读出的,基点特别重要,每次开机或因故停机后,都要重回参考点;并且排除故障后不能再找到事故前的正确位置,而且由于干扰易产生计数误差。这种增量式编码器多用于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经济型数控机床。而绝对值式的结构复杂,成本高;但其坐标值直接从码盘中读出,不会有累积误差;编码器本身具有机械式存储功能(需要外加电池),即使因停电或其它原因造成坐标值清除,通电后,仍可找到原绝对坐标位置。这种编码器多用于精度和速度要求较高的数控机床,特别是控制轴数多达四、五个的加工中心机床上。2、全闭环位置检测装置还有一种全闭环控制方式,可获得比半闭环更高的位移精度。这种进给伺服系统的位置检测装置安装在进给系统末端的执行部件上,实测它的位置或位移量,而安装在驱动电机端部的编码器则作为测速元件,构成速度环。位置检测装置多选用光栅尺,位置信号的检出是由光栅读数头完成,标尺光栅(长光栅)和指示光栅(短光栅)分别安装在机床的移动部件及固定部件上,两者相互平行,它们之间保持0.05或0.1的间隙。当标尺光栅沿指示光栅连续移动时,光电元件所感应的光电流变化规律近似正弦波形,将此正弦信号经放大、整形、微分线路处理后,转换为数字脉冲信号。标尺光栅移动一个栅距产生一个计数脉冲,用计数器来计算脉冲数,则可测得机床工作台的位移量。采用倍频的方法可提高光栅的分辨精度。光栅尺的特点是测量精度高,而且精度可以长期保持;但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较高,并且测量装置要和工作台等长,不便于在大型数控机床上使用。光栅尺多用于高精度的中、小型数控机床上。因全闭环控制系统将机械传动机构包含在系统之内,机械传动机构的固有频率、阻尼、间隙等将成为系统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全闭环系统在设计及调试上较困难,不及半闭环应用的广泛,这里不再细说了。 附:伺服电机和主轴电机的区别 转子结构不一样,主轴电机的转子与鼠笼电机的转子一样,由于没有磁极,因而不需要相应的检测转子位置的信号,1PH7主轴电机的编码器型号为ERN1381,1FT6/1FK6电机的编码器型号为ERN1387,其主要区别就是ERN1381没有附加的C相和D相信号,故更换编码器不需要重新调整,ERN1387可以用在1PH电机上,但反过来ERN1381不能用在进给电机上.主轴电机一般功率很大,因而电机的结构对散热要求更高.工作范围不一样,伺服电机工作在最低转速和额定转速之间的恒转矩区,而主轴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之间的恒功率区,由于要达到很大的调速范围,主轴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都很低

网友AS:
发个REP公司自主加工复制的光栅和国内其他编码器厂家制作的光栅对比图.(同一分辨率且在同一放大倍率观测)前为REP图,后为其他公司光栅放大图。

网友AS:
怎么图传上来都这么大啊,有谁教俺将图缩小点噻!

网友AS:
啊,我来分页了。激动!!!!!

网友AS:
转:闭环伺服控制原理与系统
在数控机床上,尤其是在计算机数控机床上,闭环伺服驱动系统由于具有工作可靠、抗干扰性强以及精度高等优点,因而相对于开环伺服驱动系统更为常用。但由于闭环伺服驱动系统增加了位置检测、反馈、比较等环节,与步进式开环系统相比,它的结构比较复杂,调试也相对更困难一些。一、 一、 闭环伺服驱动系统的执行元件随着数控技术的发展,对执行元件的要求愈来愈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 尽可能减少电机的转动惯量,以提高系统的快速动态响应;(2) 尽可能提高电机的过载能力,以适应经常出现的冲击现象;(3) 尽可能提高电机低速运行的稳定性和均匀性,以保证低速时伺服系统的精度。鉴于机械加工的特殊性,一般的电机不能满足数控机床对伺服控制的要求。目前,在数控机床上广泛应用的有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1.直流伺服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是机床伺服系统中使用较广的一种执行元件。在伺服系统中常用的直流伺服电机多为大功率直流伺服电机,如低惯量电机和宽调速电机等。这些伺服电机虽然结构不同,各有特色,但其工作原理与直流电机类似。 (1) 低惯量直流伺服电机。主要有无槽电枢直流伺服电机及其他一些类型的电机。无槽电枢直流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与一般直流电机相同,其结构的差别和特点是:电枢铁心是光滑无槽的圆体,电枢绕组用环氧树脂固化成型并粘结在电枢铁心表面上,电枢的长度与外径之比在5倍以上,气隙尺寸比一般的直流电机大10倍以上。它的输出功率在几十瓦至10 kW以内。主要用于要求快速动作、功率较大的系统。 (2) 宽调速直流力矩电机。这种电机用提高转矩的方法来改善其动态性能。它的结构形式与一般直流电机相似,通常采用他激式。目前几乎都用永磁式电枢控制。它具有以下特点: (3) 直流伺服电机的脉宽调速原理。调整直流伺服电机转速的方法主要是调整电枢电压。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晶体管脉宽调制器—直流电机调速(PWM—M)。它具有响应快,效率高,调速范围宽以及噪音污染小,简单可靠等优点。脉宽调制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大功率晶体管的开关作用,将直流电压转换成一定频率的方波电压,加到直流电机的电枢上。通过对方波脉冲宽度的控制,改变电枢的平均电压,从而调节电机的转速。图5--9是PWM— M系统的工作原理图。设将图5--9(a)中的开关K周期地闭合、断开,开和关的周期是T。在一个周期内,闭合的时间为τ,断开的时间为T-τ。若外加电源的电压U是常数,则电源加到电机电枢上的电压波形将是一个方波列,其高度为U,宽度为τ,如图5--9(b)所示。它的平均值 为 (5-2)式中的δ=τ/T,称为导通率。当T不变时,只要连续地改变 ,就可使电枢电压的平均值(即直流分量 )由0连续变化至U,从而连续地改变电机的转速。实际的PWM—M系统用大功率三极管代替开关K 。其开关频率是2000 Hz,即 图5—9 PWM 调速系统的电器原理 图5--9(a)中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当K断开时,由于电枢电感La的存在,电机的电枢电流 可通过它形成回路而流通。图5--9 (a)所示的电路只能实现电机单方向的速度调节。为使电机实现双向调速,必须采用桥式电路。图5--10所示的桥式电路为PWM —M系统的主回路电气原理图。 图5—10 PWM —M系统的主回路电气原理图 2.交流伺服电机交流伺服电机驱动是最新发展起来的新型伺服系统,也是当前机床进给驱动系统方面的一个新动向。该系统克服了直流驱动系统中电机电刷和整流子要经常维修、电机尺寸较大和使用环境受限制等缺点。它能在较宽的调速范围内产生理想的转矩,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用于数控机床等进给驱动系统为精密位置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与两相异步电机相似 。然而 ,由于它在数控机床中作为执行元件,将交流电信号转换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 ,所以要求转子速度的快慢能够反映控制信号的相位,无控制信号时它不转动。特别是当它已在转动时,如果控制信号消失,它立即停止转动。而普通的感应电动机转动起来以后,若控制信号消失,它往往不能立即停止而要继续转动一会儿。交流伺服电机也是由定子和转子构成。定子上有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这两个绕组在空间相差90°电角度。若在两相绕组上加以幅值相等、相位差90°电角度的对称电压,则在电机的气隙中产生圆形的旋转磁场。若两个电压的幅值不等或相位不为90°电角度,则产生的磁场将是一个椭圆形旋转磁场。加在控制绕组上的信号不同,产生的磁场椭圆度也不同。例如,负载转矩一定,改变控制信号,就可以改变磁场的椭圆度,从而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有三种:幅值控制、相位控制和幅值相位混合控制。图5--11所示为这三种控制方法的电气原理和矢量图。 图5—11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方法
二、 鉴幅式伺服系统1.鉴幅式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图5--25是鉴幅式伺服系统的方框图。该系统由测量元件及信号处理线路、数模转换器、比较器、驱动环节和执行元件五部分组成。它与鉴相式伺服系统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它的测量元件是以鉴幅式工作状态进行工作的,因此,可用于鉴幅式伺服系统的测量元件有旋转变压器和感应同步器;二是比较器所比较的是数字脉冲量,而与之对应的鉴相式伺服系统的鉴相器所比较的是相位信号,故在鉴幅式伺服系统中,不需要基准信号,两数字脉冲量可直接在比较器中进行脉冲数量的比较。 图5-25 鉴幅式伺服系统鉴幅式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进入比较器的信号有两路:一路来自数控装置插补器或插补软件的进给脉冲,它代表了数控装置要求机床工作台移动的位移;另一路来自测量元件及信号处理线路,也是以数字脉冲形式出现,它代表了工作台实际移动的距离。鉴幅系统工作前,数控装置和测量元件的信号处理线路都没有脉冲输出,比较器的输出为零。这时,执行元件不能带动工作台移动。出现进给脉冲信号之后,比较器的输出不再为零,执行元件开始带动工作台移动,同时,以鉴幅式工作的测量元件又将工作台的位移检测出来,经信号处理线路转换成相应的数字脉冲信号,该数字脉冲信号作为反馈信号进入比较器与进给脉冲进行比较。若两者相等,比较器的输出为零,说明工作台实际移动的距离等于指令信号要求工作台移动的距离,执行元件停止带动工作台移动;若两者不相等,说明工作台实际移动的距离还不等于指令信号要求工作台移动的距离,执行元件继续带动工作台移动,直到比较器输出为零时停止。在鉴幅式伺服系统中,数模转换电路的作用是将比较器输出的数字量转化为直流电压信号,图5--26测量元件及信号处理线路该信号经驱动线路进行电压和功率放大,驱动执行元件带动工作台移动。测量元件及信号处理线路是将工作台的机械位移检测出来并转换为数字脉冲量。 图5-26 测量元件及信号处理线路测量元件及信号处理线路是如何将工作台的机械位移检测出来并转换为数字脉冲的呢?测量元件的工作原理在第四章中已经详细地介绍过,下面重点介绍信号处理线路的工作原理。图5-26是测量元件及信号处理线路的框图,它主要由测量元件、解调电路、电压频率转换器和sin/cos发生器组成。由测量元件的工作原理可知,当工作台移动时,测量元件根据工作的位移量,即丝杠转角 输出电压信号 是此时测量元件激磁信号的电气角。 的幅值 代表着工作台的位移。 经滤波、放大、检波、整流以后,变成方向与工作台移动方向相对应,幅值与工作台位移成正比的直流电压信号,这个过程称为解调。解调电路也称鉴幅器。解调后的信号经电压频率转换器变成计数脉冲,脉冲的个数与电压幅值成正比,并用符号触发器表示方向。一方面,该计数脉冲及其符号送到比较器与进给脉冲比较;另一方面,经sin/cos发生器,产生驱动测量元件的两路信号sin和cos,使 角与此相对应发生改变。该驱动信号是方波信号,它的脉宽随计数脉冲的多少而变。根据傅里叶展开式,当该方波信号作用于测量元件时,其基波信号分量为 角的大小由方波的宽度决定。若测量元件的转子没有新位移,因激磁信号电气角由 变为 ,它所输出的幅值信号也随之变化,而且逐步趋于零。若输出的新的幅值信号 不为零, 将再一次经电压频率转换器、sin/cos信号发生器,产生下一个激磁信号,该激磁信号将使测量元件的输出进一步接近于零,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直到测量元件的输出为零时止。在这个过程中,电压频率转换器送给比较器的脉冲数量正好等于 角所代表的工作台的位移量。通常,我们总希望测量过渡过程尽可能短,如果这个过程很长,当有连续的进给脉冲时,由于来自测量元件的反馈脉冲不能及时到来,比较器输出的误差信号本身就带有很大的误差,因而必定要造成伺服系统的拖动误差,从而影响加工精度。还有一点须要说明,测量元件的激磁信号sin/cos是方波信号,傅里叶展开后,可分解为基波信号和无穷个高次谐波信号,因此,测量元件的输出也必然含有这些高次谐波的影响,故在解调线路中,须首先进行滤波,将这些高次谐波的影响排除掉。2.鉴幅式伺服系统的主要控制线路1) 解调线路图5--27是解调线路图,它由三部分组成,即低通滤波器、放大器和检波器。如前所述,来自测量元件的信号除包含基波信号 之外,还有高次谐波,需用低通滤波器将它滤掉。图5--28是一种低通滤波线路图。它主要由可变电位计、滤波器和放大器组成。电位计W1用来调节解调线路的灵敏度,通过调节W1输出电压,改变低通滤波器的输出。放大器用来提高输出阻抗,使低通滤波器有良好的阻抗匹配。 低通滤波器输出信号的幅值和功率较小,故经过一级放大之后送到检波器。放大器的参数可根据低通滤波器的输出信号的幅值和检波器对它的要求选定,放大器是集成元件,可根据要求选择。图5--29是一种检波器线路图,它是一个带放大器和反相器的电子开关电路。输入信号 经放大器 、反相器 和RC线路变成两列相位相反的交变电压信号,参考信号是与 同频率、同相位的方波信号。当参考信号D为高时,控制电子 开关 接通,而此时 为低,控制电子开关 断开;当参考信号D为低时,控制电子开关 断开,而 为高使 接通。我们知道,测量元件输出的电压信号为 当工作台正向进给时, 的幅值 为正;当工作台反向进给时, 为负。如果参考信号D在 为正时为高,那么,工作台正向进给时,检波器的输出 为正;工作台反向进给时,检波器的输出 为负。 信号再经过一次滤波去掉脉动成分,就得到平滑的直流电压 ,检波器的工作波形图如图5--30所示。 2) 电压频率转换器电压频率转换器的作用是根据输入的电压值,产生出相应的脉冲。当输入电压为正时,输出正向脉冲;当输入电压为负时,输出反向脉冲,脉冲的方向用符号寄存器的输出表示;当输入为零时,不产生任何脉冲。随着输入电压信号幅值的增加,电压频率转换器的输出开始出现脉冲,图5--31是电压频率转换器线路图,其工作原理如下: 放大器 是一个积分器,当输入信号的幅值大时, 的输出上升到+2.5 V所需的积分时间短,当输入信号的幅值小时,积分的时间长一些,如图5--32所示。放大器 和 是两个电压比较器,它们的作用是检测 的信号。当 输出的电压上升到+2.5 V时, 的输出突然由1变为0;而 的输出电压值下降到-2.5 V时, 的输出突然由1变为0。 和 的输出又被送到同步器,每当 和 有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时,同步器输出一个同步脉冲。该脉冲经三极管 和场效应管使积分器 复位, 的输出等于输入,同时 或 的输出又变为高电平。另外 和 输出的脉冲信号又控制符号触发器置位或清零,指出方向。 表示正向, 表示反向。图5--32是电压频率转换的波形图。 电压频率转换器的输出一方面作为工作台的实际位移被送到鉴幅系统的比较器,另一方面作为激磁信号的电气角 被送到sin/cos发生器(见图5--33)。 3) sin/cos发生器sin/cos发生器的任务是根据电压频率转换器输出脉冲的多少和方向,生成测量元件的激磁信号 和 ,即 式中 的大小由脉冲的多少和方向决定; 和 的频率和周期根据要求可用基准信号的频率和计数器的位数调整、控制 。通常 ,sin/cos发生器可分为两部分 ,即脉冲相位转换线路和sin/cos信号生成线路。图5--33是一具体的sin/cos信号发生器,其工作原理如下:当电压频率转换器有正向计数脉冲输出时,该正向脉冲在方向符号的控制下,经门3、门5进入A计数器的加端,使A计数器多加这些正向计数脉冲,A计数器的输出便超前参考计数器的输出一个相位角 ;同时,它经门3直接进入B计数器减端,使B计数器减掉这些正向计数脉冲,B计数器输出便滞后参考计数器的输出一个相应角 ;若电压频率转换器输出的是反向计数脉冲,则该反向脉冲在方向符号的控制下,一方面经门2、门4使B计数器多加这些反向计数脉冲,B计数器的输出超前参考计数器的输出一个相位角 ;另一方面经门2直接进入A计数器减端,使A计数器减掉这些反向计数脉冲,A计数器的输出滞后参考计数器的输出一个相位角 ;若电压频率转换器没有计数脉冲输出,A和B两计数器的输出与参考计数器的输出同相位。实现以上这部分功能的线路称之为脉冲相位转换线路,它与鉴相式伺服系统中的脉冲调相器基本相同。A计数器的输出A及其两分频后的信号 ,B计数器的输出B及其两分频后的信号 ,以及参考计数器输出的参考信号共同进入sin/cos信号生成线路。图5--34是sin/cos信号生成线路,它的输出就是所要求的测量元件的激磁信号。 图5--34中sin和cos的逻辑表达式为 4) 比较器鉴幅系统比较器的作用是对指令脉冲信号和反馈脉冲信号进行比较。一般来说,来自数控装置的指令脉冲信号可以是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用一条线路传递进给的方向,一条线路传送进给脉冲;第二种是用一条线路传送正向进给脉冲,一条线路传送反向进给脉冲。来自测量元件信号处理线路的反馈信号是采用第一种形式表示的。进入比较器的脉冲信号形式不同,比较器的构造也不相同。图5--36是指令脉冲为第一种形式时的一种比较器结构。在该比较器中,反馈脉冲一定不能与指令脉冲同时出现。比较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有正向指令脉冲出现时,该脉冲在方向符号控制下经门2、门4,进入可逆计数器加端,使可逆计数器作加法计数,可逆计数器的内容由零变为正数。其输出经数模转换、驱动环节,使执行元件带动工作台正向移动。工作台移动之后,测量元件将移动的距离检测出来,并经信号处理线路以正向反馈信号送入比较器。该正向反馈信号经门6 、门8进入可逆计数器减端,使可逆计数器作减法计数,可逆计数器的内容就是指令信号和反馈信号之差。若指令脉冲为反向脉冲,则经门3、门8进入计数器减端,使可逆计数器作减法计数,可逆计数器的内容为负。这时,反馈信号也一定是反向脉冲,反向脉冲经门7、门4进入可逆计数器加端,使可逆计数器作加法计数。当指令信号由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转换时,一定要在工作台停止后再进行,即可逆计数器的内容变为零时再进行,否则要造成加工误差。 图5--37是指令脉冲用第二种形式表示时的一种比较器的结构,其工作原理与第一种比较器的原理基本相同,这里不再分析。 5) 数模转换器数模转换器也称脉宽调制器,它的任务是把比较器的数字量转变为电压信号。目前,已有许多不同精度、不同形式的数模(D/A)转换器,只要能满足伺服系统对它的输入输出要求,可直接选来应用。
四、 三、 数字比较式伺服系统1.数字比较系统的构成一个数字比较系统最多可由6个主要环节组成(见图5-38):(1) 由数控装置提供的指令信号。它可以是数码信号,也可以是脉冲数字信号。(2) 由测量元件提供的机床工作台位置信号 。它可以是数码信号 ,也可以是数字脉冲信号。(3) 完成指令信号与测量反馈信号比较的比较器。(4) 数字脉冲信号与数码的相互转换部件。它依据比较器的功能以及指令信号和反馈信号的性质而决定取舍。(5) 驱动执行元件。它根据比较器的输出带动机床工作台移动。在数字比较系统中,常用的位置测量反馈元件有光栅和编码盘。前者提供的是数字脉冲序列,后者是数码信号。虽然在此类系统中也可以采用能产生模拟反馈信号的测量元件,如旋转变压器、感应同步器等,但要通过模数(A/D)转换,将模拟量变为数字量以后才能提供给系统,这样会增加系统的复杂程度,故在典型的数字比较系统中很少采用。 图5-38 数字比较系统的组成常用的数字比较器大致有三类:数码比较器、数字脉冲比较器、数码与数字脉冲比较器。由于指令和反馈信号不一定能适合比较的需要,因此,在指令和比较器之间以及反馈和比较器之间有时须增加“数字脉冲—数码转换”的线路。比较器的输出反映了指令信号和反馈信号的差值,以及差值的方向。将这一输出信号放大后,控制执行元件。执行元件可以是伺服电机、液压伺服马达等。一个具体的数字比较系统,根据指令信号和测量反馈信号的形式,以及选择的比较器的形式,可以是一个包括上述6个部分的系统,也可以仅由其中的某几部分组成。2.数字比较系统的主要功能部件1) 数字脉冲—数码转换器(1) 数字脉冲转换为数码。对于数字脉冲转化为数码,其简单的实现就是一个可逆计数器,它将输入的脉冲进行计数,以数码值输出。根据对数码形式的要求不同,可逆计数器可以是二进制的、二—十进制的或其他类型的计数器,图5--39是由两个二—十进制计数器组成的数字脉冲—数码转换器。 图5-39 数字脉冲转化为数码的线路 (2) 数码转换为数字脉冲。对于数码转化为数字脉冲,常用的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采用减法计数器组成的线路,如图5--40所示,先将要转换的数码置入减法计数器,当时钟脉冲CP到来之后,一方面使减法计数器作减法计数,另一方面进入与门。若减法计数器的内容不为“0”,该CP脉冲通过与门输出,若减法计数器的内容变为“0”,则与门被关闭,CP脉冲不能通过。计数器从开始计数到减为“0”。刚好与置入计数器中数码等值的数字脉冲从与门输出,从而实现了数码—数字脉冲的转换。第二种方法是用一个脉冲乘法器,在讨论插补原理时曾介绍过,数字脉冲乘法器实质上就是将输入的二进制数码转化为等值的脉冲个数输出。其示意图如图5--41所示。 图5-40 数码转化为数字脉冲的线路之一 图5-41 数码转化为数字脉冲线路之二2) 比较器在数字比较系统中,使用的比较器有多种结构,根据其功能可分为两类:一是数码比较器;二是数字脉冲比较器。在数码比较器中,比较的是两个数码信号,而输出可以是定性的,即只指出参加比较的数谁大谁小,也可以是定量的,指出参加比较的数谁大,大多少。在数字脉冲比较器中,常用的方法是带有可逆回路的可逆计数器。
五、 四、 闭环伺服系统的性能下面以鉴相式伺服系统为例来讨论闭环伺服系统的性能。1.系统工作稳定性由于鉴相系统是一个自动调节系统,故在设计时必须进行稳定性计算,校核系统的工作稳定情况,以保证系统是在稳定区内工作。稳定性的校核是根据传递函数进行的,鉴相系统的传递函数可表示为 ( 5—3)式中 为系统速度放大系统; 为系数。根据罗斯--侯维智稳定判据,可计算出保证系统稳定工作的最大速度放大系数 ,如果超过该 ,系统工作就不稳定了。2.无负载机床丝杠最大转速 机床丝杠的最大无负载转速 应按下式计算: (5—4) (5—5)式中 是鉴相器允许两相信号的最大相位差。二极管型鉴相的 门电路型鉴相器的 由此可见,门电路型鉴相器较二极管型鉴相器可得到高几倍的最大转速,即可使机床工作台得到更高的进给速度。λ是鉴相器非均匀输出系数。二极管型鉴相器的λ=0.64;门电路型鉴相器的λ=1。此外, 是在直流放大器和电液伺服阀均未达到饱和工作条件下导出的。由于负载惯性的存在,一般,系统启动频率都低于系统最大工作频率( 对应的工作频率),即系统不能从静止状态突然加速到使机床丝杠在无负载最大转速 下工作,必须设置使系统在启动时逐步加速的加速回路。有时还须要设置停止时逐步减速的减速回路,如步进式伺服系统中的加减速回路。3.系统静不灵敏区 系统从停止状态使执行元件以最慢速度开始正向或反向转动所需的鉴相器的最小相位差称 为系统静不灵敏区。它直接影响到机床的调整与加工精度,因此,希望它愈小愈好。系统静不灵敏区主要由执行元件(如电液伺服阀和液压马达)造成, 与 成反比。4.稳态误差ε当数控机床工作台作等速运动时,系统的输入转角 与机床丝杠的实际转角 之差称为稳态误差,设机床丝杠以 的转速旋转,则系统稳态误差 为 (5—6)5.动态特性当在鉴相器的输入端加一阶跃输入 时,机床丝杠,即旋转变压器转子将按图5--20所示的过程随动,该过渡过程应满足如下品质指标: 图 5-20 系统过渡过程 (1) 尽可能减小稳态误差 。(2) 超调量 要小。它影响机床加工精度的提高和粗糙度的降低。 (5—7)(3) 调节时间 要短。(4) 过渡过程的振荡次数要少。由以上各性能可见,提高机床丝杠无负载最高转速 、减小静不灵敏区 、减小稳态误差 以及提高系统刚性等,均须增大系统速度放大系数 。但这会导致系统稳定性的降低,因此,在保证系统稳定工作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增大系统的速度放大系数。 图 5-43 测速反馈原理图 6.提高系统稳定性能的措施(1) 降低系统的速度放大系数。(2) 采用积分--微分串联校正装置。(3) 采用速度、加速度负反馈并联校正装置。图5--43为该装置的原理图。

网友AS:
REP最新设计的伺服电机专用编码器。4808通孔φ8,4809锥轴设计1:10。该系列产品核心部件采用一体化模块设计,内含矩阵电路,具有高灵敏度和高容差率。独有的开槽设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国家专项专利技术。轴向串动量(光栅)可达±0.6(光电池设计的编码器最大允许量仅有±0.04),可以最大程度避免编码器“擦盘”现象的发生几率。 偶不是在替REP做广告,偶只是将REP新技术发布出来,告知业界,国产编码器已经赶超日、韩品牌,且已与世界技术同步在发展。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打破了国内某些企业(ccyh-chsf-chdy-chyg)使用日、韩技术几十年不变的局面。也是告诉大家,没必要成天跟着日本人屁股后面跑.日本能做的,我们也可以做.我们能做的,日本人未必做的好.

网友AS:
转:磁栅的工作原理
在实际应用时,为了提高拾磁绕组中感应电势的幅值,常将空间上相距的几个磁头的线圈串联起来,作为一组拾磁磁头。
磁栅作为测量元件,根据对磁头上拾磁绕组中感应电势的不同处理方法,可做成鉴相式工作状态和振幅式工作状态两种。无论哪一种工作状态,都必须设置两个或两组间距为(n±1/4)
的拾磁磁头,如图4-22所示,n是任意整数。
图 4-22 双磁头配置原理图
1鉴相式工作状态
对图4-22所示的两组磁头A和B的激磁绕组分别通以同频率、同相位、同幅值的激磁电流
(4—29)
取磁尺上的某N点为起点,若A磁头离开起点的距离为x,则A和B磁头上拾磁绕组输出的感应电势二次谐波为
(4—30)
(4—31)
式中
——激磁电流幅值;
——磁头输出的感应电势二次谐波幅值;
——激磁电流频率的二倍值。
把A磁头输出的感应电势
中的
sin
t移相
/2,则得到
=(
)sin(2
/
)x (4—32)
将
和
相加,于是有
(4—33)
通过鉴别e和
sin
t之间的相位差(2
/
)x,便可检测出磁头相对于磁尺的位移x。鉴别e和
sin
t之间的相位差,与鉴相式旋转变压器及鉴相式感应同步器的原理和方法一致,它们的信号处理和应用方式也一样,请参见鉴相式旋转变压器的信息处理及应用。
2、振幅式工作方式
同鉴相式工作状态一样,对两组拾磁磁头A,B的激磁绕组通以同频率、同相位、同幅值的激磁电流,即从两磁头绕组输出感应电势,感应电势的二次谐波为
(4—34)
这是磁头给出的原始信息。如果我们用检波器将
和
中的高频载波
滤掉,便可得到相位差为
/2的两路交变电压信号,即
(4—35)
(4—36)
与光栅测量元件的信息处理方式一样,首先,对
和
进行放大、整形,将
和
转换成两路相差1/4周期的方波信号。此方波信号与被测位移即磁头相对于磁性标尺的位移有如下对应关系:
(1)方波信号每变化一个周期,即
或
变化一个周期,磁头相对于磁性标尺增加或减少一个波长
的距离。
(2) 方波信号变化频率越高,即
变化越快,表示磁头相对磁性标尺的移动速度越大。
(3) 因两磁头在空间上相差
/4,即
或
的周期,与光栅读数头中的光敏元件布置方式相同。因此,由
和
转换而来的两路方波信号的超前滞后关系反映了磁头相对于磁性标尺的移动方向。
这两路方波信号经鉴向倍频之后,就变成了便于应用的正反向数字脉冲信号,具体线路与光栅信息处理线路相同,不再重述。
振幅式工作状态信息处理框图如图4-23所示。

网友AS:
转:拾磁原理
图4-20是磁通响应式磁头中可饱和铁心的磁化曲线,H是施加于可饱和铁心的外磁场强度,B是可饱和铁心内的磁感应强度。当磁场强度H<时,磁感应强度B与H成正比,即B=
H,
是磁导率。当H>
时,磁感应强度恒定于
值,不再随H的增加而提高,达到磁饱和状态。施加于可饱和铁心的外磁场强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激磁电流I流过绕组
和
时产生的交变磁场强度
和
,设激磁电流为
(4—19)
则磁场强度为
(4—20)
(4—21)
式中 和 分别为绕组 和 单位长度内的匝数。
另一外磁场强度是磁尺上的磁信号 对可饱和铁心的作用,如图4-19所示,设 为:
(4—22)
式中 一一磁场强度的振幅;
一一磁波 的波长;
x一一磁头相对于磁尺的位移。当磁头位于图示的a点时, =0。
磁通响应式磁头的制做,通过适当地选择磁头的物理参数和结构尺寸来实现。
当
=0时,保证
和
的共同作用,使可饱和铁心处于临界饱和状态。这时,根据
磁路定律,可饱和铁心内的磁感应强度为
(4—23)
式中W是一个与磁头磁阻有关的系数。在可饱和铁心处于临界饱和状态时,
的工作点位
于图421所示的O点,即原点。在这种情况下,
在磁头的
段产生的交变磁通
(4—24)
式中S为
段的横截面积。
交变磁通
使线圈
产生感应电势E,E用下式表示:
(4—25)
若设e是E的二次谐波,显然,对于上述这种情况
e=0 (4—26)
当磁头偏离磁尺上的a点向右移动时,若
,它的作用使可饱
和铁心上各段的外磁场强度有的加强,有的减弱。设AB段因
≠0而加强,即AB段除外
磁场强度
和
共同作用外又叠加了一个正的直流分量
。
的作用,使AB段磁感应强度
的工作点上移(至f点,见图4-21),从而导致AB段铁心内的磁感应强度
由临界饱和状态变为可饱和状态,出现磁饱和,使
的正弦波波顶被削掉。在这种情况下,
在磁头的
段产生的交变磁通
(4--27)
它使线圈
产生感应电势E,用傅里叶级数将E展开,出现多级偶次谐波,其中二次谐波为
(4--28)
式中
为系数。

网友AS:
觉得这就是个技术交流的论坛,大家都别憋着啊,有啥说啥呗!总看别人说多没劲啊!^-^

网友AS:
REP新品 外径38 轴6mm 8bit----12bit 自然二进制输出 并行/SSI IP55 电压5V/5V-30V,输出C/L 电缆侧出

网友AT: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原产意大利"XE9B15-2000-5-BZ-N-CL-R"编码器的替代品国产 进口的都可以 谢谢!

网友AU:
各位前辈我是刚接触传感器的,有一事不明请前辈赐教:
使用安装有磁性滚轮的旋转编码器在直线位移的平整钢铁材料表面获得位移信息(避免滑差)。这个类型的传感器实现测速到八段码显示的基本电路图有那位前辈有请给我发一份,介绍一下原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U:
各位前辈我是刚接触传感器的,有一事不明请前辈赐教:
使用安装有磁性滚轮的旋转编码器在直线位移的平整钢铁材料表面获得位移信息(避免滑差)。这个类型的传感器实现测速计数到八段码显示的基本电路图有那位前辈有请给我发一份,介绍一下原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S:
REP公司有ZST5208系列带两侧轮子输出的编码器,专配HD96G系列数显仪表可满足您的要求,具体可询0510-85628111/222 如下幅图片

网友AV(2006-11-10):
不是PLC要先什么编码器,关键是编码器用来检测什么的

网友AW:
有大量 意大利ELTRA  外型 30MM  360脉冲编码器 现货供应  13906183566  金先生

网友AS:
哎,悟空--你又调皮!^-^

网友AX:
呵呵!

360,1024

网友:
大家好! 今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1.绝对值编码器的工作原理,2.分辨率13位(8192位置/转)是如何来的.3.多圈的为13+12位是如何来的?先谢谢了!

网友AY:
请教那位高手,一个PLC最多可以控制多少个编码器!其中如何控制和连接,谢谢!

360,1024

网友:
如果是增量型的就要看PLC的计数器个数,如S7-200的计数器是6个.

360,1024

网友:
考虑方向的接2个通道,不考虑方向的一个通道就行.

网友AZ:
飞猫你好,能否具体讲一下设置参数,谢谢,关于用旋转编码器测位移的方法:编码器信号直接输入计数器,设置计数器的比率参数,显示位移就是了jianchengjixie@163.com

网友BA:
[朋友:我有一部德国郎格尔电梯编码器坏了,型号:WDG115T-1024-AB-G24-K2-D26,请问用代用产品吗,如何解决?谢谢!我的邮箱cj1302@163.com

网友AS:
无锡瑞普科技有此产品,详细信息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AZ(2006-12-31):
都是玩文字游戏的, 没有一个讲具体事例的,并且大都做广告的。

网友BB:
谢谢REP的细心讲解,让我更多的了解编码器。以后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AS:
REP新推出伺服电机用分体式编码器:HKM-001和HKM-002系列,该产品具有REP自主知识产权,在此产品上REP已申请有十多项专利技术,产品核心采用一体化模块方案,输出A、B、Z和U、V、W六路,具有抗重油污能力,可在-10-+85环境温度工作,频率高达200KHz,系列产品设计结构简单--采用无轴承设计,寿命更长(旋转速度完全取决于电机的最高参数);体积更小--可最大限度提供最薄型设计;安装方便--采用止口定位并用两侧月牙型定位孔微调角度.分辨率有2500-2048-1024-1000....等系列,电路有长线驱动-L,互补输出-F,集电极开路-OC....等,可完全替代原有ZZU4809和ZKU4808及其他品牌类似产品系列,具有较强的性价比.

网友AS:
HEDSS新品手提

网友AS:
HEDSS2007新品--HKT22系列,外径22mm,高度14mm,A/B相输出,脉冲数有100/120/200/250/256/300...电压:DC:5V

网友AS:
HEDSS绝对值编码器新品-50外径,8bit-13bit,串/并输出,DC:5-24V,NPN输出,IP54,可替代国内外各类型号

网友AS:
HKT30系列在DC马达上的应用--上海某直流电机厂(月供5K)

网友AS:
REP大空心系列

网友AS:
REP手持脉冲发生器ZSSY1468系列

网友AS:
HEDSS电机专用系列--HKT56xx

网友AS:
纺织机械专用8bit-180分割,DC:24V,NPN

网友BC:
好帖子,看看有好处

网友BC:
好帖子,看看有好处。

网友AS:
转:容栅/编码器原理及应用-摘要:以旋转容栅编码器为例,简述容栅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及其结构,分析容栅自身以及容栅芯片的特点,通过机械机构设计和容栅编码器后续电路设计,提高其工作可靠性,并应用于实际工程中。 关键词:容栅传感器;电容传感器;鉴相;编码器 一、引言 电容传感器具有测量分辨力和测量准确度高等特点,在很多场合被作为高精测量仪器使用,但因其自身缺陷,只能使用在微小位移的测量中,无法满足大位移测量的要求。80年代容栅传感器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这种情况。借鉴了光栅的结构形式,工程师把电容做成栅型,大大提高了测量的精度和范围,实现了大位移高精度测量。 容栅传感器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传感器有许多突出的优点[2]: 1、量程大、分辨率高。在线位移测量时,分辨率为2mm时,量程可达到20m,在角位移测量时,分辨率为0.1°时,量程为4096圈。其测量速度也比较高,测量线速度可达到1.5m/s。 2、容栅测量属非接触式测量,因此容栅传感器具有非接触传感器的优点,诸如测量时摩擦阻力可以减到最小,不会因为测量部件的表面磨损而导致测量精度下降。 3、结构简单。容栅传感器的敏感元件主要由动栅和静栅组成,信号线可以全部从静栅上引出,作为运动部件的动栅可以没有引线,为传感器的设计带来很大的方便。 4、配用专用集成电路的容栅传感器是一种数字传感器,和计算机的接口方便,便于长距离传送信号,几乎无数据传输误差。数据更新速率可以达到每秒50次。 5、功耗极小。正常工作电流小于10mA,传感器敏感元件可以长期工作,一粒钮扣电池可以连续工作1年以上。利用这个特点,可以设计出准绝对式的位移传感器。 6、在价格上有很大优势,其性能价格比远高于同类传感器。 容栅传感器有最主要的问题是稳定性和可靠性,环境潮湿和外界电磁干扰的影响尤为显著,其次作为准绝对式传感器在长期断电工作时,需要定期更换电池,所以难于作为传感器用于长期自动测量。 容栅编码器是以脉冲数字量来表示容栅传感器敏感元件间相对位置信息,本文研究的容栅旋转编码器将容栅全部的结构密封在金属壳内,大大提高了容栅传感器的电磁兼容性和抗环境污染能力,为容栅原理用于自动测量奠定了基础。 二、容栅旋转编码器的结构和测量原理 1、容栅旋转编码器的结构组成 容栅旋转编码器分动栅和静栅二部分,都为精密加工的印刷电路板。动栅上有发射极和接收极,在发射极和接收极之间有屏蔽极,避免发射极到接收极之间的直接电容耦合。静栅上有反射极和屏蔽极,反射极与屏蔽极的宽度一致,屏蔽极需可靠接地。动栅上共有48个发射电极,发射极的极距按实际要求可变,每4个发射极对应于一个反射极。动栅上每8个发射电极为一组,共6组。对每组发射极进行编号A到H同编号的发射极电路上相连。运行时,两块印刷电路板的栅面平行同轴相对,间距在0.1mm左右。图1所示的是旋转式容栅编码器的结构图。 2、容栅传感器测量原理 在动栅栅面编号为A~H发射电极上分别加上8个等幅、同频、相位依次相差p/4的方波激励电压信号 (i=0,1,2,…,7)。每组编号相同的发射极都加以相同的激励信号,经过两对电容耦合在接收极上形成容栅电压信号 。由于各组中序号相同的发射极和反射极的相对位置相同,所以可以将48个发射极和对应的反射极板间的电容简化为 到 的8个电容器。Cf代表反射极与接收极相互耦合之后形成的电容器,由于接收极在动栅移动方向上的长度恰好为一组反射极长度的整数倍,又由于反射极是周期性排列的,所以接收极和反射极的相互覆盖面积不随位移变化,即Cf为一个常数。 容栅工作时,施加发射电极上的周期激励信号,通过发射极与反射极、反射极与接收极两对电容耦合,在接收极上形成合成信号。传感器输入、输出信号与各电极之间电容耦合关系。3、容栅旋转编码器的数据传递 容栅旋转编码器的核心部件是容栅集成芯片,它负责把传感器的位置信息转化为数字信号输出。容栅芯片有4根引出线,分别为+1.5V、CLK、DATA和0V线。其中+1.5V和0V线为电源线和地线,CLK和DATA线为同步时钟信号线和数据线。 CLK信号为同步时钟信号,在一次数据传送中,开始为54ms的高电平,表示数据即将开始传送;接下来是两段各有24个宽度为13ms的窄脉冲,前后两段窄脉冲之间有110ms的高电平作为间隔;最后是75ms的高电平,以示数据传送结束。具体波形如图5。容栅旋转编码器的数据传送是周期性的,在慢速状态下,周期间隔为250ms,在快速状态时,为20ms。 DATA信号为数据信号,它包含了编码器的位移信息。在数据采集时,容栅芯片在CLK信号窄脉冲的下降沿对DATA信号进行采样,先后采样两组24位数据。一组为绝对数据,另一组为相对数据。绝对数的初值只受上电影响,相对数据初值由数据清零信号控制。 三、容栅旋转编码器的关键技术 容栅编码器有功耗低、性价比高等优点。但其工作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影响工作稳定性。所以在设计容栅编码器时,需要一些特殊措施来抵抗干扰,提高稳定性。 环境对容栅编码器的工作影响很大,特别是湿度。电容传感器主要是通过两极板之间的电容量变化来反映相应的被测量变化。在大湿度的情况下,会改变两极板间的介电常数影响电容值,同时也使容栅电路的漏电流明显增大,使容栅编码器工作的稳定性将受到削弱。因此,建立一个良好的容栅工作小环境,使其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对其能否可靠工作非常重要。 容栅编码器是靠电容极板传递信号,因此保证极板之间的电场稳定是容栅位移信号能够正常无误传递的前提。由于容栅编码器经常用于工业环境,其现场工作环境很差,常伴有大功率的电磁干扰,将容栅核心部件全部密封在金属壳内,而非像一般的容栅数显产品把静栅暴露于环境中,这样既有效的进行了电磁屏蔽,同时隔绝了外界水汽、油污,使编码器能在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中工作。 容栅的动栅和静栅的屏蔽极都要有效的接地,起隔离屏蔽和消除寄生电容的作用。实际中,动栅和静栅相互独立,没有任何连线,这就需要通过外界搭桥,一般情况下,编码器的外壳就起这样的作用。动栅上集成的容栅芯片的正极通常和动栅屏蔽极相连,这就有可能由于后续电路接地引起电池短路。因此在进行电路设计时,必须考虑这个特点,在设计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对电路进行隔离,来解决因后续电路接地带来的电池短路问题。 容栅编码器是一种准绝对式传感器。在平时全靠内部电池维持其正常工作,因此,电池问题不容忽视。经过实际操作证明在电池电压降低时,将产生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采用超级电容和电池并联工作,可以有效的降低电池的功耗,延长容栅编码器的工作时间。同时,通过设计电路实测电池电压报警,尽量避免由于电池电量不足影响编码器正常工作。 除了以上几点,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软件和硬件上的辅助措施,才能保证容栅编码器正常稳定的工作。 四、容栅旋转编码器的应用 容栅旋转编码器具有测量分辨率高、量程大,可以应用于大位移(角位移)测量。表1列出了不同节距数时,容栅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可达到的精度和测量量程。 利用上述性能,可作为多圈角位移的高精度测量。如丝杠推进位移的高精度控制,借助齿条、链条、线束传动,可以将角位移转换为线位移。用容栅编码器作大位移测量,如长行程油缸的位移,堆取料机在轨道上定位等,笔者曾将容栅编码器用于超大型构件水平推进的同步控制,取得良好效果。 容栅旋转编码器类似于绝对式编码器,其机电转换部件由内置电池供电,其信号发送部件由外接电源供电。当外接电源断开时,虽然不输出数据,但传感器还是在内部电池支持下工作,对角位移的变化做出反应,在任何时间都能取得正确数据。因为要有内部电池支持,这类传感器被称作准绝对式传感器。由于传感器耗电极小(<10mA)更换一粒钮扣电池可工作一年以上。与光电绝对式多圈编码器相比,由于省去了机械记忆部件,其构件要简单得多,因而造价也会低得多。 容栅编码器采用RS-422通讯接口,便于计算机接口,也便于进行长距离的信号传递。每个传感器可设置其ID编码号,便于实现多个传感器信号的网络传递。容栅编码器数据测量周期最短为20ms,数据长度为4字节,可以和一般的串行通讯速率相匹配。

网友AS:
REP-2007新品/正弦波编码器,可替代德国HH1387系列。应用于电梯控制

网友AS:
门机专用编码器

网友AS:
REP新品--ZST5208-002系列,纺机专用系列

网友AS:
REP高精度编码器--外径58mm,最高脉冲数可达15000cpr/圈(完全物理刻划,不用细分技术),采用REP独有“平面分像”技术,属国际领先水平.

网友AS:
轧钢专用编码器

网友AS:
编码器专用联轴器

网友AS:
旋转编码器在电机中的应用

网友AS:
编码器在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

网友AX:
可恶的熊猫烧香

网友BD:
莱茵牌编码器也不错的,如大家有需要可以打我的手机13316837085找邱生,价格优惠

网友AX:
小邱同志啊,自己发个新贴不就完了嘛.干嘛非得在别人的贴子里发广告呢.你可是不按规则发牌哦.

网友BE(2007-02-13):
请教楼主,编码器的 辐射干扰\抗干扰能力\抗冲击\抗震动 等参数的具体含义,以及表征方式, 按您的经验钢铁厂的环境需要达到什么要求?
谢谢!

网友BF:
请问各位专家,怎么用PC104系统采集多摩川的绝对值编码器数据,该编码器波特率是2.5Mbps,我的PC系统波特率最高为115.2kbps。

网友BG:
IGS磁感感应编码器,无联轴器,靠齿盘磁力线发出磁力感应,并且安装方便,无侧向力问题

网友(2007-03-29):
国内的产品现在也很不错的;我们有条件应该支持国货。

网友BH: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天津宜科EB38F8-P6AR-400,6000编码器,每运行几个小时就会坏,厂家的检测报告说是无输出,T2T2芯片击穿,但就是找不到原因,换了新的还是坏,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急啊

网友BI:
磁编码器的可靠性和高性价比可以完全取代光电编码器,奥地利微电子公司磁编码器芯片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021-65605875  seahuhimee@163.com

网友AS:
呵呵,范工的这个问题建议去问天津宜科好了,这里是瑞普科技公司的论点.

网友BJ:
技术我不太懂.我有倍家福产品,又有优惠政策.有合作的朋友请回复.Email:ysc6071993@sina.com

网友Z:
诚心拜师:我想深入的学习三菱伺服控制系统的程序编写,请问哪位工控高手可以收我为徒,不胜感激!!!!联系邮箱lmj2639@126.com

网友BK:
大家好,可不可以帮个忙
我想具体了解下绝对编码与增量型编码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请多多指导

网友BL(2007-07-07):
日本多摩川精工的 TS2640N31E64的资料楼上的哪位有?

网友BL:
日本多摩川的TS2640N31E64的旋转变压器楼上的有没有调过零位?具体参数有吗?

网友BL:
楼上的有没有日本多摩川TS2640N31E64的旋转变压器的相关资料,另外旋转变压器安装在伺服电机轴上,更换旋转变压器是否要调零?入是应怎样调整?

网友BM:
学习了,有要编码器记得找我!

网友BN:
不要用日本人的东西嘛,国内又不是没有,

网友I:
To水中鸟
不妨看看前面的贴子

网友BO:
关于朋远科贸有限公司的相关介绍: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ngyuantech.com,仓库大量备货,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解决技术难题,朋远科技自动化
 本公司可为您提供电子; 电器; 电脑; 通讯; 板卡; 工控;等产品

网友BP(2007-08-20):
请教:
松下伺服电机的光电编码器(2500p/r)的的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BM:
上次忘了说QQ号了,偶得QQ号:81728616 ,我公司是瑞普编码器的代理。

网友BQ:
毕竟欧洲的工业比中国要早发展多少年~
-------------------------------------------
www.shhfl.comhttp://www.shhfl.com

网友BR:
300PLC有很多不同的CPU,如果有DP口的,选择DP接口的编码器最经济,无论是布线成本还是PLC的扩展模块,都可以节省。如果选择的300PLC不带DP功能,可选用并行输出编码器,但是布线成本较高,而且编码器由于输出点较多,对接线要求较高,编码器损坏可能性较大。如果选用了SSI输入模块(SM338,FM354),则可选SSI输出编码器。

网友BR:
对编码器与PLC的联接有什么疑问的,可联系chunhuizhou.sh@gmail.com

网友BS(2007-09-19):
我看到你们的资料有绝对值编码器,位数做的还很高的,国内我用过gemple的,不知道你们可否一用  能发点资料liuchu8312@163.com

网友BT:
基础教程,实践中理解会更深刻

网友BU(2007-11-07):
这个帖子不错,收藏了

网友BV:
我们公司用的编码器还可以故障率较低,就是校参考点比较麻烦

网友BW(2008-02-23):
请问有编码器和接线一体的进口的,试用于7.5KW电机的么?

网友BX(2008-06-28):
国产的编码器,有哪几个牌子的做的还行的,想知道 一下,只要质量可以,支持国产

网友BY:
旋转编码器很好用的

在调试过程中一点也不费劲

在PLC做程序也是很好做的

网友BY:
这里真是一片学习的天地啊

网友BZ(2008-08-05):
请教高手:用编码器测量铁合金行业电极每天的压放量,只有一个方向测量,每天的压放量在50CM,选用哪种编码器?配用哪种仪表?

网友CA:
liahi  ;ni  men  bu cuo

网友CB:
“电极每天的压放量”=?,说的不够细,“每天的压放量在50CM”是长度吗?

网友CC(2008-09-06):
挺有帮助的,一般机床设备用的多!

网友CD:
专业维修海德保、三菱等印刷机上使用的变频器 三洋、三菱、台达、松下、LENZE等 宁波地区更加方便13221971118沈先生

网友CE:
这几种都用过了,只是编码器还没用到这个作用,学习了

网友CF:
编码器用过不少,质量过关的不多

网友CG(2008-12-25):
请问,德国海德汉,日本多摩川,日本Tamagawa变频器,谁好,谁差,好在哪里?我这用在电梯上的。

网友CH:
请问485输出的编码器是什么样的?什么原理?

网友CI:
我用的是法国爱乐的伺服绝对式编码器他和电机的零点怎么校对请指教as19770312@163.com

网友CI:
爱乐伺服的编码器坏了能否修复价位怎样as19770312@163.com

网友CG:
请教:三菱电梯菱云系列用的是啥编码器?

网友CH: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CJ:
帖子的技术性好强......得慢慢嚼!!!!

网友O:
这个帖子的“问答”大部分是转载的,后面的是问的多,答的少。这个论坛另外一个帖子的问答更全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9-B042-F39DF9F502C0&page=12#login

网友CA:
TTL 5V方波 HTL5V以上方波

网友CK(2009-11-27):
请问楼主,海德汉1387编码器是不是真绝对型,那个C、R、D是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CL(2010-02-02):
不回用,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CM(2010-05-03):
受教了 我对旋转编码器 不是很了解不知道 有朋友赐教不

网友CN:
“8.※有网友问:能否简单介绍旋转编码器检测直线位移的方法?”

     直线位移的位置反馈有另一种检测元件:磁栅尺。类似于一种直线编码器,可直接检测移动台的相对位置,消除了机械传动的误差。

    特点:非接触式测量,耐油污。

    我有些这方面产品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忙。wangxx021@yahoo.com.cn

网友CO(2010-06-05):
引用 网友AF:
关于当然是德国海德汉的,精度高,4096圈,每圈分辨率是8192。

请问海德汉IK220的细分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CP(2010-10-27):
请问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欧姆龙H7CR-84S计数器设定477为一米的依据是什么?它根旋转解码器的设定比例是多少?

网友CQ(2011-11-27):
请教有日本SUMTAK编码器:LMA-250BM-S199A的工作原理?

网友CR(2012-08-22):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意大利刀架编码器资料和编码器电路图?

网友CS(2018-01-13):
编码器和PLC的结合应用没有介绍哦

网友CT:
这个很好啊。。非常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