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选型指南

楼主(2005-10-07):
调节阀选型指南 1 调节阀结构型式的选择 1.1 从使用功能上选阀需注意的问题 1)调节功能 ①要求阀动作平稳;②小开度调节性能好;③选好所需的流量特性;④满足可调比;⑤阻力小、流量比大(阀的额定流量参数与公称通径之比);⑥调节速度。 2)泄漏量与切断压差 这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的两个因素。泄漏量应满足工艺要求,且有密封面的可靠性的保护措施;切断压差(阀关闭时的压差)必须提出来(遗憾的是许多设计院的调节阀计算规格书中无此参数),让所选阀有足够的输出力来克服它,否则会导致执行机构选大或选小。 3)防堵 即使是干净的介质,也存在堵塞问题,这就是管道内的不干净东西被介质带人调节阀内,造成堵卡,这是常见的故障,所以应考虑阀的防堵性能。通常角行程类的调节阀比直行程类的调节阀防堵性能好得多,故以后角行程类的调节阀使用将会越来越多。 4)耐蚀 它包括耐冲蚀、汽蚀、腐蚀。主要涉及到材料的选用和阀的使用寿命问题,同时,涉及到经济性问题。此问题的实质应该是所选阀具有较好的耐蚀性能且价格合理。如能选全四氟阀就不应该选全耐蚀合金阀;能选反汽蚀效果较好、结构简单的角形高压阀(满足两年左右使用寿命),就不应该选结构复杂、价格贵的其它高压阀。 5)耐压与耐温 这涉及调节阀的公称压力、工作温度的选定。耐压方面,如果只是压力高并不困难,主要是压差大会产生汽蚀;耐温方面,通常解决450℃以下是十分容易的,450~600℃也不困难,但到600℃以上时,矛盾就会突出;当温度在80℃时的切断类调节阀选用软密封材料通常是不可取的,应该考虑硬密封切断。常用材质的工作温度、工作压力与公称压力的关系见下表5-1。 6)重量与外观 此问题非常直观,一定是外观好、重量轻的阀受使用厂家欢迎。这里要改变一种偏见,认为调节阀是个“老大粗”,重一点或外观差一点,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十分重视它,从而提出了调节阀应该具有小型化、轻型化、仪表化的特征。 表5-1 常用材质的工作温度、工作压力与PN关系 材 料公称压力PN(Mpa)介 质 工 作 温 度(℃) <120<200<250<300<350<400<425<450<475<500<525<550<575<600< 625 最 大 工 作 压 力(MPa) 铸铁1.61.61.51.4------------ 碳素钢4.04.04.03.73.33.02.82.31.8------- 6.46.46.45.95.24.74.13.72.9------- 22.022.022.020.218.016.114.112.79.8------- 32.032.032.029.426.223.420.518.514.4------- 1Crl8Ni9Ti4.04.04.04.04.04.03.02.72.42.11.91.71.41.10.80.5 6.46.46.46.46.46.44.44.24.03.83.53.43.22.92.62.2 22.022.022.022.022.022.016.514.813.211.510.59.37.76.04.42.7 32.032.032.032.032.032.024.021.619.216.815.213.611.28.86.44.0 含钼不少于0.4%的钼钢及铬钼钢4.0----4.03.63.43.22.82.21.6---- 6.4----6.45.85.55.24.53.52.5---- 22.0----22.020.119.017.915.712.29.0---- 32.0----32.029.127.525.922.717.613.0---- 7)十大类调节阀的功能优劣比较:详见1-1表。 1.2 综合经济效果确定阀型 在满足上述使用功能的要求中,适用的阀有几类,此时便应综合经济效果确定某一阀型,为此,我们认为,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1)高可靠性。 ①结构简单;②可靠性高。这里需要改变过去片面追求性能指标,忽视可靠性的错误作法。 2)使用寿命长。 3)维护方便,备品备件有来源。 4)产品价格适宜,性能价格较好。 1.3 调节阀型式的优选次序 根据调节阀的功能优劣(见表1-1)和上述观点,特提供调节阀的优选次序如下: ①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②蝶阀→③套筒阀→④单座阀→⑤双座阀→⑥偏心旋转阀→⑦球阀→⑧角形阀→⑨三通阀→⑩隔膜阀。 在这些调节阀中,我们认为应该尽量不选用隔膜阀,其理由是隔膜是一个极不可靠的零件,使其隔膜阀也成为了可靠性差的产品。 2 执行机构的选择 2.1 执行机构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 执行机构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是:①可靠性;②经济性;③动作平稳、足够的输出力;④重量外观;⑤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网友A:
好文章,请继续.

网友B:
常用,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窍门!

网友C:
我公司是生产粉末橡胶的专业厂家,因此好多的调节阀经常被堵,既耽误了生产又增加了维修量,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楼主dcrsn 您好:您若有(调节阀计算、选型、使用)电子版一书请发给一份好吗,先谢谢了 ab81@163.com

网友E:
有没有小流 量腐蚀液体调节筏选用技巧?请高手指点。

网友F:
哦! 看来你很细心嘛! 继续努力!(:

网友G:
怎看不到图1-1?

网友H:
怎么不见图纸呢,能附吗?

网友I:
好文章请多介绍点,谢谢!

网友J:
你的文章真好,我今天给学生讲课就用了,谢谢你!

网友K(2006-03-01):
楼主dcrsn 您好:您若有(调节阀计算、选型、使用)电子版一书请发给一份好吗,先谢谢了 dukejun2000@163.com

网友L:
你写的很好,接着讲调节器吧,我试目以待。

网友M:
dcrsn兄,楼主你好!在您的文章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但对您以下观点(红字部分)不太理解:1.3 调节阀型式的优选次序
   根据调节阀的功能优劣(见表1-1)和上述观点,特提供调节阀的优选次序如下:
   ①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②蝶阀→③套筒阀→④单座阀→⑤双座阀→⑥偏心旋转阀→⑦球阀→⑧角形阀→⑨三通阀→⑩隔膜阀。
我个人认为不能笼统的排出调节阀功能的优劣.选择什么阀型都是要根据工艺要求的,每种阀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的!

比如在过强酸,强碱,强腐蚀,含颗粒,带纤维以及有巨毒和不允许有污染的介质时,用隔膜阀比以上其它的几种阀都适合;

比如三通阀,以它的结构形式满足分流,合流的场合非它莫数;

比如角型阀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流路畅通,阻力小,特别适合于高粘度,含有悬浮物和颗粒状流体的调节,可避免结焦,粘结,堵塞等现象,便与自净和清洗;

还有球阀,可笼统的分为软(硬)密封O型球阀及软(硬)密封V型球阀了,O型球阀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个严密切断结构简单,V型球阀适合调节控制纸浆,含有纤维性和微小固体悬浊物的介质,可防止球芯卡死;

总之我认为不应该给各个阀的功能优劣进行排名,关键是根据工况适合用哪种阀型,
还有一点,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是什么阀型?请赐教

网友N:
选择什么阀型都是要根据工艺要求的。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O(2006-08-21):
是的,选型是要根据工艺流程的,而不是简单的排序

网友P(2006-11-01):
好文章阿
我收藏了
谢谢楼主

网友Q(2007-01-02):
能不能来点关于阀的DN公称通经的计算啊  还又请问大家  谁知道阀后压力怎么确定啊 有的说是工艺的确定 有的说是给阀前压力给厂家 然后厂家来确定 都巴我搞糊涂了  我们做电仪的要是想计算阀径该怎么确定阀后压力啊   吐血求助啊!!!!!zxy1959@163.com

网友R: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S:
可以当论文发表了.

网友Q:
大家好,35223356这个群号是有关工业仪表电气选型的群,另外还包括DCS系统的制作,有做过杭州和利时的朋友,可以加这个群一起讨论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T:
谁说隔膜阀不好用,试一下德国盖米的保证好用

网友U(2008-01-30):
好文章,实用

网友V:
不错,很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