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实时曲线

楼主(2005-10-07):
请教: 为什么我用的实时曲线,总是显示一条与X轴平行的直线?

网友A:
能说具体明白一些吗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啊 要是那个变量没连上或很稳定都会出现直线的啊

楼主:
我想显示的是一条温度曲线,该变量是个变化的值。

网友B:
不是信号不对就是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A:
数值显示对吗 要是对的话可能控件设置有问题 可能的话发给我看看 我帮你查查问题 jiangjiaqing@163.com

楼主:
已经正常了。 因为我把在定义该变量时,最大值默认了999999;而实际该变量是在0-50之间,相对最大值而言,就显的很小,就和X轴平行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