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和硬接线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5-10-07):
我是新人,请教用通讯方式和硬接线控制方式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通讯方式只能实现监测而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动控制功能呢?另外哪种方式比较可靠,比较经济呢?请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2006-06-25):
我也很想知道楼上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哪位师兄,师姐给予帮助,小弟不升感激

网友B:
回复:通讯方式主要是用于远程监测,而要实现现场自动控制,一般是通过现场的有线来实现,因为远程控制实时性会有所差别,所以远段只是让用户了解知道现场信息

网友B:
如果再有问题可以给我邮件:cxjnwp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