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和硬接线的控制

楼主(2005-10-07):
我是新人,请教用通讯方式和硬接线控制方式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通讯方式只能实现监测而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动控制功能呢?另外哪种方式比较可靠,比较经济呢?请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用通信方式好些,唯一的缺点是编程稍复杂.

楼主:
谢谢,不知道103和modbus 是不是国际通行的规约,接口实现起来困难吗?

网友B:
硬接线方式,一根线对应一个信号, 通讯方式接线一根线可对应多个信号,如果用通讯方式接线没有采用可靠的冗余措施,通讯方式接线最好不要用于控制功能,否则真的出事只能干瞪眼

网友B(2005-11-17):
目前市场上用总线连接的IO模块要做到真正的双冗余通信口通信有2个问题:
1.IO模块本身有双通信口,IO模块中的软件支持双冗余通信功能.

2.要求上位机软件有与对应IO模块双冗余通信功能.
  有许多 IO模块公开通信协议,用户可自己编通信程序,但要求一般的用户编出 有冗余通信功能的程序,应该有一定的难度.
  市面上众多的商业上位机软件好象支持冗余通信功能好象没有.
 http://www.tia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