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和硬接线控制

楼主(2005-10-07):
我是新人,请教用通讯方式和硬接线控制方式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通讯方式只能实现监测而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动控制功能呢?另外哪种方式比较可靠,比较经济呢?请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通讯方式:可采集的数据量大,只要做好通讯线的防护措施(防雷、防干扰)通讯质量和速度都不错; 硬接线方式:接线工作量大,但是控制速度较迅速,不会由于通讯线故障引起整个控制系统失效。 建议: 数据量小的工程,两者成本差不多,优先选择硬接线方式; 尽量控制信号选用硬接线。

楼主:
谢谢专家指点,看来硬接线方式比较可靠,另外在设备配置方面是否也有很大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