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200温度故障

楼主(2005-10-07):
现有一台丹佛斯VLT5200变频器原故障为所有模块全部烧毁驱动多处电路烧毁,温度检测烧毁,电源也不工作,电源和驱动已经修复,上电后主板报温度故障无法复位. 不知道他的检测头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检测方式. 求助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新疆工业电器,变频器维修中心合易公司

网友:
为什么这末久还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DANFOSS跳ALARM29过热报警?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温度传感器安装在模块旁边的散热片上,黑色塑封纽扣大小,两条线接到上边的POWER CARD上,如果是它坏了就算你运气好,直接向DANFOSS买一个就行了(heatsink thermal sensor assy:176F1273);但依照你所述,很可能是POWER CARD上的线路坏了,那恐怕需要专业维修了;我还遇到过上边的CONTROL CARD坏,也出现这个故障,要是那样你真的霉到家了~~~我是DANFOSS的一级代理和指定维修中心,如果对DANFOSS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和我联系:020-32372001,马生

网友B:
顶楼 测量一下就可以判断是什么工作方式的

新疆工业电器,变频器维修中心合易公司

网友:
已全部正常,谢谢 海棉 变频新贵的帮助.

网友B:
你好能互相介绍一下你的修复过程吗  让大家多了解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