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 concepet 2.6 PID功能

楼主(2005-10-07):
请教大侠: 在 concepet 2.6的编程中,我选择了一个PID功能块命令,但是不论我的模拟量地址怎么写上去,格式都不对.想请教各位大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A:
老大,用PID1块,它的模拟量类型都是实型的,你要注意,用起来很方便呀,我刚用完,不错的.

网友B(2005-11-11):
大侠,能不能具体一点啊!我也想用,但是有好多变量不是实行啊,就是什么PID,再加个后辍的形式啊,那个实在不知道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C:
老兄,我知道一点,不过没自己调过。

网友D:
使用PIDP1模块,注意数据类型

网友E:
在 concepet 2.6的编程中,我选择了一个PID功能块命令,调试豌都很好,可过了一段时间,AO就没有输出了!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