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MF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10-07):
我有一台三肯MF的变频器,很久没用了,现在通电后接触器吸合后又立既断开,按运行键指示 灯亮,但频率不变,依旧闪烁.恢复出厂设置后,依旧如此,且断电后重新上电又恢复到原来设置.请问哪位大虾知道是何问题,该如何处理,还望告之,小弟不胜感激.13980060233何工

网友A:
显然是内部有短路什么的, 变频器自己保护了

网友B:
先查一下5V电压正常吗?

网友C:
三肯配件我有.你电话多少

网友D:
查开关电源,MF常有开关电源软故障

网友E:
TO:今后任务.有没有MF上的MA3527,MA3528厚膜电路.13996175117

网友F:
我有大量MF上的三肯配件,请联系JIYU12345@JX163.COM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电源完全正常,而且主板和驱动板都换过,主回路也检查过,我怀疑是两个主板都有问题,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G(2006-02-23):
你的变频器两块板均有故障。

网友H:
主板问题

网友I:
     这么古董的机子,只要其他功能正常,不用换板子,加个小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这个接触器就可以了......我又这样弄个....

网友J(2013-10-20):
我也有一台MF-30K-380三肯变频器,也是和上面那位楼主说的一样,通电后接触器吸了一下又马上断开,没有任何故障代码,按运行键指示灯亮,但频率不变,依旧闪烁,请问大虾知道是何问题,敬请指点,小弟不胜感谢!可发到我的QQ:310312260或电1897874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