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传感器
求助: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楼主(2005-10-07):
请问在城市燃气管网SCADA系统中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比较好,分别是在管网和气站中?

网友A:
防爆的压力 温度 流量 都有用到 具体情况可以联系后具体讨论 wq99022320@126.com 还有上位机系统

网友B:
这主要看您需要测量什么参数了,具体情况可以与我联系具体讨论. 北京万群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邹凯 电话:010-82781936 62975336

网友C:
听不明白!

网友D:
测量那个方面的传感器??

网友E:
是测什么的?

网友F: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测量的是什么物理量,根据你所需要得到的数据,选择相应的传感器. 地址: 上海市澳门路519弄1号1407室 邮编: 200060 电话 & 传真: 021-51075770 51075773 联系人: 徐翔 E-mail: xxjason@163.com 网站: www.sh-nl.com

网友G(2005-11-30):
压力,差压,温度都需要。

网友H:
建议你用ROSEMOUNT的品牌.压力.差压用3051系列.温度用3244系列.
性能稳定.质量可靠.

网友I(2006-01-24):
工况更具体点,好吗?

网友J:
您可以考虑一下使用美国Viatran传感器,需要资料的话请和我联系,大连丹尼斯科技有限公司 yf12192002@denis.com.cn

网友K:
城市燃气管网SCADA系统中应用的传感器非常多,终归得用到数传模块传,得考虑环境\干扰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