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5-10-07):
我有一台大电流的设备,希望能够观察电流的大小,于是买了一个电流互感器,是"50/5"的, 我在互感器输出端接了一个量程为5A的电流表,当穿过互感器的电流为15A(用钳流表测量)时,电流表就有5A(满表)了, 互感器的变比仅为3倍左右, 当换用"150/5"的互感器时穿过互感器的电流为50A(用钳流表测量)电流表就有5A(满表)了, 变比仅为10倍左右.连线又没问题, 只是在互感器的输出端直接接电流表. 不知怎么回事! 难道50/5的互感器变比不是10吗? 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穿过互感器的电缆匝数够吗?

网友B:
你是不是绕了三次.

网友C:
一般来说互感器故障只会降低输出电流,不会出现向你这种情况的,同意 大家是朋友:的说法

网友D:
你把问题说乱了. 如果是5/50的电流互感器,电流表量程就选50A的.电流表上显示的电流就是流过电流互感器的实际电流.

网友E:
楼上说的对,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TO流氓海豚:错!互感器用电流表实际上都是5A量程的。只是刻度、标示不同而已,实际使用中都可以把表打开自己重新写数字上去的。
楼主是问题会不会是互感器的铭牌写错啊?这问题虽说少见,但也可以考虑考虑的,建议再用其他的互感器试试,呵呵

网友D:
吴刚;你解释的很对.可你不是耍钳子把的电工.
用一个50\5的CT,在接一个50\5量程为50A的电流表.在加上已知负载,在看看电流表的显示.
如果有异议在来说话.

网友F(2005-11-06):
用50安的表就可以了

网友G:
表配错了,配一个50安的表就行了

网友H:
楼上说的没有错,用50/5的互感器,应该配满量程50A的表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