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快速制动的好办法!!

楼主(2005-10-07):
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快速制动.变频器会保护.有些必须要快速制动大惯性设备可以采取避开互感器检测的方法.就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并联三相整流桥.整流桥输出端接制动单元.这样发电电流不通过互感器.电流可以设置的非常大.能做到和空载一样.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最好还是有检测好一些,比较安全。当然可以通过添加合适的制动电阻来达到快速制动的目的。

楼主:
请问谁有ABB DRIVES ACS501-004-3-00P200的电子版说明书? 怎么用面板开停的设置说一下也行.谢谢.

网友B:
这样可能会烧电机。

楼主:
理论上可能会烧电机.但实际不可能.因为电机在堵转的情况下.电机电流最大(阻抗很小.感抗也很小.电能用来发热).10秒只内是不会烧电机的.5倍的额定电流1分之内是不会烧电机的. 电机的惯性运转成为发电机.他的发电功率是远小于本身功率的.且随着转速的降低而降低. 制动电流的选择可以参考电机反接制动的电流.这样保险. 把电机短接的电流小于堵转电流.十几秒电机没问题.何况还有制动电阻. 大惯性负载.离心机算大的吧.正常制动1分内停车几乎不可能.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试试玩还可以,恐怕没有谁敢这样真刀实枪的干!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太多.电机方面大家不必担心.我说的是极限.是最坏的.有些东西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就是你是不是想到.建议变频器厂家制动直流两路输出.科技没有必要保守.商机!

网友D:
减速时间过短,直接的后果是过电压,当带动大惯性风机之类的电机时候,电机处在发电状态,你的方法只是去掉检验方法吧了,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对技术的实质改进没有任何意义, 另外,你说的,不会烧电机的事情,那只是你在用电机和变频的安全裕量吧了, 不对之处,请指正,谢谢

楼主:
续流二极管电流的加大.模块的成本要加多少?一个整流桥的成本是多少? 反接制动.原理大家应该明白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风机的惯性算不上大惯性.

楼主:
谢谢各位!请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只有不同的看法,才有改进的可能.

楼主:
请各位说一下这样对变频器的影响.因为我对变频器的保护等功能不是很明白.谢谢.

楼主:
大家试一下吧.

楼主:
请说一下不同看法.谢谢.

楼主:
有试过的吗?说一下效果.

网友E:
你实践过吗? 不会是自己想出来的吧?

网友F:
我经常遇见制动过急把电动机转轴拧断的事情,请楼主注意这方面,这些设备大都是离心机。

网友G:
请问一下怎么选配电阻.

楼主:
制动过急把电动机转轴拧断的事情我也见过.那是轴热处理有问题和轴有损伤.因为扭矩在金属材料中.在一定的晶粒下.加上特殊因素.会产生...

楼主:
还有启动和卡车时.拉伸和弯曲时等.卡车时最多.

楼主:
选配电阻 要看制动单元的能力. 用两个电炉串联效果不错.便宜. 可以慢慢试.我没有标准数据.

网友H:
作者: 大家是朋友 ,2005-10-7 16:40:00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论坛》 共有20人回复,378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快速制动.变频器会保护.有些必须要快速制动大惯性设备可以采取避开互感器检测的方法.就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并联三相整流桥.整流桥输出端接制动单元.这样发电电流不通过互感器.电流可以设置的非常大.能做到和空载一样.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joran所说的,你讲的对于技术的实质改进没有任何意义,是画蛇添脚。电机在发电的时候,直接通过变频器内部的IGBT续流二极管直接整流返回到变频器内部P,N端上,PN端直接接制动单元即可。根本就不需要另加整流桥进行整流再接制动单元。电机在发电状态,流经变频器的电流会减小,如你所说把电流设置非常大,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不对之处,请指正!

楼主:
如果变频器能在工艺要求的时间内停车而变频器不保护的话.改进没有任何意义,是画蛇添脚。如果达不到工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停不住车.如果加机械制动的话好象更不好. 而且他有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失控.

网友H:
既然变频器加了制动单元还不能达到停车的要求且过压保护,试问你另加整流桥和制动单元的方法与前面的又有何区别,还不一样的整流--制动。那就能让变频器不保护了吗

楼主:
区别在于不通过互感器的检测.因为变频器一旦保护.电机将失控.

网友I:
有一定的道理,我修过的老的安川的cacr系列的伺服都是这种接法制动时间很短。关键是要用可控硅整流,这样可以控制。

楼主:
请问有没有用过的?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不用变频器的电机上.请各位交流一下.

楼主(2005-11-07):
可能大家没有敢试的.有没有敢用在普通电机的软制动上.(不是同一个用法).

楼主:
请各位说一下不合适的方面.我也好改进.谢谢.

网友B:
如果采用标准制动单元还不能达到停车的要求,则说明电机负载惯性很大,如果不加限制地增加制动量则可能有两个结果:烧电机或电机轴扭断。改进办法是改用机械制动。

楼主:
谢谢.烧电机或电机轴扭断.这方面我有资料.我想请教对变频器的影响.是不是会使变频误动作.

楼主:
我说的是一个极端.论证就是这样.要做最坏的考虑.看来各位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里的朋友基本是变频器的推销和维修者.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不再谈了.
说一下过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因为电机在转动过程中存在的电抗主要是感抗.大惯性负载.就是在断电后将其短接. 也不会立刻停止.电流和扭矩也不会超过正常多少..烧电机或电机轴扭断是不可能的.要想再减少停车时间.必须用反接制动.这样掌握不好会.会烧电机或电机轴扭断.我想希望大家讨论变频器反接制动的问题.

网友J:
这样讨论很好,门机的旋转机构惯量就很大 且频繁启动、停止刹车。如今尚无完美的方案,在下讨教方案。谢谢!!!

网友K:
太精彩了!打开眼界!

楼主:
愿意讨论讨论变频器反接制动的问题的朋友.请发言.谢谢.

网友L:
大家应该继续啊~!

网友B:
反接制动只适用于小功率电机。

网友J:
反接制动也不适于频繁起、停

楼主:
小功率电机反接制动.和大功率电机的串限流电阻反接制动。应用已经很多年了.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希望各位讨论一下变频器的制动问题.我说一个现象.请教各位.
变频器驱动大惯性负载制动时:输入电流近似0.输出电流增大.刹车电阻发热.大家都认为是发电.续流二极管将电能加到直流母线上.这是问题.能量守恒.但如果断开变频器.测电机接线端电压5V左右.短接没用.这就是传统没有采取短接制动的原因.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异!!请各位发表看法.我会和大家讨论的.谢谢.

楼主:
理论上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转是发电的.要让它停止要释放出近似从0转到额定转速所须的能量.为什么测电机接线端电压5V左右.短接没用哪?变频器为什么能在几乎没有能量输入的情况下做到哪?请各位指教.

网友M:
电动机在脱离电源的情况下惯性停车,他所发出的电能微乎其微,通过电机的原理可知:脱离电源之后,电动机就失去了其转动的必要条件------电磁,电机接线端的5V,是因为在失去电源的瞬间,电动机的绕组自感应生成了一个高压,形成了一个瞬时磁场,同时电动机铁心的剩磁共同作用,才形成的输出电压.要想电气制动,电机的输入端必须接线,利用变频器的减速停机功能,在停车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端依然有输出电压只是输出的频率在减低,由于是大惯性负载,电动机轴的转速将会瞬态保持不变,而输出频率的降低将使电动机的选装磁场的同步转速降低到低于电动机轴的转速,这样电动机才转为发电机,形成电气制动.

楼主:
讲的有道理!!请说一下不脱离电源.单独在负载加整流接电阻制动的效果.电阻制动是接入.

网友N:
这种方式没问题!!!
讨论什么?用吧!好用着呢!

楼主:
没有那么绝对吧.希望各位讨论.因为这种方式现在还没有正常使用.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发现的很少.还需要一点电机原理方面的知识.做变频器的朋友熟悉一下电机的原理.应该是好事.谢谢各位!!!

网友M:
在变频器的输出上,也就是IGBT上有一个续流二极管,它的电流能力与IGBT相同,在电气制动的同时,电机所产生的能耗就通过这个续流二极管整流之后送到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因此,使用能耗制动的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就有了P和N这两个端子,其中P就是直流的正,N为负,P和N连接到制动单元上,制动单元外增加电阻,制动单元的作用是检测直流的电压,在变频器过压报警之前,将制动电阻连接到直流母线上,消耗母线上因为制动所产生的电压。这就是能耗制动的工作原理。至于电机的原理,看看《电机拖动》中关于制动的单元

楼主:
是的.因为变频器自身的制动.电机发电电流要经过互感器的检测.制动时间过短.电流变大变频器要保护.电机会失控的.
电机制动成为发电机的前提是要有磁场.IGBT上续流二极管电流的分流问题.好象很难解决.
我们只能从容易的地方入手.就是在负载端加电阻消耗能量.其实要考虑的也很多.希望各位讨论!

网友J:
能耗如何

网友J:
能耗如何 如何加入

楼主:
制动时投入.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希望各位讨论.

网友M:
变频器自身的制动的时候,首先起作用的保护是电压,如果没有过电压的话,制动电流不会大于电动机的启动电流的,一般不会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的3倍,而且时间短,一般在几秒钟,很多的时候不超过5秒,而变频器的电流保护一般和时间有关,即使无关,也不会超过它的保护的,因此电流保护可以不考虑。

网友M:
制动功率一般选额定功率的1/3--2/3,根据制动时间和电流选择,因为制动直流电压一般为变频器直流母线的1.2倍,就可以算出电阻的阻值了.一般需要多个电阻进行串并联来获得.

网友J:
变频器里的直流制动设置是不是属于能耗

楼主:
如果变频器给电机提供了磁场.使电动机成为发电机.如何处理发电能量.在负载测和直流测处理的优点和缺点?还有解决变频器保护失控的办法?请各位讨论.

网友O:
大家是朋友:
我刚才试了,一运行机器保护!你用的情况如何?

网友P:
请教在发电时由低速到高速电压是怎么变化的呢?

网友Q:
一般变频器除霍尔互感器保护.较好的变频器其身CPU也有保护的功能.如加外围的制动来减小电流.续流二极管电流加大.阻抗减小.感抗减小虽不烧电机.但电机频繁起停会烧电机.才疏学浅.望高人多多指教!

楼主:
终于有提出实践问题的了.谢谢!
与停止同步投入.运转与加速时要断开.

楼主(2005-12-11):
请问效果怎样?

网友R(2006-10-07):
请问
为何不用能耗制动?

网友S:
两台富士P11-37KW变频器在一个车间内,因供电电源断相后,两台变频器同时出现只能空载带动电机,加负载后只能在7HZ以下运行.它加速后电流达到27A时就出现[ER7自整定不良].修解各种参数都不能正常,后打电话问设备供应厂.答复他厂的设备只要供电断相就是这样损坏变频器,他们出厂的设备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故障...本人问变频器没有断相保护吗,是什么东西坏了,好修吗?

网友T(2011-05-16):
实践证明变频器调速如何快速制动:使用电位器调速时电机制动速度会更快更好。如果是在电机空载时制动最好使用电磁抱闸制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