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05-10-07):
多台台达变频器.面板接触不良.出现不显示.活动活动就好了.有时不动他自己也好了.有时怎么活动也不行.反复出现.大家遇到过没有.有没有简单的处理办法.

网友A:
倒是没有遇到您说的现象,部分看看把前盖拿掉,直接把面板接上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别的变频器我没有碰到过.只有台达.而且好多台.

网友B:
你的变频是A系列,面板采用软线连接,软线作较短,接触不良引起显示有问题,只要打开上盖压紧连线ok

楼主:
A系列和F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