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ES系列的建议

楼主(2005-10-07):
ES系列自从升级到V5.8以后,稳定性的确是好了很多,但是软件上的问题仍然不少;我相信台达完全有能力改,我不相信台达的朋友就已满足于目前的性能了吧?? 不要好不好都把EH抬出来,难道EH真的能做到说明书上写的效果吗?实践应用过的朋友们可以发表一下意见;ES的销售额远远大于EH吧!等到其它对手的性价比超过ES,那就悔之已晚;何况现在也不是没有,别再说独一无二MODBUS简易指令,双通讯口等。 非常奇怪ES的在刚写程序应用的时候或者断电一段时间以后重新上电的时候总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如:X7输入ON,在程序里面确是X17 ON;或是输入指示灯都亮了,程序里面确还是OFF;或是一上电就全部输入为ON;再折腾一阵以后就又一切正常的,好的很!吓坏了好多工程师,烦恼了一堆业务员,真是有口说不清。 这是事实,不是瞎说,我亲自体会没半点虚假。

网友A:
我第一次使用ES的产品,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用RS485与VFD-B通讯有的时候,用PC监控PLC,PLC与PC联机正常、但程序运行不正常;程序运行正常了,这时PLC与PC联机又不正常了(不能联机通讯);如果把RS485口断开,程序运行正常,PLC与PC联机也正常;有时还都正常。不知为什么?另外,PLC与变频器的参数、程序都没有修改的情况下6号监控D1070~D1085里面的值都为零,但7号监控D1070~D1085里面又有数值了,真是奇怪。

网友B:
我没有用过台达的PLC,但很想了解一下。 我觉得楼上两位朋友的意见,非常好。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提出问题就很好。

网友C:
硬件是固定的按软件执行的,在问题解决之后仔细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原来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