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电源由发电机切换到市电

楼主(2005-10-07):
今年天气特热,上边限电,经常用发电机,到可以用市电时,又不能立即换(由于工艺要求一定时间,而变频器换电就停)。我想了一个办法,没敢实施:在变频器外与内电容并联一定容量电容(当然也要加充电电阻)换电时先加上电容,充电,充电完毕换电。由于电容容量大,换电完毕后,电容电压也不会降到停机以下。各位分析一下,可否行的通,或者你有高招,请指点。

楼主:
充电合上连接空开,再接通内外电容接触器。

网友A:
电容支持不了多久,不够完成切换动作。 切换的关键是发电机要满足并网条件(发电机输出电压频率相位与电网相差在允许范围),才能完成无缝切换。

楼主:
abbf:感谢阁下赐教,发电机当然是50Hz400V了,不过我觉着频率和相位对变频器没有太大影响吧,变频器是交直交变换。请问还有别的必备条件吗?是不是电容加倍,切换用跟头闸迅速些,估计1/10秒都不到。这样换有时接触器都不分断。

网友B:
加个小UPS给变频器供维持控制电压

网友C:
我建议在发电机或市电取电后整流为直流电送进直流母线,然后再转换。

网友D:
找个有经验的电工,装一个简单的准同期装置就能实现准同期并网,并网之后就可以实现无扰切换,电容的容量太低,恐怕不能满足!

楼主:
张双月的办法倒挺好,只不过并网要求标准是不是特别高,如果可行这办法最好。

网友E:
另一个办法是装一个三相整流电路,交流侧通过接触器由发电机供电,直流侧和变频器直流侧并联,注意极性,以免短路。    再通过一个接触器由市电向变频器供电,这样两个接触器就可进行在变频器不间断供电下,进行发电机到市电的切换。    在切换过程中。两个接触器同时通电的时间要尽量短,以免变频器过电压报警。

网友E:
再补充一点,发电机的零线要与市电的零线连接。

楼主:
谢谢Liyinwu,他 的办法或许更实用,不知行的通行不通?大家指点一下。多讨论就会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