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教:三菱plc编程软件版本

楼主(2005-10-07):
网上的三菱编程软件很多,大小从几M-几百M不等,请教各位dx一般来说改用那一种,有没有通用的,多谢

网友A:
用gx可以完成多数plc的编程。您说的较小的软件都是针对一个型号的plc的软件。

网友B(2006-02-12):
请问FX系列软件那里下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