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李老师请分析关于变频器电源由发电机切换到市电问题

楼主(2005-10-08):
今年天气特热,上边限电,经常用发电机,到可以用市电时,又不能立即换(由于工艺要求一定时间,而变频器换电就停)。我想了一个办法,没敢实施:在变频器外与内电容并联一定容量电容(当然也要加充电电阻)换电时先加上电容,充电,充电完毕换电。由于电容容量大,换电完毕后,电容电压也不会降到停机以下。各位分析一下,可否行的通,或者你有高招,请指点。 以下是对《关于变频器电源由发电机切换到市电》的回复: 共有3人回复 分页: 1 王愈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5-10-7 21:55:00    充电合上连接空开,再接通内外电容接触器。 abbf: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7 23:08:00    电容支持不了多久,不够完成切换动作。   切换的关键是发电机要满足并网条件(发电机输出电压频率相位与电网相差在允许范围),才能完成无缝切换。 王愈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5-10-8 7:22:00    abbf:感谢阁下赐教,发电机当然是50Hz400V了,不过我觉着频率和相位对变频器没有太大影响吧,变频器是交直交变换。请问还有别的必备条件吗?是不是电容加倍,切换用跟头闸迅速些,估计1/10秒都不到。这样换有时接触器都不分断。

网友A:
变频器一般掉电再启动功能.

网友B:
估计并联电容的容量要很大,切换的时间要很短,很难做到!可试试。

楼主:
谢谢李老师,这样切换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C:
我想请问,你打算把电容接在什么地方?怎么接?

网友D:
可以这么做 就象李说的。 可以加上一个转换器,电容的选择要合理。时间要短。

网友D:
原理和电力电源是一样的

网友E:
另一个办法是装一个三相整流电路,交流侧通过接触器由发电机供电,直流侧和变频器直流侧并联,注意极性,以免短路。 再通过一个接触器由市电向变频器供电,这样两个接触器就可进行在变频器不间断供电下,进行发电机到市电的切换。 在切换过程中。两个接触器同时通电的时间要尽量短,以免变频器过电压报警。

网友E:
再补充一点,发电机的零线要与市电的零线连接。

楼主:
Liyinwu: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9 15:11:00    另一个办法是装一个三相整流电路,交流侧通过接触器由发电机供电,直流侧和变频器直流侧并联,注意极性,以免短路。    再通过一个接触器由市电向变频器供电,这样两个接触器就可进行在变频器不间断供电下,进行发电机到市电的切换。    在切换过程中。两个接触器同时通电的时间要尽量短,以免变频器过电压报警。 Liyinwu: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9 15:36:00    再补充一点,发电机的零线要与市电的零线连接。 Liyinwu 的办法更实用,不知行的通行不通?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C:
我在这里没有发言的权利,我是菜鸟一只。很多问题是要向大家请教的,呵呵 大家说得我都支持

网友F:
LIYINWU的办法可行,不过只要在整流桥的输出端加快速熔断器后与直流端直接连通,不需要接触器。注意操作时先投入运行的一路电源,再切除退用的电源。。

楼主:
空开+快熔+全桥,直流侧和变频器直流侧并联,注意极性 ,先投入运行的一路电源,再切除退用的电源,再就是注意发电和市电电压要一样 。就这样,哪位还有高见,需要补充,请指点!

网友G:
一般变频器都有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一般小于5S.当然要看负载和电容的大小.还要设置参数.

网友F:
还要注意并接全桥电源必须接在变频器预充电电路之前,否则可能会发生全桥侧电源投入时充电电容冲击使回路过流...

网友H(2006-08-28):
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可惜没有继续下去,感兴趣的话王先生可以到百度搜关键词"应急电源EPS",应该给你有启发的,而其他加电容的方式都不现实,除非你用现在推出的超级电容.

网友I:
 大家是朋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15 21:02:00
    一般变频器都有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一般小于5S.当然要看负载和电容的大小.还要设置参数.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在一个工程上就有这个要求,ABB的ACS系列变频器都有这功能,默认值是5S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东东

网友H:
电容器的储存能量为C*U*U/2,举例讲一台1.5KW的380V变频器电容大概为200微法,电压按514VDC计算大概只有55焦耳,如果负载不停的话,1.5KW的电机按照1KW的功率计算应该只有0.05秒就耗光了。楼上的不知道ABB有什么东东能坚持5秒!呵呵!

网友J:
楼上各位注意:ABB对瞬时停电处理的确有个功能能解决的好些,但是也要看负载类型,主要针对的是大惯量的风机泵类负载,但是当发生瞬时停电时,其工作频率要下降,所以工业场合恐怕不能满足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