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信油机水温温度怎么测量?

楼主(2005-10-08):
我这里有一台威尔信油机,由于本身所带水温表没有数字量输出,现在我要把水温量采集到计算机内,我用了I7017鸿格模块做采集器,那么传感器怎么安装在回水管和怎么选型呢?有没有做过类似改造的高手指教一下,小虫在此多多感谢啊

网友A:
模拟量不是一样可以采集进计算机,加个采集模块就行。

网友B:
7017就是模拟量采集模块,可能他是说自带的水温表就没有输出吧。

网友C:
你给做温度传感器的厂家说你的条件 温度传感器可以做成个中样式的 你这个要么选贴片式的温度传感器 如果水管够大就选螺纹连接的吧

网友D:
我给以搞定: 选贴片式的温度传感器 如果水管够大就选螺纹连接 PT100 电话:010-86877476 010-62977168/69/70 郭

网友E:
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不过就一台,老兄要多花银子了。

楼主(2006-10-13):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我买了个温度传感器连接到我的采集模块。不过最好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太的仪表上下功夫,如果把仪表改为数字的我就可以很方便的连接到我的总线上来。还省了很大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