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触摸屏通讯死机问题

楼主(2005-10-08):
本人在使用 hitech触摸屏时发现使用com1传输数据时很容易发生传输不了的现象。经常是传输十几分钟就没有响应了,接受不到也发送不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使用的是pws1711-STN型号。使用的速度为9600bps。

网友A:
串口的共地是否接好了。估计是没有共地造成0位电平波动引起死机。

楼主:
都连好了亚。用串口测试软件试过,电脑对电脑都没有问题。

楼主:
哪位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
为什么在这里谈技术的少。搞销售的多呢?????????? 这个问题花了我三四天的时间终于算解决了。自己说说吧,省得后人又要走弯路。。 原来是触摸屏的计算能力实在有限,我对接收缓冲区数据进行读写加计算。这样就容易造成处理不过来而导致通信死亡。。。。。。。。。

网友B:
你经常购买人机界面吗?欢迎来看看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不会让你遇到类似hitech的问题。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C:
是和PLC还是PC通讯.通讯参数有没有设好?

网友D:
软件本身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三菱的使用过程中也是常常有的

网友E:
请教HITECH屏与电脑通讯电缆自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