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controllogix冗余

楼主(2005-10-08):
请问:在RSlogix5000硬件库中为何没有1757-SRM模块?怎样添加?

网友A:
您可以手工下载1757-SRM模块的驱动文件,手动添加。

网友B:
你可以在www.ab.com/networks/eds/那里下载最新的eds文件,然后用RSLinx Tools导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噢,谢谢各位!1

网友C(2005-12-22):
SRM是自动同步的,不需进行编程,也不需组态。

网友D(2006-04-01):
在rslogix 5000中不需配置srm模块,只要在cpu属性中选中冗余选项接口。 要察看冗余模块状态到rslinx中。

网友E(2007-09-04):
不需要你自己动手,是自己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