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型的电动执行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10-08):
位置控制器内置在执行机构里,可根据模拟信号的值,用与控制执行机构输出轴和阀芯的位置.位置控制器有一个微型开关,用与调节执行机构的位置,确定并纠正错误,进行调节参数的设置等.位置控制器能够关闭电源.如果控制器所供电压不在规定的范围内,它就起不到调节作用,当电源接通后,控制器的功能就自动恢复;上一次使用的参数和诊断结果会自动储存并保留. 控制器能把输出轴上的位置变送器获得的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作比较.如果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存在差异,控制器就会关闭内置于执行机构的一个开关以便执行机构输出轴被重新设置在输出信号数值相对应的位置上,当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相等时,执行机构停止.

网友A(2009-07-16):
发表于《执行机构论坛 》 调节型的电动执行器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