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接口的问题请各位解答下!!谢谢!!

楼主(2005-10-08):
有几个概念一直搞不清楚,现在想全面的问一下 1,CPU 313C 一个485口 2,CPU 313C-2 PtP 带有第二个485口 3,CPU 313C-2 DP 带有PROFIBUS DP 主站/从站接口 问题如下 : 1,我现在用(PC适配器+232电缆)来连接PLC和上位机, 一, 想问下(PC适配器+232电缆)和S7-200系列里面的PC/PPI电缆有什么区别???所用的协议是否为PPI通讯协议??? 二, 连接时一端连上位机的COM口,另一端连PLC的485口, 如果PLC是CPU313C,则连仅有的485口, 三,如果是CPU313c-2 PtP,它有两个485口,都可以连吗??? 四,如果是CPU 313C-2 DP ,带PROFIBUS接口,(PC适配器+232电缆)可以连到这个PROFIBUS上面吗??? 五,同样,如果PLC上带CP 342-5的PROFIBUS接口,(PC适配器+232电缆)可以连到这个PROFIBUS口上面吗??请从协议的角度解释下?? 2,我现在用MPI电缆通过MPI协议来连接PLC和上位机,则肯定要在上位机上加5611卡,这时一端连在5611卡上,另一端 一,如果PLC是CPU313C, 另一端连在仅有的485口?? 二,如果是CPU313c-2 PtP 另一端可以连在两个口的任何一个上面?? 三,如果是CPU 313C-2 DP 另一端可以连在CPU带的PROFIBUS口上面吗?? 四,如果PLC上带CP 342-5的PROFIBUS接口 另一端可以连在PROFIBUS模块上的接口上面吗?? 3,我现在用PROFIBUS电缆通过PROFIBUS协议来连接PLC和上位机,则肯定要在上位机上加5611卡,这时一端连在5611卡上,另一端 一,如果PLC是CPU313C, 必须加PROFIBUS模块?? 二,如果是CPU313c-2 PtP 必须加PROFIBUS模块?? 三,如果是CPU 313C-2 DP 连在CPU带的PROFIBUS口上面吗?? 四,如果PLC上带CP 342-5的PROFIBUS接口 连在PROFIBUS模块上的接口上面吗?? 4,总而言之,300系列的485接口感觉表现出来有三种,一种是肯定有的一个485口,第二种上面标MPI编程口,第三种是PROFIBUS接口,想问下 第一种和第二种是否是同一种口,支持协议是否为PC/PPI,MPI,自由通讯??第三种支持的协议是否为PC/PPI,MPI,自由通讯,PROFIBUS? ?

网友A:
1.1:(PC适配器+232电缆)和S7-200系列里面的PC/PPI电缆区别较大。前者用的时mpi协议,后者用的时ppi协议。 1.2:如果PLC是CPU313C,则连mpi口 1.3:当然可以连 1.4:PC适配器+232电缆)不可以连到这个PROFIBUS上面 1.5:同上 2:一端连在5611卡上,另一端可以接在您说的几种plc接口上 3:同上,不过如果没有profibus口的话就需要添加PROFIBUS模块 4:第一种和第二种不是同一种口,第三种支持profibus。 由于您的问题有的提的不准确,所以回答难免出现误解,以上解答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