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PID的控制

楼主(2005-10-08):
本人接触西门子S7-300时间不多,现在有个项目待做,很急,其中有一个通过调节控制阀开度来控制温度的项目: 请教各路高手予以解决,TK为调节阀(控制流过的蒸汽流量控制温度)控制,AO输出,开度0-100%,设定温度为60,高温70,低温45报警 TT所控制液体温度设定值60,如何用 CONT_C来控制。 谢了!!!!!!!!!

网友A:
你用s7300中自带的函数fb41去做就行,设定值定义好相应的数据块 中的数据。也可以设定相应的可调pid参数,具体怎么做,你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B:
留下您的email,我给您发一个工程案例,您可以参照来做。具体功能块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论坛中: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4483

网友C:
温度控制一般用PI即可,调用fb41功能块,具体pi参数可以进行调试,p不要太大,i不要太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使劲顶一下,激情如火你好:我的e-mail:feng888xiao@126.com

网友B:
楼上已经给您发出。

楼主:
to:激情如火 谢了,非常有帮助,说不定以后会经常麻烦你。你接触过ifix吗?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用s7300与ifix

网友D(2006-04-16):
to:激情如火
我也是刚刚学习S7-300,现在在毕业设计,用到了PID,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能发我一个工程实例吗
keren10221@163.com

网友E:
我也是刚刚学习S7-300,现在用到了PID,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能发我一个工程实例吗

网友F:
to:激情如火
刚接触PID控制,想学习一下,能否发一个例程,先谢谢了,HPWANGCHENG@SINA.COM

网友G:
我也想要,yf489@126.com

网友H:
TO 激情如火 你好!我现在刚接触S7-300,现在要调试一个有PID的程序,是以前一个工程师编的 但好多数据块没有注解我看不明白,希望你给我发个例程,谢谢!yuhua7566@tom.com

网友I:
刚接s7-300 PID,有实例的能发给我吗?7thstreet@163.com,谢谢了,

网友J:
大家好:
我是一个学生,刚搞S7300,是一点都不懂啊
尤其 是关于PID,控制连续的。请问大家有没有
关于PID的编程事例,最好是 LAD的。
如下面的: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怎么在OB100 OB35中用呢?
谢谢你了
非常感激

网友K:
有谁了解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扩展,我想用电位器作为输入,调节时间和电压, 要用到哪些指令和功能块啊? 多多指教啊?
我的邮箱: renneng23@hotmail.com 可以在 MSN Messenger上联系我, 我白天都在线的...

网友L(2006-12-18):
TO 激情如火 我也是刚学习写工控程序,正在为PID调节犯愁,还请激情如火也能给我发一份,PID的调节编程事例!我的邮箱是wangyingjie10000@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M:
PID控制的方法有很多功能块可以调用一般常用的是库中的FB41,
其中有很多参数要设定,P是比例参数,控制阀开关速度的,I是积分参数,抑制超调的,使阀开关曲线平稳,接近设定值,D是微分参数,也是控制阀开关速度平稳性的。一般常用PI调节,D用的较少,要工生产工艺的不同,P和I的设定也是不同的,一般P可设10-20,I设定2-5。
其次,FB41最好100MS调用一次,即:最好在OB35中调用FB41,在OB1调用的话,速度太快了。

网友N(2007-03-31):
我也想一份例程,可以吗?谢谢了!!
heniao_123@163.com
最近做这个郁闷坏了,调用FB41, 能读入模拟量,输出口LMN_PER=PQW320=0,而且是怎么改别的参数,都恒为0,各位XDJM,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可以Q我:66375365,谢谢

网友O:
 去公用邮箱下载:
   http://mail.163.com/
     公用邮箱:
    xiaogougaimima@163.com
    密码:tangshan
     那里有很多资料 ,下载前先转发到你自己的邮箱再下载,不然下载的多,你就会以为出错下载不了!

网友P:
我也是刚学习写工控程序,正在为PID调节犯愁,还请激情如火也能给我发一份,PID的调节编程事例!我的邮箱是chaile1015@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Q:
还请激情如火也能给我发一份,PID的调节编程事例!我的邮箱是xiaowwei617@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R:
公用的邮箱密码不对,谁给改?了

网友S:
我刚做了一个西门子300的PID控制,一个是连续输出用FB41,一个是脉宽输出用FB41和FB43,效果还不错!!

网友T:
请如火总版主也能给我发一份,S7-300的PID调节编程事例!我的邮箱是SJBO_2003@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T:
 woxihuan大侠:
也能给我发一份,S7-300的PID调节编程事例!我的邮箱是SJBO_2003@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U:
我也是刚学习写工控程序,正在为PID调节犯愁,还请激情如火也能给我发一份,PID的调节编程事例!不胜感激啊我的邮箱是qyf@newmail.dlmu.edu.cn

网友V:
谢谢彩虹给的信箱

里面的资料很好

网友W(2007-11-16):
  我也是刚学习写三菱plc工控程序,正在为PID调节控制犯愁,还请激情如火也能给我发一份,PID的自适应调节编程事例!不胜感激啊我的邮箱是q1x2q3126@126.com

网友X:
各位大侠,我现在正在做S7-300的PID控制,哪位有工程实例给我看看啊,谢谢咯
qiqijun1981@yahoo.com.cn

网友Y(2009-03-20):
能给我发个通过调节控制阀开度来控制流量项目的实例吗?谢谢

chenyi9978@163.com

网友Z(2009-06-06):
方便的话给我发个梯形图例程:一个温度控制;一个压力控制

邮箱:gaosee14@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AA:
请激情如火也能给我发一份,PID的调节编程事例!我的邮箱是cym124888@163.com. 或 cym810805@163.com
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B:
请激情如火也能给我发一份,PID的调节编程事例!我的邮箱是zlmxgy@163.com. 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C:
PID控制专门可编程仪表

网友AD(2009-08-16):
给我一份baolgs@163.com

网友AE:
如方便,请给我一份吧!我邮箱mrwcq@126.com  ,谢谢

网友AF:
有时间的兄弟,给俺发份PID控制实例啊,不胜感谢!byj0911@163.com

网友AG:
倒底是FB58好用还是FB41+FB43好用?

网友AH:
哪位高手能给我发一份PID控制的实例啊,不胜感谢!cngn2007gx@126.com

网友AI(2009-09-27):
引用 网友B:
关于留下您的email,我给您发一个工程案例,您可以参照来做。具体功能块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论坛中: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4483

激情如火,你好。我也刚学300,今天遇到一PID调节,没整明白,望前辈能发我一份PID控制实例,万分感谢。邮箱 linyahong@126.com

网友AJ(2011-04-29):
引用 网友B:
关于留下您的email,我给您发一个工程案例,您可以参照来做。具体功能块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论坛中: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4483

感谢给我一份s_d_t@163.com

网友AK:
激情如火,你好!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类似的案例啊,正在做300的一个无扰动PID的控制的化工项目,以前是做OEM机械行业的控制,现在做过程,无头绪啊,PID手自动无扰动切换!!!!!!!

邮箱feifei23728@126.com,QQ568108736

谢谢!

网友AL:
温度控制滞后比较大 我认为用FB58控制起来精度较高

网友AM(2012-10-20):
PLC-S7-300,PID,求资料

lyh920118@126.com

谢谢O(∩_∩)O谢谢

网友AN:
西门子300的温度的PID在内部貌似有个fb41可直接调用呀

网友AO(2013-02-27):
各位朋友好;我是做自动控制的,现在我公司做的过程用户提出要分散控制,提出叫用DCS控制系统,DCS 我没有用过,请各位大师给指导一个程序实例吧, 在此;谢谢各位大师了。我的邮箱是;HAIQING68886239@126.COM

网友AO:
各位大师们好;我是搞自动控制的,我公司最近搞的项目都是分散控制,用户要求用DCS控制,我没有用过DCS, 在此请各位大师给指导一个DCS的程序实例吧,在此谢谢各位大师了,我的邮箱是;HAIQING68886239@126.COM

网友AO:
793678515@qq.com与没有人给我发个实例呀,谢谢!

网友AP(2013-12-12):
引用 网友S:
我刚做了一个西门子300的PID控制,一个是连续输出用...

您好,能发我一份300的PID控制案例么,温度、压力、流量类的。我的邮箱是chiws@jereh.com,非常感谢。。。

网友(2015-10-02):
 楼上大哥,也发我1份吧。我在做个挤塑机项目,用了50个左右FB58,调了很多天,FB58基本没自整定成功过,一直说找不到拐点,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邮箱是909086629@qq.com。谢谢!

网友:
麻烦给我也发1份,我的邮箱是909086629@qq.com.做了个挤塑机项目,用了大约50路FB58,一直没自整定出,说找不到拐点,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