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给Rslogix5000程序加密码?

楼主(2005-10-08):
怎样加密码呀?我在Rslogix5000软件中没有找到啊?谢谢!

网友A:
Rslogix5000软件的加密功能需要钱购买的,不是他的标准配置

楼主:
原来如彼,谢谢!

网友B(2005-12-22):
加密是免费的,在安装盘的tool文件夹中有哦!!

网友C(2006-07-15):
生成sk.dat文件即可

网友D(2006-10-19):
hehe,谢谢,我也有此疑问

网友E:
加密软件是免费的,在RSLogix5000安装光盘有带,软件名字:Logix CPU Security Tool

网友F(2008-06-04):
可是我没有安装盘啊,我的软件是在网站上下载的啊.

网友G(2008-07-06):
加密软件是免费的,在RSLogix5000安装光盘有带,软件名字:Logix CPU Security Tool

这是正解

网友H:
这个没试过,好象需要在线设置CPU访问密码?

我这里有个软件RS5KSrcPtc.exe加sourc key可以锁定/解锁单个/多个subroutine 的小程序,有人要吗?

网友I(2008-12-10):
RS5KSrcPtc.exe 软件需要花钱吗?多少钱?

网友J(2009-03-17):
我怎么安装不进去啊,提示没有找到GXLIB.dll.怎么办

网友K(2009-05-26):
Logix CPU Security Tool

网友L:
CPU Security Tool  与  RS5KSrcPtc.exe是两个用途不同的软件,都是在rslogix5000安装盘下的tools目录下,可以根据个人要求的不同选择使用!

网友M:
加密只是相对的,如果需要,一样可以解开密码的,不信?可以去下面论坛看看:

http://www.ctrlren.com/?fromu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