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卡和万用表采集数据的差别

楼主(2005-10-08):
我用12位AD卡和6位的万用表采集同一数据源时,万用表数据在0.1毫伏位都几乎不跳动(十分稳定),而AD卡在10毫伏位都在跳动,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精度不同

楼主:
应该和精度无关,我用的万用表比AD卡精度高(6位的表精度有效位到0.1毫伏,12位卡只能到1毫伏)。

网友B:
我想 你是不是加了 采样保持电路 和缓冲装置了 如果加了 可能是保持部分 比较差 才导致数据不稳定的

网友C:
6位表的精度要比12bit的A/D卡要高,应该叫6位半表,你用的应该是34401或者keithley的6位半表,它实际的采集精度是二进制16bit以上,当然要比12bit的高一些!我记得keithley的表精度是十万分之二,12位A/D卡的精度基本就在万分之五的样子!

网友D:
未滤波,AD卡采上的数据要软件编程滤波后才能用.万用表电路中已有滤波电路.市面上大多数AD卡中未做滤波功能,须用户自己编程解决. http://www.autoyx.com/ 推出的 AI模块,用户通过调AI模块的滤波系数即可. 注意: 精度和响应速度是一对矛盾.

网友E(2006-01-14):
一般情况下,万用表采用的双积分采样电路,而大部分的数据采集卡采用的是逐次比较式电路,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E:
最好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F:
拉拉拉 说得对

网友G:
滤波,取平均值。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在多长时间,取一次平均值。
这样一来就接近万用表的显示了,因为什么时间跳动由你设计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