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电压信号的可靠传输距离有多远?

楼主(2005-10-08):
采用电压信号变送器传输电压信号可靠的传输距离大概有多远?注:传输环境干扰很小,采用屏蔽双绞线,信号是很缓慢变化的。

网友A:
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传送都为电压信号,采用电压信号变送器与控制系统相联,应考虑信号与控制系统的共地,距离500米应没问题,建议最好用电流信号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