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的系统说明

楼主(2005-10-08):
我刚参加工作,搞DCS维护,我们厂用的施耐德的昆腾系统,大家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提供一份,或者我们相互交流,我的邮箱loussor@126.com

楼主(2006-12-23):
Quantum系统是具有数字量处理能力的专用计算机系统。Quantum具有模板化、可扩展的体系结构,用于工业和制造过程的控制。它包括Quantum系列CPU、I/O模板、I/O通讯模板、电源和底板。
CPU  Quantum CPU是位于Quantum本地I/O底板上的一个CPU模板。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电子操作系统,它使用用户保存在可编程存储器中的指令进行操作。这些指令用于实现一些专用功能,如逻辑、过程顺序控制、时序、耦合(耦合(Copula),处理统计中随机变量相关性问题的一种方法,由一组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 来确定它们的联合分布)、算术运算等,以通过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出对不同类型的设备装置和过程进行控制。
Quantum CPU还作为通讯总线的主控,控制Quantum系统的本地、远程和分布式I/O。
I/O  Quantum I/O模板是电气信号转换器,它将送至和来自现场的信号如限位、接近开关、温度传感器、电磁阀、阀执行器等信号转换成CPU能够处理的信号电平和格式。所有与总线相联的I/O模板都经过光电隔离,确保安全和无故障操作。所有I/O模板也都是软件可配置的。
电源  Quantum电源模板用于向插在底板上的包括QuantumCPU、接口和QuantumI/O等模板在内的所有模板供电。取决于系统的配置可选用独立电源、独立可累加电源、冗余电源。
Quantum网络连接模板用于各站之间的网络通信。
编程软件现在我们用的就是CONCEPT。

楼主:
Modicon TSX Quantum简介

      施耐德电气公司推出的世界上第一个通用自动化平台Quantum,是具有强大处理能力的大型控制系统,可以满足大部分离散和过程控制的经济和灵活的硬件控制平台。
Quantum系统同时提供了IEC要求的全部5种编程方式:LD、FBD、SFC、IL、ST,将传统DCS与PLC的优势完美地结合于一体,同时具备了强大的过程控制功能和离散控制功能。
技术说明:

        CPU单元:可选586的控制器,单机支持超过300个回路和65000点I/O,
背板总线速率高达80兆。
 冗余热备:提供包括CPU、电源、远程I/O、工业控制网络(Modbus Plus)的
冗余热备解决方案。
 可靠性:所有I/O模块均可带电热插拔;提供防爆的本质安全型模块和符合美国
军标的表面涂敷涂层模板,能有效抵抗酸碱环境腐蚀;输出模块提供故障状态预
设置功能。
 I/O方式:本地I/O,远程I/O、分布式I/O 。
 网络和通讯:提供10/100M自适应TCP/IP以太网接口模块,支持光纤双环冗余。
同时支持通用的网络设备,如: CISCO、Dlink、3COM、Hyes等。提供多种控制
系统和仪表系统的接口模块,如:Profibus-DP、Interbus、ASCII、Lonworks、
HART等接口模块。
用途:
广泛应用于冶金,电力,石油、化工,水处理,交通等行业。

楼主:
Quantum的配置:
Quantum系统的配置可由一个或几个本地I/O、远程I/O、分布式I/O组成。
本地I/O
本地I/O配置装在一个支架上,包括固定于标准Quantum底板上的所有Quantum模板。Quantum本地I/O可以少到只有一个I/O模板到最多14个I/O模板。(CPU和电源是必须的)
如果应用需要,系统接口模板也可以包括在本地I/O底板上,这些模板可由一个RIO处理器或网络可选模板组成。
远程I/O(RIO)
Quantum RIO可被配置成单或双电缆方式,装在每一个RIO分站的一个支架上。当使用RIO时,QuantumCPU可支持若干个分站(分站可以是Quantum、Symax、200、500或800系列I/O系统)。
在Quantum RIO中,本地I/O通过RIO接口模板与远程I/O相连接。
分布式I/O(DIO)
Quantum DIO可设置成标准单缆或双缆配置结构,Quantum DIO结构基于Modicon Modbus Plus技术。当使用DIO时,Quantum系统可支持最多3个分布式网络,每个网上(采用一个中继器)最多可有64个分站。在单双缆DIO结构下,不同节点和Modbus Plus主站之间的通讯通过主站到分站DIO适配器的双绞线电缆来实现。(通过主站的CPU来连接分站的DIO模板)

楼主:
Quantum网络配置
Quantum系统为开放的、基于标准的网络连接和现场总线连接等要求提供多种选择。Quantum支持的网络包括:
Modbus
Modbus Plus
远程I/O
TCP/IP以太网
SY/MAX以太网
MMS以太网
Interbus
LonWorks
SERCOS
硬件
电源模板
CPU
  指示灯

LED    颜色    ON时指示内容
Ready    绿    CPU上电自检通过
Run    绿    CPU开始运行及解算逻辑
Modbus    绿    Modbus端口下在通讯
Modbus+    绿    Modbus+端口正在通讯
Mem Prt    琥珀    存储器写保护
Bat low    红    电池需要更换
Error A    红    表示在冗余Modbus Plus端口A的通讯有错误(只在140 CPU 424 02上)
Error B    红    表示在冗余Modbus Plus端口B的通讯有错误(只在140 CPU 424 02上)
在CPU的前面板装有两个3位置滑动开头。左边的开关是用来保护存储器的,当在上面位置时起保护作用,在中间和下面位置时不起作用。右边的3位置滑动开关用来选择设定Modbus(RS-232)端口的通讯参数:在上端时,赋予端口ASCII功能;在中间时,赋予端口远程终端装置功能;在下面时,将使你能将通讯参数赋予软件端口。
在CPU的后面,有2个旋转开关,它们用于设置Modbus Plus节点和Modbus 端口地址。
网络模板
远程I/O(RIO)模板
LED    颜色    ON态指示内容
Ready    绿    模板通过上电自检
Com Act    绿    模板在远程I/O网络中正在通讯
Error A    红    通道A一个或多个分支通讯失败
Error B    红    通道B一个或多个分支通讯失败

分布式I/O(DIO)模板
LED    颜色    显示内容
Ready    绿    模板通过上电自诊断
Fault    红    DIO模板与一个或更多I/O模板之间通讯出错或一个输出模板通过Modbus+网来补刷新
Pwr ok    绿    总线电源正常
Modbus+    绿    Modbus+接口进行通讯
Error A    红    Modbus+通道A通讯出错(仅限双缆)
Error B    红    Modbus+通道B通讯出错(仅限双缆)
I/O模板
用于离散量16点和模拟量I/O模板的LED
LED    颜色    ON指示内容
Active    绿    总线通讯正常
F    红    检测到外部故障
1-16    绿    指示的点或通道为ON状态
1-16    红    在指示的点或通道有故障存在
用于32点I/O模板的LED
LED    颜色    ON状态表示
Active    绿    总线通讯正常
F    红    检测到故障
1-32    绿    I/O点或通道为ON状态
Quantum提供远程I/O(RIO)体系结构解决方案用于需要大数量I/O计数,远程安装I/O,大量I/O运行或者是要与现有Modicon和Sy/Max I/O设备相连的应用。
Quantum远程I/O的服务与CPU扫描同步。从而保证通过CPU的应用程序完成快速的过程控制,并且实现Quantum热备系统的无扰动切换。提供了在市场上最安全的控制器的操作方式。
对于需要分布在许多地方的小型站的应用,Quantum提供分布式I/O(DIO)体系统结构。因为每一Quantum CPU都是标准的,装有Modbus Plus端口,所以不必单独配备I/O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