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救急!!!

楼主(2005-10-08):
我用了SH2046A步进电机驱动器;85BYGH的电机;OMRON CPM2B的PLC;200VA的控制变压器 程序中用定时器产生一个脉冲来控制电机; 接线如下: OPTO——————24V DIR——————1000 CP——————1001 PLC的COM—————0V 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发现电机经常失步,而且在1000(D电机正,反转)输出不变的情况下,电机的正反转也会发生变化。 请老位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电机失步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启动频率太高,扭力不够,加减速太快等等。但是,一般不会方向错,如果输出不变,但方向变了,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B: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驱动器,产品性能稳定,特别是低速情况下电机转动平缓,噪音低,且价格比市场同类产品低。 进一步联系 0755-33643784 潘生

网友C(2005-11-22):
电机失步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启动频率太高,扭力不够,加减速太快等等。但是,一般不会方向错,如果输出不变,但方向变了,应该是驱动器的问题。
  欧姆龙的PLC指令不太熟悉.不知有没有斜坡指令,如有可用.斜坡指令(如三菱PLC中的PLSR指令)我用三菱的FX2N系列,FX1S系列控制步进电机均无问题,每日三班倒,工作了1年多了.另启动频率一定不能太高,最高工作频率也最好别超过3000HZ,如超过3000HZ就需换交流伺服电机了.

网友D(2005-12-30):
接线出问题了吧...
要不就是驱动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