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SOE好还是融合的soe好?

楼主(2005-10-08):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其主功能是用于故障顺序记录和查询,为事故信号的分析提供依据。其关键是区别出各种信号的先后,目前电力应用对SOE分辨率的要求都是要求在1ms以内。 SOE有两种,一种是独立于DCS控制器专用的SOE装置,其特点是所有需要区分先后顺序的信号都接到同一个SOE记录装置上,同一信号如果需要参与控制则另外再接到DCS控制器的DI板卡;另外一种是采用专用的DCS控制soe板卡,其特点是SOE信号和控制信号只有采用一个DI点,既是SOE记录输入,也是控制逻辑的输入。 本人认为采用前者更好。理由如下,敬请请各位发表看法。 (1)对于soe来说,为了精确的分辨出各个重要信号的先后,SOE记录必须达到1ms甚至更小的分辨率,这事前人总结下来的经验;但是,对于DCS控制逻辑来说,DI信号需要的是准确可靠。因此,几乎各中DCS系统的DI都有虑波功能(可设置为2ms,4ms,8ms,…,128ms等,一般为8ms)。当有短暂的干扰信号(如脉冲宽度为1.5ms)时,SOE记录下该干扰,不会对系统的控制产生任何影响;但是,DCS的控制逻辑非常不希望因为这种信号产生任何的动作。如果SOE记录和DCS控制合用一种输入板卡,则往会因此造成控制逻辑误动作,非常不合算。    再说,SOE本身是用于记录的,其前身是光字排,我们知道光字排是不能影响机组的逻辑控制的。同样的,也不能因为SOE影响机组的控制逻辑。 (2)据我了解局域网内的时钟同步不可能做到1ms,因此,即使能够确保同一个板卡内各个输入点状态发生变化的先后顺序,但也没有办法确保不同板卡之间的分辨率能够精确到1ms,更不可能在不同的控制器之间实现1ms的分辨率。所谓的能用专用板卡(与控制DI合用的专用板卡)实现1ms的分辨率是不可能的。如有兴趣只要在出厂测试或者检修期间用同一个干接点信号同时触发两个控制器上的SOE输入,情况就非常明了了。 (3)根据本人的试验,用两个(或几个)相同的晶体管输出的DO信号,同时送到不同的SOE输入点,看看soe记录时间,便可以初步判断SOE的记录分辨率了,当然使用信号发生器会更好精确一些。 (4)采用方波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到SOE输入端,逐渐调高方波的频率,分辨出多大的频率。比如,用500Hz的方波,如果每个变化的记录(上升和下降各算一个记录)的时间间隔都是在1ms以内,说明对单个输入的响应在1ms以内; (5)用两个方波信号发生器,分别接到两个输入点,当频率都达到500Hz时,如果每ms这两个信号都有变化的记录,说明其分辨在1ms以内。 对应混合的SOE板卡,如果安装在不同的控制器上,用(5)去测试,结果非常明了,不能满足要求,因为局域网内两个控制器的时钟同步无法做到1ms。

网友A:
DCS的板卡可以做到

楼主:
由于不仅仅是板卡的技术问题,不同控制器之间的时钟同步如何确保SOE的1ms的分辨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请问楼上对此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