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MODBUS协议 国产MB1 SPLC的介绍

楼主(2005-10-08):
MB1 是一个IREX最新研发的SPLC核心, 其与OX核心不同之处除提升OX运行效率外另加一MODBUS通讯协议, 在SPLC里OX核心与MODBUS解析是同步运行, 因此他不会拖住RTU主机的速度, 又因为它具有PLC功能, 大大帮助RTU机制运行, 所以MB1将使得RTU主机控制性能得以提高. 具MODBUS国际标准协议的SPLC上市 也将促使 SPLC 与现今既有工控产品如人机接口变频器PLC等联机,更使得现今图控软件能直接支持. 一.MB1运行模型: MB1核心增加三个同步运行处理单元, 一是MODBUS 解析单元, 另一为MODBUS实时传送单元与MODBUS实时接收处理单元, 如下说明
说明: 1.如上图所示, MB1 其内核使用OX ver.5 版本再加上MODBUS 处理单元既为< MB1核心 > 因此它具有与OX完全兼容的语法与指令. 2.OX 与MODBUS处理核心是高速多任务同时运行, 因此在MODBUS接收或是MODBUS传输 并不影响OX核心运行, 因此MB1的 运行不会拖住RTU主机 ( MODBUS主机 ) 运行. 二. MB1 连结示意图. 1.MB1 其物理层采用 Lvnet_L 因此使用者必须使用 LVRT7 转换器将信号合成为Lvnet信号. 2.使用LVRT8则能将Lvnet信号分离出为 RS-232信号. 3.MB1 采用 MODBUS RTU 传输方式, 传输格式 9600,E,8,1 4.MB1 连机埠与标准SPLC埠相同. 5.通讯间格大于 8ms 则MB1 将是为一新的命令祯开始. 6.硬件架构图:
这是 MB1 的实体图

楼主:
如图: 使用MB1控制四支四轴器动手倍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利用 人机接口做非常好的操作平台. 人机与MB1 SPLC是采用 MODBUS协议连结. 在这中我们可以得到什幺效益? 1.由于机械手臂大多工作于环境不佳的地方, 因此其控制系统与 布线就显得非常重要, MB1 SPLC 因其体积小所以可以藏于机械 手臂里, 使得整体系统便得简洁. 2.人机担负工作交付与监控, 当人机交付工作后其动作皆由 MB1 SPLC执行, 此时人机可以监控机械手臂运转情形. 3.人机也可以修改MB1 SPLC里的阶梯图,使得整体效益更高. 上海智国 QQ霞 绘

楼主:
For MODBUS下的PLCMAP与标准PLCMAP操作完全一样,为一不同是对MB1系列软件是采取完全同步联机, 因此最大不同就是既时监控功能, 以下我们将此功能详细说明
For MODBUS TRACER 说明
MB1在既时监控下将激活MODBUS组件, 此组件与SPLC运行是同步的, 因此在监控下对SPLC运行引响不大. 有关MODBUS下PLCMAP新增既时监控操作方式如下: 一.监控画面说明:
a.TR钮 — 压一下为[STOP] 在押一下为, 是在监控模式下, [STOP]停止监控. b.CLR 情除钮 – 压一下 画面资料均会清除为”0”. c.Modef 指示钮 – 黄色为待机, 红色为执行写入中. d.ADDR – 受监控的 子机地址, “173” 为不使用地址判定. e.TRCER Time – 监控画面刷新, “105ms” 既是 每0.153秒画面 刷新, 调整注意倍监控子机运行速率, 一般定在 105ms既可. f.SPLC STOP – “STOP”命命SPLC停机, “RUN”命令SPLC运行. g.其它个字段定义请参考使用手册 二.执行监控. 压左上角STOP钮, 则会变成TR此时将开始执行既时监控. 其它讯息资料将会被既时监控更改. 三.停止监控. 压左上角TR钮, 则会变成STOP此时将停止既时监控. 其它讯息资料将会停留在最后一次监控信息. 四.清除监控信息: 压CLR钮. 则会把既有监控讯息全部规零重新刷新. 五.改变被监控子机: 在ADDR右边方格输入新地址既可, 如输入”173”则表示忽略机号. 六.改变监控速率: 在 TRACER Time 右边方格输入新时间值既可, 单位是ms, 最小值是 105ms. 七.命令SPLC停机: 压 SPLC STOP – 此时SPLC将停机, 停机时SPLC还是继续被监控中. 八.命令SPLC运行: 压 SPLC RUN – 此时SPLC将开始运行, 运行将从停机时地址开始 执行. 九.既时修改SPLC内部资料:. 1.将鼠标移至欲修改SPLC寄存器对应位置框. 2.此时将会自动停止监控. 3.直接在方格填入数值. 4.输入完毕压Enter键, 此时SPLC内部寄存器值将会被直接修改, 并重新激活既时监控.

楼主:
这是用一个 Hakko 人机与MB1 SPLC控制自动输送带控制系统, 其动 作如下 人机作为监控流程与货物统计, MB1 SPLC 将执行下列工作 1.物品透过 Y9 Y10 前移导轮并配合 [旋转盘] 达成 阻物 及 转弯 功能. 2.当一信道物品备取走, 既物体感知无物时, 若物品刚好流至其 对应感知器则导引轮升起并导至该信道. 3.当信道均有物品位被取走且任何一导引轮工将使Y9 Y10 前移 管轮暂停工作,避免物品挤压. 上海智国 QQ霞绘

楼主:
这是一个 Hakko 人机与 FUJI 温控器结合的一个锅炉示范图 Hakko 用途是监控 MB1 SPLC 运行与 FUJI 温测状态, MB1 SPLC 也肩负控制锅炉加温及供水监控. 此锅炉构造为非加压构造, 加温供电方式采用固态继电器以保护加热丝. 上海智国 QQ霞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