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测电容过补的问题

楼主(2005-10-08):
10KV与35KV侧.如果加高压电容补偿.功率因数超过1.会出现什么情况?请说一下实际情况.谢谢!

网友A:
实际情况未碰到过,一般很难把功率因数补偿到超过1的哇,那要多加很多电容器的吧?从原理上分析会把电压升高?我的经验是车间停机后未及时把电容退出的话,电压会有所升高的。不知对否?

网友B:
功率因数补偿到超过 1 ? 谁家的理论! 莫忘 cos 函数的值域为[-1,1]。

网友A:
楼上,看来您是学院派的典型代表了!建议您到市场上买个功率因数表看看就知道人家毕工是什么意思了。

楼主:
抱歉.口误.在低压测有自动补偿的情况下.在停工或负载很小的情况下.手动逐级投入电容.会超过1很多.我想知道的是高压测.谢谢

楼主:
高压保护很多.因为是重要岗位.高压过补.众说不一.说一下大家的观点.

网友C:
反送无功吗?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讨论吗,供电局特别喜欢你这样做了,越多越好,如果反送多了的话还会奖钱的呢,如果你在的企业老板是个傻B的话,还可以梦梦他,到时候还会奖你钱的呢.一般无功补偿仪都是自动的,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打在手动,当负荷下降的话,而你的手动补偿不相应的下降,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我说的在低压侧补偿,如果在高压侧的话,实际没有遇见过,但一般不会在高压侧补偿吧

网友D:
功率因素=cosφ,不可能超过±1,否则就不能叫功率因素。这也算是“学院派”?那大学教授又要恢复到,讲“马尾巴功能”的时代了。这是一个普通电工应有的最基本知识之一。知之为知之,自己不懂还要用大帽子去扣人,可悲!

楼主:
因为高低压是分开的.理论结合实践.高压虽然一般无事.但属于重点岗位.国家要求严格.保护也多. 供电部门希望功率因素高(几乎没有容性负载).为了达到供电部门的要求.当然是高压电容补偿效果最好.因高压电容体积大.自动投入复杂.希望大家谈一下经验.

网友E:
没见过,高压侧功率因素过低,供电局要罚款的……

网友F:
高压侧宜做就地补偿。自动的费用很高。供电局要罚款是以计量电表 为准的。象你说的。要先低度后高。

网友A:
乐此不彼兄,我并未说亦云人云说错了,只是他可能根本未见过功率因素表吧?此表的中间刻度值为1,两边都是正负小数的,分别代表超前和滞后的意思,也就是容性或感性的意思,别以为读了几部理论,就天下无敌了,呵呵。

网友G:
‘表的中间刻度值为1,两边都是正负小数’——最大是多少?

网友B:
现贴上一块功率因数表来看看:

网友H:
电力系统中大量的负荷是电感性的 大致分集中补偿 分散就地补偿 单机就地补偿.高压一般都是集中补偿,你用的是那种补偿方式,负载是什么设备,用那种方式投切? 过补存在线路加速老化 设备受到冲击 情况严重的话电容器爆裂.

网友H:
呵呵 电力局的表比这个高级多了.不过你都用心了

网友G:
吴刚 不妨把‘功率因数超过1’的表贴上来看看?

楼主:
大家来这里不是来斗嘴的.我承认错误.希望大家说正题.功率因数不可能超过1.因为这是规定.超过1是大多数人的习惯叫法. 纯阻功率因数是1从数学角度上分析是错误的.应该是0.因为是规定.我们不必计较. 就象电流的方向和自由电子的实际方向相反一样.错了就错了.因为是规定.习惯了.不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没有意义.

网友I:
你说的想象叫超前 超前和滞后的过多都是不允许的 电业部门都会开出罚单

网友A:
“吴刚 不妨把‘功率因数超过1’的表贴上来看看?”哈哈哈,对不起,各位老大,在下才疏学浅,I服了YOU,OK?我想各位其实都能看懂大家是朋友的最初的意思吧?不斗嘴了啊。我赞同753兄的观点,供电局会很高兴的

楼主:
我想知道高压测电容过补会有什么保护.我对高压不太了解.

楼主:
高压测电容过补无功表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J:
大家是朋友可能是一新手,同处坛内,请不要刻薄待他,能揣摸他的意思并给与解答,则善莫大焉,这种人还是很多的么。令人高兴啊。

网友K:
高压侧补偿是很普遍的,不仅有集中,也有分散的,只不过集中的居多.在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中常见

网友K:
无论是高压侧还是低压侧,过补都是不允许的,绝对没有"供电局会特别高兴".我行朋友说的是对的.过补即是向电网倒送无功,是要占据电网资源的,因此电力部门会严格禁止.<<供用电规则>>及<<高规>>中均有明确规定,相信与供电局签定过<<供用电协议>>的朋友都有深切的感受

楼主(2005-12-02):
好象过补也是不允许的.要罚款的.

网友L:
高压侧补偿电容是集中补偿的,有无攻补偿仪自动控制,是不会过补的,

网友L:
低压侧有集中补偿的,也有分散补偿的,
如果过补,会引起电压超前,电压升高

网友M(2006-02-13):
高压一般都是手动投切,常有过补的情况。

网友N:
我对大家所说的高低压补偿不是太明白,那位大虾能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O:
  还是这里热闹~~
  其实,高压与低压补偿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目的:减少无功损量或提高线路电压。它们的区别只是电压不同。
  能将功率因数控制到0.999当然是理想,但这就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现在都不主张把功率因数作为物理量来控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参考值.而用无功量及无功电流了.当然,各个场所的需要不同,还有电压控制等.
  由于高压的控制具有一定的难度,以前大多是在变电站作集中补偿,随着供电的要求越来越高,集中补偿对线路长的不可控制,加上现在技术的更地进,渐渐有了高压就地自动补偿.
高压就地补偿由于对无功电流/无功功率/电压等的的采集及控制保护,对高压电容的投切等,所以一次投入的费用会比较高.
  现在的电子表,短时过补也会罚款的.

网友P:
高压如果过补,会引起电压升高,自动补偿会跳电容补偿进线柜,
手动补偿会跳总进线,有过经历!!!

网友N:
感谢“怪人”的指教,但什么是“高压电容的投切”?那位能提供相关的资料或是网址。woshiwjf@yahoo.com

网友O:
哈哈指教不敢,以上只是个人意识.高压电容的投切就是对高压电容器的上电(投入)与断电(切除).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Q:
目前,在高压补偿方面,比较流行的做法是:
    1)对单个负载如高压电机,采用就地补偿,两种办法 A:外置电容补偿,可能会出现楼主所说的过补问题。 B:进相补偿,它是根据电机的运行情况做自动补偿调节,不会出现过补问题。
   2)在集中供电如大型变电站等,已经采用了新的“串行补偿”技术,控制精度很高

网友R:
过补偿的话功率因数就会降低,这样和节能使背道而驰的

网友S(2011-11-23):
  关于毕老师的问题    小弟弟给点意见——★1、“功率因数的补偿超过1”是不可能的。因为功率因数是衡量导线中无功电流多少的指标。当“过补偿”时,容性电流仍然属于无功电流的,只不过功率因数是“超前”与“滞后”的区别罢了。
——★2、在3相380V的电网中(其他等级的电网是一样的),导线通过的电流与有功电流越接近,就是越经济的。因此电网的功率因数越接近1             超过1电流  线路呈容性  电流的相位比电压超90°        在这里聊没有意思  加我朋友qq群聊   189990395

网友T:
讨论真够激烈的,我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