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保护器(热保护)的种类

楼主(2005-10-08):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机的保护已经不只是过载和短路保护. 电机保护器(热保护)的种类已经有很多.请各位谈一下用过的电机保护器的性能和优缺点.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A:
普通的就不说了,我谈一下我厂德国进口的全套污水处理设备中所用的一种吧。这是一种电子式的热保护装置,在电机内有一热敏电阻(应该是此类的元件)如果电机过热,阻值会有明显的改变(具体常温下和过热下的数值记不清楚了),到了设定点后则热继电器会动作,断开相应的触头。型号好像是西门子3RB系列的吧,这种热保护似乎并不太好,刚刚投入使用不到3个月,一台潜水泵在电脑上就频繁报警停机,我们检查认定是电机内的热敏电阻故障所致,只因设备在保修期内未去改动,后来德国佬来了就说别去管他,开的去,没事。他回去后就又发了台新的潜水泵来,换掉后就一直正常使用至今。

楼主:
是不是湿敏电阻(不知怎么叫).是漏水保护的.

网友A:
咦?这点我倒未想到过,有可能的。谢谢!

网友A:
也不对啊,我查过西门子的资料,找到过这种热保护继电器。的确是用在热保护上的

网友A:
奥,用湿敏电阻是一样的,呵呵,一下没转过弯来,见笑了。谢谢毕工!

楼主:
电机保护器(热保护)的种类已经有很多.我们见到的有限.说一下,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传统的就是双金属片的.但现在种类太多.产品也太多.请大家说一下.以便大家了解.

网友B:
见到教多的是电子式的,电流传感器加时限的原理。

楼主(2006-05-06):
传统的热保护是利用发热双金属片的弯曲原理,做反时限保护.现在的又有很多功能,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C:
二十年前用过德国的电机,内有热电阻,和楼主说的一样,时常出错。是西门子公司的。但他们一直在用。

网友D(2007-05-30):
你好: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机保护器的!从论坛上看到作者对电机保护这一块很重视!可以提供多种型号的电机保护器,我们是航天技术,对质量这方面有着很严格的管理!好总工对我公司的电机保护器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北京航天环宇有限公司
电话:010-81284418
网址:WWW.CNHTHY.COM

网友E:
电机保护器比热继电器灵敏,可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