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输出都是半波整流.为什么?

楼主(2005-10-08):
(无正文)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请知道的说一下.

楼主:
开关电源虽说不能和变压器做比较.但优势太大. 高频整流半波和全波有什么区别?谢谢各位.

楼主:
为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A:
原因就在高频上

网友B:
其实很简单的,看看晶闸管变流记述就知道了

楼主:
请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呀,开关电源的工作波形是占空比不同的方波.开关电源就是调节占空比来稳压的.如果用全波整流,输出电压就与方波宽度无关了.显然也不能稳压了.(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D:
“开关电源都是半波整流”,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在小功率电源中半波整流比较普遍,但在大功率电源中很多是全波整流。区别在于逆变功率管的工作方式是单端(包括正激、反激、单管、双管等)、半桥或者全桥;单端一般用半波整流,半桥或者全桥一定用全波整流。不管何种整流方式都可控制脉宽来达到输出稳压的目的。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移相控制软开关技术,那肯定要全波整流了。我是初学新手,不知说得对不对,请大家指正!谢谢

楼主: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我只见过小功率的.控制脉宽是不是控制开关管的通断时间.是不是因为因为变压器初级单端输入的是脉动直流电.输出的也近似是脉动直流电.双端输入的输出是交流电.单端输入的用半波整流 .双端输入的用全波整流.如果把半波整流的二极管极性调换 .开关电源输出就近似没有电压.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E(2006-04-26):
因为开关变压器输出的不是交流电!

网友F:
因为开关变压器输出的不是正玄交流电,而是占空比不同的高频方波。你把两重波形图画来看了就好去别了。

网友G:
我知道一点小功率的:
主要是在于开关电源的设计确定,
举例说明:
开关变压器也有同名端,副绕组绕向不同得到的脉冲方向也不同(另一方向的脉冲有但很低),如显示器电源,它取负电压的绕组就与其他的绕组反向。
又如,计算机电源,它就是全波整流得正5V和12V,同时又在5V绕组的端子又反向接两只二极管得-5V;同理得-12V。
又如,彩显的行输出变压器,有一组黑电平用的-100多电压就是反向绕组得到的。
其实楼上的都已说到了,要的就是脉冲宽度(也是类似尖脉冲波而不是方波),加宽脉冲就是了,若要全波整流还得加绕组。
开关电源的种类很多,这么几句确实是说不清楚的,不好意思。

网友H(2010-01-05):
请问有谁用半波整流(交流输入端)做过半桥双激式开关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