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一般家庭如何防范单相电压升高.

楼主(2005-10-08):
一般家庭用的是单相220V电源.在出现故障电压升高时如何防范?

网友A:
加过压保护器.单相的售价在200元左右

楼主:
烧毁家用电器的事故经常发生.希望有简单易行的办法.

网友B:
用压敏电阻改造一下漏电保护器。费用才一元钱

网友C:
TO大家是朋友:你是什么地方的啊??你们那难道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活到现在还没发生过!!!

楼主:
我们不知道的太多.没发生过的不代表不会发生.

楼主:
如果三相断中性线做为家庭(单相用户)如何防范?

网友D:
没一点必要.

网友E:
用压敏电阻改造一下漏电保护器,一般好品牌的都有过压保护

网友F:
自己把中性线重新接地

楼主:
我在零线加了保险.在零与地(自来水管)加更大保险.如何?

网友G:
TO:大家是朋友 用压敏电阻好象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280V压敏电阻能激穿吗?我认为应该用判断电路判断电压,再加在漏电保护器上,该电路能在380上工作,电路简单,可靠性高.电话010-89801933 江
我在零线加了保险.在零与地(自来水管)加更大保险?????不懂

网友C:
TO:大家是朋友 你在零线加了什么保险啊???能说说吗???说的清楚点!!谢谢

楼主:
因为零线与地线存在很小的电阻.就存在电压.精密仪器手册就规定这个电压小于一个数值.零地之间加保险是为了防止意外.零线加保险是为了在零线电压升高能断开.因为单相只要断开任何一根线.电器就不工作.
零线加的保险要速断的.

网友C:
那你家里装了吗??

网友H:
实际上是成本问题,一般重要的场合用UPS。家用电器没这个必要。
供电部门有责任给一个稳定的电压。为安全可在重要的家电加装功率相应的稳压电源。

楼主:
住的房子原来老线路.总零线在配电箱内.经常被乱接线的断开.没办法.想了一个方法.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I(2005-11-08):
找供电部门,这是他们的责任。

网友J:
用稳压器不就得了吗?

网友K:
用带过电压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L(2006-01-26):
对!将自己家的总开关换成带过电压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多花个百八十元就能保护家里万儿八千元的家电,很划算的。

网友M:
综合以上友友的观点,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1、零线装保险是不可取的,是危险的;2、装稳压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家用稳压器最大稳压值一般不超过265V,普遍是242V,如果超高的电压可能自身难保;3、如果是供电系统断零引起的电压电压升高,基本上是电压突然上升,往往是瞬间导致非感性负载的家用电器损毁,感性负载在几秒内损毁,过压保护器对感性负载可能有一定作用,对非感性负载电器可能就爱莫能助了;4、电力法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是供电方问题引起的电器损毁供电方应该负全责,因此我认为讨论该主题的意义不大。

网友N:
我的亲戚家也遇到过这类问题,那是在新居装修完因楼下一户得电水壶短路,他家把邻居(不止一户,那天上午正在用的所有电器)的正在使用的、没有拔下电源得电器地电源都烧掉了。因为他们那栋楼,是按照奇偶数层分相供电得(好像不合建筑电气安装规范的),根据烧毁电器部分和楼层分析,可能是它家电器短路使中相形成了短时间的220V电压,其它不同相线的电器变成了瞬间的380V电压
他们家的进线盒就给加装勒漏电断路器,断路器负载端加装勒压敏电阻,又在每路的小型塑料断路器的进出线端子上加装勒压敏电阻,形成了:进线→漏电断路器→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各路小型断路器→压敏电阻→各路电器插座
从那以后,有半年勒暂时还没发现有过电器损坏了

网友O:
防患于未然,好

网友P:
TO:大家是朋友。你在零线加了保险.在零与地(自来水管)加更大保险.
这样做不好,遇到阴雨天,你的自来水龙头上会有感应电。不安全,手碰到了很麻。

楼主:
如果你的水管用的不是PPR或铝塑管,是镀锌管的话.接地是非常好的.当然我的方法只能用与单户.不能用与总线,原理不好理解,也不好讲清楚,是电阻串并连的问题.电线也是电阻.地也是电阻.水管也是.

网友Q:
电压升高烧坏东西供电局要赔哦

网友R(2007-10-23):
配置过压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