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交流接触器断开线圈电后还吸合的原因?

楼主(2005-10-08):
交流接触器断开线圈电后还吸合.除剩磁和机械故障外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我厂一台引风机,135KW 4极,自耦降压启动。如果运行中突然停电,并且在5分钟之内复送电的话,那它会自行启动的!启动后中间继电器(就是时间继电器带动的那台)却未吸合,电柜面板上的黄色指示灯还在亮着。(红停黄启绿运行)。这时只要用螺丝刀把中间继电器按下后既可。我仔细检查过不止一次,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都没有任何机械或电气上的故障,触头也完好无损,我一直怀疑是电机的转子剩磁切割绕组产生发电现象,使得接触器分不开的(接触器的释放电压要比吸合电压低的多)。但还没有机会在现场亲自试验一下突然断电后电柜内各元件的状态,请毕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忘记说了,引风机带动的负载惯性很大,且一旦停机风门会自己关上的,此时靠惯性风叶会转较长时间的

楼主:
是轴流式风机还是离心式风机?是如何停电.停电后接触器的状态怎样?你可以断开负载空车试.或断开开关只接控制电源试.

网友A:
是离心式的,是高压停电,我早就想试验一下了,可没有机会,呵呵,一般开起来了几个月难停一次的。停电后接触器的状态未知啊,但如果是直接按停止按钮的话就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我试过了。还有主要是这台风机停久了的话会导致重大损失,所以一但故障停机那只有赶命抢修的份,哪里有闲情逸致去作试验啊?哈哈哈,这是题外话了。

网友B:
可能是接触器铁心有油污.

网友C:
引风机一般高压开关不装设低电压保护保证停电后能自启动, 你接触器电源从哪里引的?是不是从高压开关的控制电源引?

楼主:
自耦降压启动主电路大都一样.控制电路有多种. 一般用三个接触器.主接触器(最大).变压器接触器(中大).变压器短星点接触器(最小).时间继电器启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带动主接触器.正常运行中间继电器应该自锁闭合. 问一下:自行启动时主接触器是不是吸合.用螺丝刀把中间继电器按下后是不是有接触器吸合的声音.

网友A:
我们用的是两个接触器,其中一个是cj12-250\5的5触头接触器,起同时接通变压器和短接星点的作用。另一个是cj12-400,是运行主接触器。自行启动时主接触器是吸合的(就是已经启动完成,转换过来的状态)唯一不同的是此时中间继电器未吸合,用螺丝刀按下后没有其他的元件动作,只是中间继电器自己自保而已。 还有,车间变压器的低压侧总断路器跳闸也一样会出现我说的情况。

楼主:
这种接触器的电路自耦变压器退出后还带一相电.你去测一下就知道了.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设计有失误和出现故障.因为错误的电路接法太多.好的电路要经的起错误操作和故障.保持不工作状态. (车间变压器的低压侧总断路器跳闸也一样会出现我说的情况.) 可以断开控制柜开关试一下. 说以下控制柜内的元器件.我好判断电路.

楼主:
(可能是接触器铁心有油污) 这种情况经常有.还有什么?

网友D:
控制电路有问题,我想控制电源没有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E(2006-01-21):
我知道的一点就是E形铁心中柱有一定的间隙,一阻滞磁通和减小剩磁,接触器运行时间长后,铁心磨损,间隙消失,会导致铁心不释放。请教下朋友:高压电动机也是靠接触器通断吗?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真空接触器?在下还接触过高压电动机。知道的话说一下,谢谢。

网友F(2006-04-28):
有用CJ12启动的高压电机吗?400V算高压吗?1.可能控制电路原理有误.2.接触器用了节能运行,直流剩磁使接触器不能分断.3.接触器触头有熔焊现象.

网友G:
换根劲大的弹簧

网友H:
是不是触点溶了,机械卡住了

网友I:
铁心脏有粉尘、油污,也会导致铁心不释放

网友J:
可能是中间继电器的性能缺陷,
高压停电后,回路中存在漏电流,
一般继电器不具备良好的吸收漏电流性能。
我公司提供芬兰DELCON固态继电器,其采用
脉冲变压器耦合技术,在抗干扰和吸收漏电流
方面有显著功效。
详情请浏览:www.rebeck-delcon.cn
qq:27576804

网友K(2006-06-02):
下面引用由无名英雄在 2006-4-28 14:30:00 发表的内容:
换根劲大的弹簧
--------------------------------------------------------------------------------------------
呵呵,搞笑。

网友L:
这种 情况以我来判断无非就
触点有熔
E铁有熔
其它不知道了

网友M:
看了就知道了小问题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网友N:
铁心污垢

网友O:
怎么是高压!才400V呀!高压电机怎么会用CJ12,此故障应是电路设计原因或是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P:
在线包上加阻容保护

网友Q:
也许时哪来的剩余或感应电流吧   曾碰到 一股线里面 给2根220v电 结果其它的全带电  最大的100V最小的40v

网友R:
自己没遇到过,不过我的一位师傅遇到过是因为谐振造成的,破坏谐振就可以了。

网友S:
有无可能是线路的串扰?接触器有380V,220V,如果线圈一端火线未断,且线路绝缘不好,会发生,因为吸合的线圈,所需的电压很低

网友D(2007-03-17):
接触器要换了。

网友T:
      你找不到原因最好换接触器.几个月不停 你的工作场的地环景怎么样呀.135KW是多大的电流了呀?你才用250的接触器.不粘住才怪呢?400V也算高压呀?高压电机用10KV  35KV的呀.小电工没见过吗?

网友U:
我认为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如果是器件故障,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持续出现。而电路设计问题则由随机性。

网友V:
多数是铁芯有油污

网友W:
接触烧了,里面的衔铁不能断开了

网友X:
触点过电流焦了,粘在一起了

网友Y(2007-04-21):
烧坏了 !机械连锁搞在一起了!弹簧断掉!

楼主:
虽然主要原因大家都认可,但请各位朋友贴出遇到的现象,虽然多数是人为因素,大家学习,不发生同等错误

网友Z:
经常遇到过,我是说小型的西门子3TB4010系列的.由于我们使用它控制电机启停比较频繁,时间长了铁芯和触点磨损严重较容易出现控制电源断开接触器还吸合的现象.

网友AA:
同意北极熊猫的说法,这种情况多数都是铁心油污造成的

网友AB:
贵公司负责人您好!!!

我公司是北京一家开关电源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我公司开关电源采用最优化的电路设计,使用最先进的器件,使其具有高效率、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特点。该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内置EMI滤波系统,抗干扰能力强,并且具有完善的保护能力,体积小、重量轻、金属外壳散热性能好,已被各行业广泛采用。还可以按客户需要设计制作特殊电源。

本公司郑重承诺★★长期有货\终身维修★★

产品简介
开关电源有AC/DC、DC/DC系列该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稳压范围宽、稳压精度高的优点,便具
有可靠性极高,安装非常方便之特点,它被设计成一个功率密度极高的模块,用户可以把它作为元器件,直接焊接在印刷线路板上,方便的替代线性电源。
  本产品品种现已相当齐全,输入有单相、三相输入电压范围覆盖50V到456V;输出电压有1至多路,输入电压规格有5V、6V、9V、12V、15V、24V和48V等,输入功率有15W~500W等多种系列;并且有多封装和安装形式可供选择,此外该产品在电磁兼容(EMC)性技术上也积累了经验的产品在提高电源在严劣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保证电源系统更安全、更可靠的运行。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 110V±20%/220V±20%
输入频率:47-63Hz
输出电压:DC5-60V
输出方式:单路、多路、正负、共地、独立地均可定制
输出功率:15-1200W
输出电压调节范围:±10%(对于主输出电路)
电压稳定度:≤0.5%
负载稳定度:≤1%
纹波系数:≤1.0%
保护功能:具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在消除过载或短路后能自动恢复)
过热保护(根据客户要求)待温度降低后需重新启动
过压保护(根据客户要求)保护后需等待1-2分钟后重新启动
工作频率:40-100KHZ
温度系数:0.02%-0.05%

工作海拔高度:£2000m
保持时间:满负荷时典型值为10ms
效 率:≥75%
隔离电压:输入对输出:1500VAC或2121VDC/分钟(漏电流10mA)
输入对地(外壳):1500VAC或2121VDC/分钟(漏电流10mA)
绝缘电阻:输出对地(外壳):500VAC时大于200MΩ
工作环境温度:商业品:-10℃--+55℃
工业品:-20℃--+55℃
军用品:-40℃--+55℃
储存温度:-20℃--+85℃

工控开关稳压电源

▲ 105°C输出电容器
▲ 全球使用AC输入电源
▲ 效率高、工作温度低
▲ 软启动电流、有效降低AC输入冲击
▲ 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
▲ 体积小、重量轻
▲ 100%满负荷烧机测试
▲ 内装EMI滤波器、纹波小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检查标注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2、 按接线标记正确接入输入电压、并将电源"FG"端子与设备外壳或地连接,接线应在切断输入电源的情况下进行。
3、 对大功率的电源一般"+"的接线端子与"-"的接线端子均有两个或多个,实际上多个"+"或"-"的端子在内部是连接的,相当于一路电源,应均匀接入负载。
4、 直流输入的电源应注意正负极性,不能接错。
5、 产品使用不能超载或长期满载。电源长期工作应按80%的使用率计算工作电流。
6、 电源安装应注意通风良好,在密闭的设备中使用应考虑通风、散热。
7、 非专业人员不得拆装分解电源,避免造成触电危险。

邮箱:love681717@sina.com

QQ:48063839

手机:13120441879
http://shop34453296.taobao.com

网友AC(2007-10-30):
控制电路有误,一般是起动接触器线圈和运行接触器线圈接在不同的相电压上造成的,试把所有控制电路接在相同的两相电压上。

网友AD:
铁芯有粘性杂物,触点粘连都有可能

网友AE:
决对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AF:
1控制线路问题2接触器剩磁3触头熔焊4衔铁复位弹簧

网友AG:
 交流接触器断开线圈电后还吸合,除剩磁和机械故障外还有什么原因?

1控制线路问题2接触器剩磁3触头熔焊4衔铁复位弹簧

已经断开线圈电了,应该第一种情况可以排除了吧
应该是第三种情况

网友AH(2011-02-15):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接触器铁心有油污.

偶也同意,偶单位用的西门子3TF31在频繁正反转切换中经常遇到,刚换的新接触器没几天都不行了,拆开后发现接触器触头没融合,线圈神马的完好!换成西门子别的系列的正在试验中.....

网友AI:
很久没来这网站了 ,刚才试一下居然账号密码都没错。

我是搜索这个问题到了这帖子,1小时前我也遇见了按下停止按钮一松手就又启动的故障,当时想来这找点灵感,26楼这段话给我灵感了,“有无可能是线路的串扰?接触器有380V,220V,如果线圈一端火线未断,且线路绝缘不好,会发生,因为吸合的线圈,所需的电压很低 ”

我顺着线路摸查了一遍,果然在露天处发现了问题,线路被老鼠咬破了表皮,遇见今天阴雨天,导致控制线互相串扰漏电造成了这个故障。

网友AJ:
引用 网友X:
触点过电流焦了,粘在一起了

有可能是这样,楼主说负载电流较大,优势长时间吸合几个月都不一定停一次,如此触点可能粘连

网友AK:
不至于是控制线路接在UPS电源上了吧,有些地方使用后备电源

网友AL:
我感觉是交流启动直流运行的接触器,我就碰过这事情,剩磁吧

网友AM:
     既然已经变压器都停电了,说明真个系统都应该没有电了,偶觉得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感觉还应该是接触器本身的问题。

     请教:整个系统都停电了,剩磁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网友AN:
总结实践,问题原因在于衔铁面有油垢附着粘连的结果!~~~~~~~~~~~~~~~~~

网友AO:
控制电缆过长,会有感应电压。按下停止按钮接触器也无法释放,在这个接触器线圈上并联一只接触器,就可以将这个微弱的感应电势消耗到无法吸合的电压值,就可以正常停机了。

网友AP:
剩磁造成接触器释放不好,或者是接触器铁芯弹簧复位不好

新麦子~!

网友:
估计是主触头粘连了 ~!

网友AQ:
控制回路有问题,有图纸吗?

网友AR:
唉,我前几天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啊,电机是星三角启动,按隹停止开关,电机停,但一放手就又直接运转了,没经过启动。但按住停止开关不放,过一两分钟放开的话,电机又可以停止。一直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AS:
对:佐奴 关于

唉,我前几天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啊,电机是星三角启动,按隹停止开关,电机停,但一放手就又直接运转了,没经过启动。但按住停止开关不放,过一两分钟放开的话,电机又可以停止。一直找不到原因啊

===============================================================================================================================

内容的回复:如果接触器自保持触点的一端接到了接触器主触点后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P:
不应该啊,不是还有个启动按钮隔开控制电源吗?不按启动按钮怎么会形成回路啊?是不是你的启动按钮有问题啦?还有一个就是接触器的剩磁没完全消失导致接触器还是处于吸合状态的

网友AT:
纯粹是来学习的 看来各位都是高手啊..............

网友AU:
1、触头熔焊;
2、机械卡住;
3、电路有断不开的回路;
4、铁心有剩磁;
5、铁心有油泥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