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高质量耐高温行程开关除欧姆龙WLNJ--TH外还有谁

楼主(2005-10-08):
(无正文)

网友A:
我有,可以和我联系YINXIONGHERO@126.COM

网友B:
据我所知,OMRON的这种型号也并不是很好用,我们单位用的这种就是这样,在高温状态下,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多数都是开关的轴由于油泥过多而无法正常动作,一般的行程开关的耐温也就是85度左右,我还没有发现有更高的呢,所以我建议给开关增加冷却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实现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