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组态王6.5无法与S7-200通信

楼主(2005-10-08):
我按照组态王使用手册的内容设置与PLC通信,但始终不成功,肯请各位高手指教 PLC是西门子公司的S7-200 CPU224,用R232/PPI电缆连接至com1,DIP开关设置是0100 0000. 组态王用的是6.5开发版,设置PLC的设备地址为2,通信方式是PPI. com1口参数如下: 波特率9600 数据位为8 偶校验 停止位为1 通讯超时 3000毫秒 通讯方式 R232 进行了上述设置后,测试PLC,显示"与硬件设备通讯失败,请确认通讯参数",我试过使用"奇校验",但仍不成功.

网友A:
这个要用西门子的OPC来做通讯的,连WINCC都不支持200的通讯都要用OPC呢

网友B:
安装了西门子公司的S7-200 CPU224,PPI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C:
在组态王连接设置的时候,直接选用ppi方式就行了!对了,通讯速度用默认的! 在你通讯的时候,你必须关闭西门子开发软件step7 microwin! 试一下吧,应该可以的! 我刚用过,不过,组态王实在不怎么好用!

网友D:
1、step7 microwin能通吗?如果不通,不是组态王问题。 2、如果通,设置好PLC-200的“系统块”内“通讯端口”参数,使之同组态王一致,并“下载”到PLC中。

网友E:
OK!我有例子,需要者可联系我email:luplato@sina.com.cn

力控软件可以通过PPI、MPI、自由口等方式与S7-200通讯。

MPI方式上位机需要增加一块CP5611或者MPI电缆,PLC硬件需要增加EM277模块,安装PRODAVE S7,运行PG/PC-interface parameterisation,对通信参数进行配置。

而PPI方式不需要以上设备,只需要一条PPI电缆。

S7200自由口通讯,建议采用MODUBUS方式进行通讯,拨号控制时要用STEP7配置拨号连通后再启动力控即可。

网友(2005-11-11):
感谢各位支持!
我知道问题所在了:除了设置组态王和PLC,还要把电脑本身的COM1口设置好

网友F(2009-04-08):
怎么设置电脑本身的COM1口啊

网友G:
3楼上的帅哥说的没错

网友H(2009-06-04):
5楼的的大侠给一份我呀,我做的工程现在step7 microwin能通,也能下载程序,但就是程组态王连不上。hcl_710@126.com

网友I(2011-04-22):
引用 网友F:
关于怎么设置电脑本身的COM1口啊

我的电脑 属性 设备管理器 com1 双击 打开端口设置 就可以了